PWM占空比和输出电压关系?

楼主(2011-11-01):
VCC
                    负载
           PWM_______|
                   |   NMOS
                   ---
                    GND

问个简单问题,如图所示,负载的电压=VCC*PWM占空比?和负载没有关系吗?

我用12V电源,负载是1.25欧的电阻,PWM50%时,负载电压6V,用万用表测的,其它占空比也符合:负载的电压=VCC*PWM占空比

如果这样可以,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反馈了?

网友:
“负载的电压=VCC*PWM占空比”。。。得去掉MOSFET导通电压。

你想往哪儿反馈呢?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还是花生,激动啊,我认为固定的PWM占空比在负载变化时这种电路的输出电压也会变,应该在负载端加检测电路反馈再控制PWM占空比。以前没做过这块,不是很明白,本来想加反馈电路的,结果发现不加也可以,不确定这样做的稳定性,所以问一下。

网友:
负载的变化引起负载两端的电压变化,这个是正常的。既然不存在理想的开关元件,那就考虑允许多大的变化程度好了。

不是有个 远远小于、远远大于 的关系么? 两个数量级就够了。

负载电阻和开关电阻,只是个分压电路。
比如做负载的10ohm电阻 和做开关的MOSFET的0.01mohm的Rds-on相比~~
负载变化范围如果是 +/-1 ohm~~

说到底,这要看你的要求,然后确定驱动能力。

楼主:
基本明白了,谢谢花生。那我的负载电阻远大于MOS导通电阻,就可以只通过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了,而且基本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2011-12-02):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输出稳定的电压,那就在输出端采样电压,然后反馈UO和你的设定的Ur电压进行对比,得出差值X,然后进行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其实就是PID算法,算好了就给PWM duty赋值,进行控制,这样就是一个闭环的控制,不断地控制,直到那个差值X-》趋向0,意思就是输出和设定值相等,但是基本不会这样相等的,需要有个震荡,有了震荡才是稳定的。所以这个震荡的振幅越小,误差就越少,不断调整PID这三个参数就可以很稳定,快 狠,准地输出你需要的值了。PID对初学的很难了解,但是经过试验就就明白了,这个PID是需要一个启动建立过程,有了震荡才有积分,哈哈。。。。

网友:
PID貌似不太好理解,有通俗点得解释吗?

网友:
我感觉电压和占空比不是正比关系吧,比如5V 50%占空比,有效值应该是3.54V回复【楼主位】.titrwh 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