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O口扩展,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1-11-01):
单片机要实现控制100个以上电机,而且要实现正反转,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论坛好像是控制LED比较多些,要实现正反转转好像麻烦很多啊

网友:
也不麻烦,端口扩展(建议并行),隔离输出就可以了。

交流电机?

楼主:
直流电机,小功率的,类似剃须刀那种;
我想的是用138+244,不过电机驱动那块怎么整,用三极管搭H桥?有没有方便一点办法

网友:
电机正反转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 -双电源,比用H桥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4肯定是不行了,不带锁存没法用。

网友:
用锁存器,如果每个点击的正转和翻转分别代表一个LED,就类似控制200个LED,

楼主:
这样的结构不行么

网友:
244是三态门。EN高电平时输出为高阻,没法保持锁定输出。

网友:
595+MOS+双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4是三态门。en高电平时输出为高阻,没法保持锁定输出。

输出不是非0既1么,不太理解输出高阻状态
我只想要EN无效时,没有输出就OK了

楼主:
另外,问下有没有集成多路H桥,不想搞得板子上一堆堆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