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2604高精度运放电路

楼主(2011-11-01):
最近发现有人用OPA2604做功放,自己也想练练手。但是规格书里面有一个电路困惑不解,求高手帮忙解答该电路的工作原理(红色框内)。

OPA2604运放电路 (原文件名:opa.jpg)

菜鸟在这里先感谢啦

网友:
GIC低通滤波器。。。你还应该把R1也圈上。

网友:
这个叫做GIC滤波器,简单来讲就是通过阻抗变换将 R1-运放-R5 这一整段模拟成T型LC低通滤波器的效果。
具体数学变换过程比较复杂,数学和英文比较好的话可以参考BB的应用公告:http://www.ti.com/lit/an/sbaa001/sbaa001.pdf

补充:图中右下角其实已经有说明,有关GIC滤波器的信息可参考应用公告AB-026(这是BB被TI收购前的文档编号,和上面TI的SBAA001其实是同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一般的滤波不一样,还是画的不一样?
模电没学好啊!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一样,当时看些介绍,GIC滤波器的效果非常好。由运放和电阻电容构成频率相关的负阻(这个你搜下运放+负阻抗)。
这个俺用MC仿真过,等下给你贴图~

网友:
电路:

频响:

谐波失真,当时也没做THD+N
1k

10k

互调失真

网友:
理论上,GIC滤波器应该更适用于R-2R DAC,因为GIC滤波器的高频响应会受运放GBW限制,到了一定频率就衰减不下去了。

网友:
又偷学一招。

楼主:
受教了,我还想通过模电分析一下的,这下知道了来历了就有源头了。我会再好好分析的。

再次对大家的抽空解答深表感谢!!

网友(2012-08-02):
表示对OPA2227也不懂呀?

网友:
有空搭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