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公交gps语音报站器与汽车音响如何公用喇叭及切换?电路如何设计?那位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1-11-01):
请问:公交gps语音报站器与汽车音响如何公用喇叭及切换?电路如何设计?那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们这里的公交车图省事,前排两个喇叭接车机不变,给司机听收音机用,后排所有的喇叭断开接到报站器的功放上
非要共用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断开车机前级输出和功放输入的线路,用CD4052之类的做切换就行了,MCU给个控制信号就能切换了。下载个CD4052的DATASHEET看一下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