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与FX2N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11-01):
小弟刚开始接触PLC,请问各位知道FX2N-2AD与FX2N是怎么连接的吗?如下图中说“模块占用八个输入或输出点”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占用的点是在下图的排线中的吗?还是在接线柱上自己接的?

网友:
是用8個IO口做數據輸入/輸出,類似于單片機的輸入輸出,可單獨做輸入輸出,也可整體做數據口

网友:
PLC扩展是有限制的,你接一个AD模块以后可扩展的数量就减少了8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八根线是不是就是PLC的输出端子的八个口引出来的,即可做输出又可作输入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扩展的是用排线接得还是端子与PLC的端子之间接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举个例子吧,例如FX2N-64的PLC,他本体拥有32个输入和32个输出,假定他最大能扩展到256个输入和输出,本体已经有64个,他还能再扩展192个输入或者输出口,一般IO扩展模块都为8输入、8输出、4输入4输出中的其中一种。如果单独扩展IO口还可以扩展24个扩展模块,但如果你增加了一个AD模块,他占用8个IO口,这样你再扩展IO口模块的时候只能扩展23个了。

有点啰嗦,不知道能明白不。
所有模块扩展都是通过排线进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这八根线是不是就是plc的输出端子的八个口引出来的,即可做输出又可作输入码?

PLC的输入输出是单向的.要么扩输出要么输入.当然通信端口除外.PLC的输入输出端口是按8进制来算的.

网友:
占用IO实际上占用的是PLC内部资源,或者说内部ram。说占用IO只是把抽象内容用实体化方式表达出来
你只需要按着说明书接线就行。现在不明白没关系,当你有能力用到大的PLC系统你自然会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IO的连接了。如果说尽可能都扩展,那排线要多少根?但我看到的好像排线都是固定根数!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个plc给我们,他的接口里面含有8跟数据线,8跟数据线是输出还是输入?除了这8跟数据线还有些线是什么线,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假如你不是打算仿制PLC的话,就没必要研究了,厂家也不会告诉你的。你尽管按照说明书接线就行。

网友(2011-12-01):
就是加了这个模块后,它点用了8个点数。
5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