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linux系统ls无颜色

楼主(2011-11-01):
登录到板子上的linux系统,ls看无颜色

请教怎么加颜色,看dircolors命令也有,而且看 dircolors --print-database 也有不少内容,是否这就说明板子上的linux系统具备了缺省的颜色配置?

但是为什么ls 还是没颜色呢?

网友:
看你的终端支持颜色不?

网友:
一般ls是ls --color的链接吧,你试试ls --color
还有就是你的终端要支持颜色显示才行。
或者你的busybox之类的ls本身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同楼上。

如果 ls --color 有效的话,可以在开机脚本里面写入
alias -p ls='ls -- color'

强制添加这个参数

楼主:
ls --color 可行,已经照楼上两位大侠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