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给用大万用的插座。那如果我产品上的插座是大万用可以吗?

楼主(2011-11-01):
(无正文)

网友:
产品要符合国家规范。

网友:
我也在纠结,不知道改用哪个,结构一直在等,好像是6月1号就不让用了。

网友:
前面可以加个挡片,整成变态的国标(三个铁片那种)

上次回家,手机充电器是英制的,把前面的挡板取下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里面的弹片也有要求,也是要那种扁的。

网友:
这个不给用是正确的,这绝对是为了生命安全,好多这种插座接触不良酿成灾难。我现在家里都没有用了,家里的墙上全装上标准的国标插座,然在适当位置装上标准的BS或VDE 插座。

网友:
是的,这种大通用弹片比国标的弹片松多了,容易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火灾,尤其是一些小厂的弹片质量实在不敢恭维。3楼的办法是治标不治本,国标主要是换弹片而不是换外面的孔。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B:

正解,其实这也是中国山寨的代表作,或者说是其精髓吧----便宜经济好用,但对安全系数打折,如同过马路闯红灯,山寨的理念是:不怕一万,何惧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