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GPRS功能向手机收发短信

楼主(2011-11-01):
单片机+GPRS模块发送数据到手机,据说GPRS功能发送的数据,手机不能以短信的形式读取,不直观。所以只能使用单片机控制GPRS发彩信,这样手机就可以直接接到(1)(至今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哪位知道,还望不吝赐教)。我只好使用GPRS的彩信功能,用GTM900 GPRS模块,内部没有嵌入MMS封装协议,据说很难。请做过的大虾指导一下,用单片机控制GTM900,使用它的GPRS功能发彩信,(2)需要哪些步骤,(3)摄像头以及各种协议要做哪些设置?请详细的说一下可以吗?(4)要做这个应该按什么顺序学习什么?。

网友:
发彩信还是文字短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彩信还是文字短信?
谢谢你能回答
使用GPRS功能,文字短信手机不是不能直接收吗?如果彩信,怎么办?

网友:
发彩信不懂,文字短信直接AT命令就好了啊。本坛大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彩信不懂,文字短信直接at命令就好了啊。本坛大把呢。

文字短信那是使用的GSM功能,如果使用GPRS上网功能,就不能将文字信息显示在手机上了,使用GPRS功能可以发彩信。所以,我想使用GPRS功能,就必须发彩信。

网友:
我也在用gtm900-b 不带彩信功能,自己写协议估计很难,买个sim300就可以发彩信了,gprs发数据是基于tcp ip 的,不是短信

网友:
gprs发数据是基于tcp ip 的,只能发到tcp服务器,你手机上跑不了服务器的,没有i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也是说GPRS发数据不能用手机接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也是说gprs发数据不能用手机接收吗?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