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数字存储示波器的数字滤波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示波器的数字滤波功能里面,它的每种方式的滤波上下限和什么有关系呢?每个档位的上下限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和当前时基的采样率有关吗?有没有公式啊!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根据需要设置输入信号频率的上限和下限来选择上下限

楼主:
恩,是的,我是想,他当前时基档位的上下限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

网友:
应该是当前时基的采样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