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功率功放管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是不是A1941这种大功率的功放管都要配对使用啊??我查资料A1941和C5198是一对的,A1940和c5197是一对,
如图,最左边的那个管子A1941以前坏了,我当时没买到A1941,就买了个A1940,结果现在开机有噪声,而且挺大的

网友:
是要配对的,什么功放啊 这么多通道

楼主:
这是正视图,这是双声道的吧!一共四对管子,2对一声道的,我刚才试了一下,是换过管子的那个声道有噪音,我用的是小音箱试的,貌似我上次用大音箱试,都有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双声道的

网友:
功率管要配对使用。楼主现在要做的是检查输出直流工作点是否为零,不为零的坏换配对的A1941,还不为零的话前面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换个管子的那个声道的继电器现在不吸合了,怎么检查输出直流工作点呢??

网友:
要换配对管要一个声道4颗管子一起换。
直流工作点用万用表接输出端测对地电压就行了。
你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了。
可能的情况:
1.功放电路出问题了,输出直流过大。
2.保护电路坏了。

网友:
汗。。。。中点电压都不会测吗????这种功放配不配对都可以,,,,因为功放管前的推动管都没有配对........国产的JJ????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soundtop的JJ,推动管是b649和d669,是左边那个声道有问题,今天中午试机,开机瞬间烧了一对功放管,老烧功放管是什么原因呢??我把不吸合的那个电位器用导线连上就烧了,下午从淘宝上买2对管子,本地小城市,没有卖的

网友:
看到是SOUNDTOP的牌子,,,查过是M国货,,,但看图片很像国产的东东,,,老烧功放管就不装功放管,(在BE脚的焊盘焊一个100--470欧的2瓦电阻),,测量各点电压,,,另外,,继电器不吸合的千万不要短接,,小心喇叭冒烟........
     这个是运放输出就到667/647,,,再到669/649,,然后就到5198/1941???怎么没有中点电压调节和末级静态调节的????功率管之间上螺丝贴在散热片上的是不是一个管(静态调节控制)???
     烧功率管的声道,,测量以上的管,,,指针表1K,,,10K,,1欧档,,,每个管测三档。。。数字表测量三极管只能用于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c2383和A1013,再到669和649上,再到5198/1941,功率管之间上螺丝贴在散热片上的是c1815,已经烧了,669和649,c2383和A1013两边对比测量,没损坏,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会坏,三极管全部测试过,稳压管全部测试过,就剩一个4558和ne556,电阻电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到是soundtop的牌子,,,查过是m国货,,,但看图片很像国产的东东,,,老烧功放管就不装功放管,(在be脚的焊盘焊一个100--470欧的2瓦电阻),,测量各点电压,,,另外,,继电器不吸合的千万不要短接,,小心喇叭冒烟........
     这个是运放输出就到667/647,,,再到669/649,,然后就到5198/1941???怎么没有中点电压调节和末级静态调节的????功率管之间上螺丝贴在散热片上的是不是一个管(静态调节控制)???
     烧功率管的声道,,测量以上的管,,,指针表1k,,,10k,,1欧档,,,每个管测三档。。。数字表测量三极管只能用于参考...

一看内部就知道是国产山寨的。可能还不如TDA7294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是山寨吧!!我们学校的都是一个楼的都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国产假冒洋品牌货,鉴定完毕。

广州市嘉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专业音响制造服务商,公司于1990年在香港铜罗湾成立,公司依托香港优越商业平台,立足中国,面向全球,致力于建设引誉海内外的专业音响航母。经过十余载的发展,构建了以中国国内为生产基地、全国10家营销公司、42家代理及售后服务商,4家海外销售公司以及55家海外代理合作商为核心的专业音响企业,产品及销售网络遍布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与世界顶级声学研究机构签订了全面技术合作协议,创立了自主品牌SOUNDTOP、MENS、ZOMAX的专业音响产品及应用系统。得益于世界一流技术设计、卓越的专业品质及尽善尽美的服务,经过近二十年不懈努力,SOUNDTOP、MENS、ZOMAX品牌已成为响亮海内外、引誉全球的专业音响品牌。

    在十余载的发展进程中,广州市嘉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凭借其自身强大的科研和生产实力,依托雄厚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构建了一个“震撼天下”的视听世界;从喇叭单元的研发,到各种电路结构、元件制造技术的革新,通过先进的设计软件对音响系统的电声结构、单元工艺技术等进行精心计算,使其生产的音响再现声音至纯的真实性。

    目前公司旗下拥有线阵系列,远射程系列、影院系列、功放系列、周边设备系列等中高档产品,企业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认证,是国家3A级质量信得过企业。今后,公司将继续遵循以人为本、追求完美的服务宗旨,竭力满足客户需求,坚持创新,不断追求完美,力求广大客户缔造一个更加完美的音响世界。

网友:
不用配对

网友:
这种机调试好是绝对比7294好的,,,当然如果发烧友用发烧元件堆出来的7294有可能比这个好....楼主既然侧过,,测不出什么坏,,,那只有两个选择::丢在角落,,,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常的那个声道的输出直流工作点是20V左右,坏的那个声道是40V左右,我在功放管BE之间连了1个200欧姆的电阻,昨天发现功率管之间上螺丝贴在散热片上的一个管(静态调节控制)烧坏,今天在淘宝上没了配件,过几天回来安上试试

网友:
1815用2383换了....1815耐压不够...20V不是直流工作点,,,你测中点电压(输出接喇叭的点)和那几个水泥电阻的工作电压.....没有调零电位器的情况下..中点电压达到0.1伏都认为不及格,,,另外,,三极管你是在路测还是拆下来测的,??拆下来,按我楼上说的测法才行,,如果是练技术就自己修,,,不是的话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想自己练技术的,三极管我是拆下来测的,两个声道我都拆下来,对比了一下,都差不多,中点电压我是测的(输出接喇叭的点)和地的电压,正常那路有20多V,慢慢降低到10V左右,坏声道那路一直是40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