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脚红外接收管HS0038A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01):
原来用两管脚的红外接收管实验成功,用的匹配电阻PT2262是2.2M和PT2272470K的,

现在想换成三管脚的接收管实验失败,用的匹配电阻PT2262是470K和PT2272是1M的,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出在哪,请大侠指教。

网友(2013-09-21):
2脚和3脚的内部结构不一样吧,
2脚是光敏三极管,3脚是集成电路,有解调等模块的

网友:
内部有38k载波解调,接受到38k载波时,输出低,未接收到则为高。

网友(2013-12-27):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