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219的取样电流很杂(做步进电机细分的朋友来看看)

楼主(2011-11-01):
我用STM32+PWM+L6219+RC做步进电机细分,42电机,高速不震动,低速也不震动,唯有中间频率震动,而且这个震动频率跨度很长,发现电流的电压波形很杂乱,我截不了图,反正就是很杂乱,但是电流波形是对的,就是很杂乱,就相当于下面这个图,我怀疑震动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流太扎乱了,换相都是对的:

网友A:
你说的中间频率是不是在每分钟40-70转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碰到了步进电机的固有震动频率点,我怀疑不是,因为这个频率段跨度实在太长了,我发现了,震动和换相有关,在一定的频率下看电流波形和换相波形,发现震动和噪声是在换相的时候....

网友:
我的也是在换相的那一瞬间有震动。坛子里有人说是换相和DA那边没配合好,但我怎么想也没想明白。坛子里有个帖子和你情况挺像呢,也是6219做的,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71682&bbs_id=9999全部都看了,没什么进展。。。
你看看我的电流取样端得电压波形,换相的时候这样的。。。

网友:
杂波考虑接地线过长的情况, 探头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大面积覆铜了,问题是现在震动和噪声好像都是在换相的时候。。。到底在换相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

网友:
在另一个贴回了LZ,我现在的情况跟LZ差不多,但的换相点在正波谷进行的,低速时很安静高带时有比较高频率的噪声响度不大,在60转/分钟时很响,是有金属质感的响声;
我和楼主一样用的是STM32+PWM+L6219+RC做步进电机细分,42电机。换相点选在了波谷处,正弦波用的是近似法实时运算的在这个速度级上还算完整。一会上传电机的噪声文件上来,请大家帮帮我和LZ。

怎么上传文件啊

网友:
这段声音是在电机正上方15cm处录的,真的让人无法忍受,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恶的电机噪声 (原文件名:声音片段02.rar)
这段声音是在电机正上方15cm处录的,真的让人无法忍受,请各位大侠帮忙

我听了你这段声音,应该是你的驱动电路中L6219的RC频率配置得过低的原因

网友:
建议把驱动电路部分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不用6219了。。实在搞不定。。用6225就一切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已经不用6219了。。实在搞不定。。用6225就一切ok。。。

楼主你用L6225有没有做细分的?电机内部会不会“咔咔”的响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细分了。。64细分。。一点声音都没有。。超级安静....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还有就是用6225的话,震动情况怎么样?低速和中速的情况下?
我刚画了个6207的板子,6207的RDS只有0.3欧,发热量应该小很多,而且这个芯片把PWM也整合到里边了,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4-07-04):
我的也是在40转每分钟时有振动和带载能力下降。不明原因,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中间频率是不是在每分钟40-70转附近?

就是在这个频率段,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