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用nRF24Z1做了个音频传送项目,加了PA实测功率有10dbm..

楼主(2011-11-01):
但实测距离不超过20米,超过10米就比较易断讯了,这距离可真不给力。

发射功率实测是10dbm,发射端用电池,PCB比较小,功率没上去,天线试过很多种,包括将2.4G的橡胶天线拆开用里面的焊工上去。。
接收功率更高实测有18dbm以上,接收PCB大,天线直接用厂家提供的SMA标准2.4G橡胶天线。

其实我要求不高,能达到30米就可以了,目前这个20米不到,还不给力。。。

网友:
以前我也关注过这个片子 好像用的不多 不行就加pa吧

网友:
增加PA不容易,nRF24z1原先只是为近距离准备的。预留外置PA控制脚没有。但是也可以通过增加一个MCU以及2个 RF SW来解决。

楼主:
增加PA没有那个复杂,没必要用MCU,

网友:
24Z1 没有对数据没有压缩,带宽占用很大,导致接收灵敏度很低,这个芯片只能用于超短距离音频传输,做商业化产品,最好还是用压缩算法降低数据量,否则会遇到很多问题。

楼主:
占用带宽大不等于距离近,要看发射功率,24L01不是也一样是点用带宽大吗?PDF档上灵敏度也只是-80dbm,加上PA不一样也有几十米的距离吗? 24Z1设计卖点就是宽带传送,不必压缩,也不存在做商业化产品不可靠的问题,24Z1本身就是量产的产品,不是试验品

当然能用压缩算法减少占用带宽当然是好,不过这样一来,成本就增加了,而且开发难度就加大了,同时传输延时也会增加。。

网友:
nRF24z1做产品确实遇到灵敏度低的现实,加大发射功率可以增加一点距离,但是发射功率是又限制的,功率增大了耗电跟着上去,而且FCC好像也是不让通过。倒不如增加预放提高灵敏度来得实惠。

网友:
楼主
你用什么方式配置24Z1? 是EEPROM还是MCU?
我用EEPROM配置的动不起来, 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您的配置文件我参考下? 谢谢了

楼主:
回楼上

我用MCU配置

网友:
音频是实时的吗?

网友:
不是,是有延时的,16ms以下。

网友:
什么是"接收功率更高实测有18dbm以上"?

楼主:
楼上,24Z1上双向通信的,接收也有发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