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三星摄像机的EVF取景器KCD-QK05,终于花一个下午时间调出来了

楼主(2011-11-01):
在淘宝买的三星摄像机上的EVF取景器,买来放了几个月了,一直没时间弄着玩,光来找我要接线图的人都不下10个。自己在网上搜一下,发现广坛一帮朋友从2009年就开始玩这个,没几个玩出来,怎么接线,怎么配套电源,也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

今天自己折腾吧。
首次拆开,这个EVF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驱动板,一个是EVF屏幕,上网费了一番功夫,找到了这两个器件的手册:

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接线图

不过根据我分析,这个图片中的驱动板,使用的是MOTOROLA的驱动芯片,而我手里的,和很多朋友手里的EVF早就不是MOTO的驱动芯片了,所以照着这张图做的,不是出不来图像就是冒烟烧掉。

下面就是我手里的EVF模块:

看清楚了,这里的主芯片不是MOTO的,而是美国KOPIN的KCD-QK05系列,数据手册上面有。

根据主芯片数据手册和EVF屏幕数据手册,做出的接线图:

1、网上关于此模块如何接线,大家纠结的就是是否需要一个高电压输入。原先的MOTO芯片,需要一个11V的高压输入,屏幕才能工作,新的KCD系列已经内置的DCDC变换模块,所以按理来说不再需要高电压输入,但是经过实际分析电路,发现这个EVF没有使用内置的DCDC,EVF屏幕需要的负电压还是要靠外部PIN4输入。于是就拿34063搭了一个负压电路,由于目前手里器件不全,勉强能到-3.5V,离要求的-5V还有差距,导致图像很淡,不清晰。这个回头再调。
2、KOPIN的芯片都是3.3V了,不能再输入5V电压,否则,冒烟是一定的。
3、贴一下我弄的34063负压电路

网友:
用这个做头戴式显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做头戴式显示器?
一语中的!正是在做这个东西。目前在考虑怎么挂到M88头盔的夜视镜挂架上去呢。要是雕刻机到手就好办了。

网友:
好东西,等点亮后的图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做头戴式显示器?
一语中的!正是在做这个东西。目前在考虑怎么挂到m88头盔的夜视镜挂架上去呢。要是雕刻机到手就好办了。

口水啊~~~是不是现在就得入手两个收藏,万一搞出来那不就抢不到了?

网友:
这个好玩!分辨率和效果如何?俺以前想过弄个可以看钓鱼时水底鱼钩有没有鱼吃诱饵.....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
确实,图片挂了,咋回事

网友:
马克一下 回头来看图片

淘宝上哪家买的?

网友:
可以把OSD脚用起来,加个字符什么的。
负压用MAX232加7905就行。想方便的话,7660有必要整一片。
屏很小却有10万像素,需要额外加个目镜才好。如果是从安悦买的,他那有目镜。

做视频眼镜不是太理想,像素太少,还是黑白的。
比较合适的是配合微光摄像头做个夜视仪;或者换光源做HUD(平视显示器,汽车上叫前挡风玻璃映象显示)投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把osd脚用起来,加个字符什么的。
负压用max232加7905就行。想方便的话,7660有必要整一片。
屏很小却有10万像素,需要额外加个目镜才好。如果是从安悦买的,他那有目镜。
做视频眼镜不是太理想,像素太少,还是黑白的。
比较合适的是配合微光摄像头做个夜视仪;或者换光源做hud(平视显示器,汽车上叫前挡风玻璃映象显示)投影

就是从安悦买的,带外壳目镜,上次还送我了半拉摄像机,带一块取景液晶屏,那个屏目前还没时间玩,有时间给单反做一个液晶取景器用。

这个EVF是黑白的,像素不低,不会拿来做视频眼镜的,这个是要挂到战术头盔上,做为光学瞄准镜的后端。客户需要一些样品,参加一个展会,还要申请一些专项经费。
如果用串口电平转换芯片提供负压,是个好办法,用MAX3232,3.3V供电,产生的负压在-5v~-6v之间,就可以省掉7905了,电路板面积更小。EVF模块负压电流只要1mA。

楼主:
上图,DVD机的开机视频画面

对比一下屏幕尺寸,边上是一个一角硬币

木有三脚架,手动对焦,高ISO,微距,拍的真累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显示原理是什么??LCD???现在索尼好像出720P的OLED EVF了。。。昨天看到的报道。。那个真的可以当做视频眼镜

楼主:
得意洋洋的发个贴,以为自己彻底搞定了这个EVF。于是又订了一些EVF模块回来,找原样接上去,杯具了,背光不亮,EVF也不出图像!

仔细检查,发现自己调通的EVF是新版本的,KCD-QK05-DC芯片,而到手的是KCD-QK05-RC芯片,连PCB板也不一样。没办法了,根据KCD-QK05-DC手册上的推荐电路来扒老版本的电路,结果发现老版本的EVF板上使能了sleep功能,新版本的就没有使用SLEEP功能。

最后结论,新版本的使用KCD-QK05-DC芯片,模块1脚和6脚均使用3.3V供电。1脚是为LED背光供电的,不要串电阻,否则太暗
老版本使用的是KCD-QK05-RC芯片,模块1脚需要5V供电,6脚3.3V供电,靠5V和3V的压差打开一个PNP管,使得SLEEP的电压达到3V,模块才能正常工作,如果1脚还是用3.3V,PNP不会饱和导通,就不会产生高电平打开SLEEP状态。

具体详细的描述明天上图一起说。楼主位的图片以及接线说明作废!

网友:
去年7月份花15块买了一个,有的玩了。
那时的配件介绍:
进口微型 黑白液晶取景器 (可以视频输入),这个是新的,我部没有使用资料,需要自己找资料,取景器主芯片是美国 KOPIN 公司的,液晶的分辨率是10万像素左右,电路型号是:KCD-QK05,工作电压是正、负5伏,请自己找到资料后再购买!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千万慎重购买(焊接时需要防静电操作,以免静电电压过高导致芯片损坏!)
    这个显示屏已经让我点亮了,清晰度很高。插座从左到右依次是:1脚串一个330欧姆的电阻接+5伏,2脚接视频信号,3脚接地,4脚空,5脚接地,6脚接+5伏。还有再在背面集成块的40脚接+11伏。此屏现在是PAL制式的。
    将取景器改成了N制式的,很简单。只要在微调电阻旁边空着的焊盘处焊一个4.7K的电阻就行了。

那里现在卖光了。

网友:
当时找到的原理图,应该是摩托罗拉版本的。

网友:
当时找到的接线图竟然给4脚接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