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逻辑always内能进行一个reg变量的加一吗? cnt=cnt+1;

楼主(2011-11-01):
组合逻辑always内能进行一个reg变量的加一吗?
譬如
reg cnt;
always〔c〕
begin
cnt=cnt+1;
end

楼主:
reg cnt;

always〔c〕

begin

cnt=cnt+1;

end
这种方式会报警的。

网友:
语法可以,实际当然不行!

在组合逻辑里,cnt=cnt+1;意味这什么?反馈累加!无穷加下去?加的速度完全由内部电路的布线延迟决定!

如你的意思,可以把always〔c〕变成c的双边沿的时序触发即可,但是哪怕是时序电路,虽然通常没问题,但这种反馈写法都不太建议。

原则上等号两边永远不要有相同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语法可以,实际当然不行!
在组合逻辑里,cnt=cnt+1;意味这什么?反馈累加!无穷加下去?加的速度完全由内部电路的布线延迟决定!
如你的意思,可以把always〔c〕变成c的双边沿的时序触发即可,但是哪怕是时序电路,虽然通常没问题,但这种反馈写法都不太建议。
原则上等号两边永远不要有相同变量。

受教了

网友:
自己给自己加1,是时序电路,没法用组合逻辑实现的。
b=a+1这种倒是可以做成组合逻辑。

网友:
看着可以,但是应该不能综合吧

楼主:
嗯,谢谢解答,书上有一段讲,像这种组合逻辑应该把敏感列表写全了,不然会报警,综合也不是自己希望的逻辑电路,如果把cnt也放入敏感表似乎就有了上面的说法了!貌似是不行的

网友:
当C有电平变化事件时,cnt=cnt+1陷入无限循环

网友:
楼上讲的基本正确,cnt会陷入无限循环当中,没有意义

楼主:
默认的 cnt会进入敏感列表,形成无限循环

网友(2012-02-11):
回复 网友B:
reg cnt;
always〔c〕
begin
cnt=cnt+1;
end
这种方式会报警的。

首先 cnt一位肯定不够的,像这样 reg[32:1] c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