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个丰田六碟车机,有人知道其余的那些IO定义么?看看有什么搞头

楼主(2011-11-01):
单机160,觉得还可以,省得换碟了。做工比之前买的好多了。电源,喇叭什么的卖家给了,还剩下几个插头不知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想要,那里买的?

网友:
凯美瑞高配,我的还是低配那,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要,那里买的?

淘宝搜丰田 6碟 车机,一种段码式显示屏的,120左右,这种彩屏可以接倒车视频的,我见过一家卖140的,不过老板没在线。最后挑了一个离我最近的买了。

楼主:
买的老板们注意了,哈哈,这个六碟机芯特别重,在里面支撑的地方太不给力了,从厦门到福州STO就给弄了个残废:不能吸入碟,联系卖家说这个机都是这个问题,我自己拆开把铁架掰直就OK了。

网友:
当年买个音箱~~~~DVD的

美的我啊,花了600,从电器城驼来~~~~

唉~~~

网友:
明天我给你插头定义,保证可以开机听歌,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我给你插头定义,保证可以开机听歌,哈哈........

我是想知道有没什么通用的控制协议之类的东西,想DIY一个遥控器。早就可以放歌收音了,原来以为面板很简单,最好是插件式的,后来到手才知道,旋钮什么的都是编码器,按键似乎通过总线传输的,好麻烦。

网友:
楼主,上个裸照吧,兄弟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我给你插头定义,保证可以开机听歌,哈哈........
我是想知道有没什么通用的控制协议之类的东西,想diy一个遥控器。早就可以放歌收音了,原来以为面板很简单,最好是插件式的,后来到手才知道,旋钮什么的都是编码器,按键似乎通过总线传输的,好麻烦。

我也买了一个,昨天晚上找到了后面尾插定义。不过在另一台电脑上,晚上回去发上来。
貌似它的操作不需要什么协议,通过后面的方向盘音响控制接口通过高低电平控制,但还不确定,晚上回去仔细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我给你插头定义,保证可以开机听歌,哈哈........

我是想知道有没什么通用的控制协议之类的东西,想diy一个遥控器。早就可以放歌收音了,原来以为面板很简单,最好是插件式的,后来到手才知道,旋钮什么的都是编码器,按键似乎通过总线传输的,好麻烦。

都有协议控制的,要不怎么用方向盘控制?

怎么接碟机?

应该是IE总线,有专门芯片解码的,协议和CAN很像

HA12187FP这个是软件解码IC,只负责将2根差分数据转换成CMOS电平,和CAN里面的MCP2551类似

UPD72042B这个是硬件解码IC,负责将IE解码,ID,DATA都解出来了

网友:
输出的是F6-F7型,其它的自己对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673

网友:
那样不是买来直接可以用了啊,好爽啊

网友:
关注一下,也买了一台。

网友:
这就给拆了啊……这么好的机子……流口水……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放DVD。

网友:
做工就是好

网友:
丰田车机 ,mark

网友:
用亚克力搞个像样的机箱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MCU是松下的MN103XXXX,32BIT,居然加了RAM,和FLASH!

不知道和ARM比如何?

网友:
这么说 diy个无线遥控 功能了?

可惜 之前买了新凯越的 车机 貌似不支持 方向盘按键。。。。

另外 用车机接家庭影院的音箱 感觉
1、音色发暗
2、功率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么说 diy个无线遥控 功能了?
可惜 之前买了新凯越的 车机 貌似不支持 方向盘按键。。。。
另外 用车机接家庭影院的音箱 感觉
1、音色发暗
2、功率不够

接到书架音箱就可以了吧。
其实我也想买一套。
买两个书架音箱,加个低音炮。

网友:
是的
上周末淘了一套 5声道家庭影院  中亚的

两个主声道   两个环绕  一个中置 一共<100元

四声道接上 后发现  没有接中置的地方  音色偏暗 低音重

只接两个环绕 +hiviM10的两个书架箱  效果不错

网友:
有点心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上周末淘了一套 5声道家庭影院  中亚的
两个主声道   两个环绕  一个中置 一共<100元
四声道接上 后发现  没有接中置的地方  音色偏暗 低音重
只接两个环绕 +hivim10的两个书架箱  效果不错

音箱在那里买,我都想买了。

网友:
这机接口真多

网友:
好机。。。。带显示器的解放中卖200多............

网友:
如果想加遥控的话只有从方向盘按键输入入手了,加个小单片机转一下 。
HA12187FP是接丰田多碟CDC用的,是IEBUS 协议。
NXP的那颗DSP在日系的车机里用的很普遍 !

网友:
求教大胡子叔叔:那个接口定义的说明书哪儿找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15720004&wwdialog=bbxxbbmc

楼主说的140的,大概是这家,没配插头,楼主那个配了插头,方便。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这样的160元的车机,谁能绐个淘宝连接地址啊

网友:
我也没找到,难道下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求教大胡子叔叔:那个接口定义的说明书哪儿找的?

就是放狗搜的.

网友:
大胡子,音质如何?

网友:
MARK一个,看上去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胡子,音质如何?

还在路上。不知道啊。

网友:
呵呵,你就是这家买的

网友:
大胡子,你的车机收到货了吗?质量怎样。你在淘宝哪一家买的啊,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收到了。看起来很新,还没有上电。一会儿接线上电看下。
我买的那个140+20快递费的,没有尾线。
就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15720004&wwdialog=bbxxbbmc

网友:
大胡子叔叔!你这个支持中文歌曲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胡子叔叔!你这个支持中文歌曲名吗?
不支持的,空白显示。算一下又搭了几百进去了:机头160+尾线两条25+AUX线15+蓄电池充电器80+音箱140+微软15A电源50+快25=370。
尾线很贵还是旧的,电源买错了,太大了,我测过电流:一半音量时接一个音箱约900MA,5A应该够了。音质也就那么回事吧,又不是hifi。还没时间测试,等LS各位研究结果。

网友:
楼上,谢谢哦!半夜顶一下

网友:
我试了,功能正常。
我接的签名档里的12v电源,底噪较大,音质一般。
把尾插里的电源及输出用烙铁焊bm线来,不过三分钟的事。
不过我买回来是要改数字输出的。
我别的一样没买,只花了160。

网友:
音质一般,有点悲剧。20多万的车配这么烂的音响。

给卖家做了这么大的广告,昨天卖了好几台,正在偷着乐呢。

大胡子准备把I2S引出来?

网友:
我也跟风,买了一台,到卖家那里现场提货,出电源没有配,220.(尾线其实旧的比新的好,线都不一样)
机子很新,9月份的。
目前还没有音箱,用个小喇叭听,音质应该也就那么回事吧,对得起这价钱。
希望有哪位大侠能从尾线那里弄个遥控。

网友:
回复 网友G:
音质一般,有点悲剧。20多万的车配这么烂的音响。
给卖家做了这么大的广告,昨天卖了好几台,正在偷着乐呢。
大胡子准备把i2s引出来?

我准备把IIS找出来。

网友:
这个福特的6碟,不知道值不值,本来想换个的,可还要换面板,就不想折腾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585927419

网友:
回复 网友G:
音质一般,有点悲剧。20多万的车配这么烂的音响。
给卖家做了这么大的广告,昨天卖了好几台,正在偷着乐呢。
大胡子准备把i2s引出来?

买东风本田的思域六碟,音质会好很多。就是价格要贵90块。

网友:
楼主,是哪个位置变形啊,我的也不吸碟

网友:
机芯支撑那里变形了,掰了一下,能凑合进出碟了,还很不顺畅,要手把碟子推到底才能进去,出也只能刚漏个头出来,然后拽出来。

网友:
俺用12v,29A的开关电源听,效果一般般,等大胡子的数字数字输出教程,呵呵....

网友:
我从松下要到了那个6碟机芯的主控芯片的DATASHEET,比较悲剧,那个主控芯片是有数字输出的,但是依赖于外部通信的控制,也就说爱另外芯片的控制,而且输出的管脚也是可以调整的(松下真变态!),需要慢慢试。

另外,手册上貌似没有看到有IIS出来,里面内置1bit DAC,连LPF都集成了!

网友:
哈哈,正在找呢

网友(2011-12-30):
丰田/松下六碟车机数字输出教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16756&bbs_id=9999

网友:
我买了个智跑的原车CD,收音和音效处理也是NXP的,音效处理是7730的下一代SAF7741,棒子货,没开声音就1A电流,音质一般。想要音效好别买车机。价格110+尾线30

网友:
楼主你花钱太多了,我买回来直接找个PC电源接上就可以听了,一样的。

网友: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TEF7000+SAF7741的组合,接条很短的导线就比很多收音机信号强,还有就是经过DSP处理,声音稍为丰满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I: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tef7000+saf7741的组合,接条很短的导线就比很多收音机信号强,还有就是经过dsp处理,声音稍为丰满一些。

我对音质要求不高,看中的是六碟和彩屏,一个盘几十分钟一会就要换碟麻烦。另外也很喜欢高性能的收音头,德生收音机和这个车机对比差多了。我现在电源还没整好,那个十几安的电源觉得有点浪费,做工还不错才几十块,打算再淘个小点的,现在也是用PC电源,就是噪音大。就算什么时候想发发骚,呵呵,可以按照大胡子的教程加装音质好的解码器。

网友:
看来得弄个线性变压器+5A线性稳压(或者不加稳压)来改善音质。
我用的开关电源噪音大得受不了,才改的 数字输出。但数字输出只有CD,没有收音机的。

网友:
我看了SAF7741的资料,本身就是接收IIS+DSP+DAC+线路切换的,搞IIS输出没什么意思,这样你会弄出一大堆东西的。你买机应该买带USB的,听音质好一些的MP3也可以接受了,放碟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看了saf7741的资料,本身就是接收iis+dsp+dac+线路切换的,搞iis输出没什么意思,这样你会弄出一大堆东西的。你买机应该买带usb的,听音质好一些的mp3也可以接受了,放碟很麻烦。

要听mp3就不用他了。
就是冲着CD的高音质,有6碟及GUI界面省得换碟去的。

所以,改的是SPDIF输出,但是从CD那里接出来的,与收音机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用他听收音机,我用来听高品质CD的。

网友(2012-01-30):
利用IEBUS协议,可以实现遥控,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音量加,音量减,随机播放,扫描播放,换碟。可以外加AUX输入,11,13楼朋友说得很好,也可以用方向盘控制方式。就是在STW1,2对地接电阻,将电压调好即可。

网友:
楼主新年好!!!请问这机的高频头是用什么芯片啊?强烈想知道!!是TEF6721HL还是TEF6730HW?先感谢了!!!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麻烦楼主拆开高频头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好像焊死的,不好拆

网友:
其他牌子的车机定义也一样吗?我有台斯科达的车机,也不知道定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买,那里有,告诉我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台应该没有焊死的哦;我的这台(本田C R V)才是焊死的;(以下图片借用网上的;我的机器在老家那边了)但我还是拆了,是TEF6721HL有点失望;远程FM接收能力有点差,我的这台是在图片频头右上角的边上焊死的;我看图片你的没有靠机壳焊着;高频头本身没有焊死的,用小硬物一顶壳边就开了;或者你靠近你机的频头壳看看有没有小窗口,小窗口也可以看到里面IC的型号的;我的是SAF7730HV/223配TEF6721(高频头型号是TDGB2-006A);你的是SAF7730/336配?(高频头型号是TDGG2-001A)听说后缀322的DSP配更好的tuner;所以才求助楼主你了;从频头图片看两个频头外观不是一样的;如果是配好tuner我也买一台你这样的机
CRV 频头图:

你的机器频头图:

网友:
上一张收音王的配搭图片给楼主你看看

网友:
6730的好?我回家拆拆看。。。

网友:
看了下,的确很不错。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是的!麻烦胡子大哥也拆来看看

楼主(2012-05-03):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C:
----------------------------------------------------------------------- ...

看了,是TEF6721HL。

楼主:
无线控制测试成功,定义和大胡子的图相同,就是电压有点差别。采用315M的无线模块,驱动8050,尾插的7脚上拉10K到5V,下拉不同的阻值到8050。S+:112,S-:376,V+:1K,V-:1.86K。阻值不必很精确,因为电压有一定的范围。MODE是尾插的8PIN,也试过可以在CD与RADIO之间切换,可惜我的模块只有4路输出,就没焊上了。如果购买315M模块建议6路以上,5路按键,1路灯光。

网友K:
注意,车用的喇叭和家用的喇叭阻抗不一样,千万不要买错了喇叭,车用的喇叭很多是4欧姆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注意,车用的喇叭和家用的喇叭阻抗不一样,千万不要买错了喇叭,车用的喇叭很多是4欧姆的。 ...

应该是可以搭配8欧的吧
用车机改主要还是搭配音箱的问题,如你所说,大家有没什么好配伍的音箱,4欧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可以搭配8欧的吧
用车机改主要还是搭配音箱的问题,如你所说,大家有没什么好配伍的音箱,4欧的太 ...

阻抗不匹配的话,效果很差的。。。

网友(2012-11-07):
有人玩这个车机吗?买了个福特车机,试试

网友:
请问遥控怎么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控制测试成功,定义和大胡子的图相同,就是电压有点差别。采用315M的无线模块,驱动8050,尾插的7脚上 ...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遥控怎么做啊,怎样接线?

网友:
看起来不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我给你插头定义,保证可以开机听歌,哈哈........  ...

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我给你插头定义,保证可以开机听歌,哈哈........  ...

遥控怎么做啊,怎样接线?

网友:
我测F8-7的电压好像只3V多啊。

网友(2016-05-19):
就找这个帖子呢,感谢大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