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RTT应用都是怎么debug的?

楼主(2011-11-01):
刚接触RTT,问题可能比较浅显。我看用scons可以生成gcc编译的目标代码,然后如何调试呢?用gdb还是其他工具?对Jlink支持如何?

网友:
可以使用gdb,eclipse等,jlink有gdb serv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使用gdb,eclipse等,jlink有gdb server

问下,我从来没成功用过这个组合调试成功过,jlink gdb-server正常,可是gcc带的gdb总是只能运行几秒钟就死机。
能给个好用的项目文件吗?

网友:
我都是在MDK下调RT-Thread的,不过裸奔是用Eclipse + CodeSourcery G++ Lite + J-Link GDB Server组合的,估计RT-Thread也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YAGARTO,编译和用Jlink下载都没问题,就是无法调试。

网友:
我记得J-Link GDB Server需要独立的license。

网友:
Jlink GDB Server一直正常,是arm-none-eabi-gdb.exe只能跑2秒钟就死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在mdk下调rt-thread的,不过裸奔是用eclipse + codesourcery g++ lite + j-link gdb server组合的,估计rt-thread也没问题。

MDK下能用scons么?还是要另建project?愿闻其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在mdk下调rt-thread的,不过裸奔是用eclipse + codesourcery g++ lite + j-link gdb server组合的,估计rt-thread也没问题。
mdk下能用scons么?还是要另建project?愿闻其详。
命令:
scons --target=mdk -s

会自动根据rtconfig.h中的配置情况,码好相应的MDK工程文件。aozima有个工具,也可以这样自动更新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