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最省刀的PCB雕刻指南~

楼主(2011-11-01):
前一阵子贴在学校里面的论坛上的, 现在贴过来~

1. 用Allegro布一个单面板. 注意由于雕刻和钻孔操作都在铜箔层进行, 因此印制电路和表贴器件要放在TOP层, 直插器件要放在BOTTOM层. 如下图所示. 其实在BOTTOM层也可以放适量的线, 只要不耽误元器件摆放. 焊接的时候飞线就行了.

2. 生成Artwork时要生成英制RS274X格式. 生成TOP层的Artwork, 包括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三个subclass. 配置如下图所示.

3. 生成公制绝对坐标2.4格式的Excellon钻孔文件. 可以有repeat code. 配置如下图所示.

4. 用文本编辑器编辑TOP层的Artwork文件, 去掉其中类似"%IR0*IPPOS*OFA0.00000B0.00000*MIA0B0*SFA1.00000B1.00000*%"的一行. 用visolate打开TOP层的Artwork文件. 使用visolate之前必须安装JRE和Java3D 1.5.2.

5. 配置生成g-code的参数: 使用公制绝对坐标, cutting height里面填写雕刻深度(如果要0.2mm, 就写-0.2), travel clearance里面填写抬刀的时候Z轴的高度(比如5mm).  milling speed和Movement speed的单位是长度单位/s, 生成g-code的时候F值是这个数值乘以60, 应当注意. 配置如下图所示.

6. 点击Make Toolpaths(右边那个单选按钮选voronoi), 生成刀路. 生成的结果可以即时看到.

7. 点击Save G-code那一行右边的Browse, 选择将g-code存储在哪儿. 点击Save G-Code.

8. 手工修改生成的G-Code: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在G90后面加上G0 Z5(先将刀移动到高度5mm的地方, 然后再进行后续操作, 防止撞刀), 在G0 Z5后面加上M3 S2500(启动主轴, 转速2500r/min).

9.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xcellon钻孔文件, 下载并解压附件中的excellon_to_gcode.rar, 用浏览器打开excellon_gcode.html. 将Excellon钻孔文件粘贴到左边那个文本框.

10. 确认上面的参数: Safe Z是抬刀的时候Z轴的高度, Drill Depth是钻孔深度, Spindle Speed和Feedrate(单位是长度单位/min)不用解释, Input Number Format与Excellon钻孔文件的格式一致, Output Decimal Places可以和Input Number Format的小数位数一致. 配置如下图所示.

11. 点击Generate G-Code. 将右边的G-Code复制出来存成文件.

12. 装夹覆铜板和刀具(建议使用0.8mm玉米铣刀). 打开Mach3, 进行对刀, 设置Z轴零点为覆铜板的表面, 运行钻孔G-code文件进行钻孔;

13. 换V刀, 重新对刀(Z轴零点仍然为覆铜板表面), 运行雕刻G-code进行雕刻.

14. 使用适当刀具切割覆铜板并取下.

15. 使用手持旋转工具夹持适当直径的钻头或玉米铣刀对过小的孔进行扩孔.

16. 雕刻结果如下图所示.

17. 按原版图进行焊接, 最终结果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TDA2822M的BTL功放).

另外两个附件在下面:

网友:
看不见图片

网友:
这个还真是省时省刀
就是焊接时看起来不够直观

网友:
这个....说什么好呢,感觉还是用FeCl3烂得好.

网友:
不错,确实很省,而且做的像地图一样

网友:
简单电路还行复杂电路就疯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记号一下

网友:
好经验,省时省刀,先收藏了!

网友:
省刀是省刀,但焊接就麻烦了,特别是电路复杂的时候。

网友:
很有艺术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下方那个radio button选outline生成的就是传统的了.

网友:
我没有Allegro,在这里,Allegro可以被protel或者eagle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都行, 只要能生成合适的Gerber光绘图和Excellon钻孔文件~
我不会用Protel和Eagle, 你得自己琢磨琢磨参数怎么调合适.

网友:
建议用雕刻机完成自动钻孔、切料;然后用毛笔蘸油漆画画或小刀刻刻;

数控钻孔比较重要的吧

网友:
cool,等着阿莫的平民雕刻机呐

网友(2012-04-06):
是省了,但是不太好看,也不好焊接吧?

网友:
呵呵,确实省刀,不得不顶!

网友:
哇,确实非常的省刀省时间呀。。。

只是设置的过程比较繁琐 ,,,

网友:
用在可以使用的场合,这种方法还是应该学会。

网友:
的确,焊接起来是个麻烦事

网友(2012-05-07):
好办法,顶起。

最近在拿artcam做类似的事儿,想起来好像坛里有,回来翻翻,哈哈。

网友:
设计高频线路板是这样的。

网友:
难看了点。

网友(2014-06-22):
这个挺不错,文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