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msp430f149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1-11-01):
具体电路如图所示。http://bbs.eeworld.com.cn/attachments/month_1111/20111101_6f6b044e604b1ea3c0fdsqMLmd3yJ2zj.jpg(本论坛无法上传文件)
现在使用USB仿真器下载时先是接在单片机上的LED闪烁。IAR显示正在初始化,随后就显示找不到硬件。是否重试,重试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线的连接是正确的,不然LED不会闪烁。于是开始检查。发现显示正在初始化的时候也就是LED闪烁的时候单片机的VCC只有0.7V,当显示找不到硬件的时候又变为3.3V了。

      刚刚发现:MSP430的供电芯片。AMS1117-3.3输入12V的时候竟然输出3.6V输入5V的时候输出3.28V。因此也就是说单片机曾经受到过3.6V的电压,坏了?可能吧。毕竟它的工作的电压是1.8-3.6.擦边球不能打啊

网友:
AMS1117 最好不要超8V输入,149试过错误地接在5V,几分钟后发现,没坏。
3.6V不应该损坏149的。试下断电一会重新连接看看。

网友:
規格書上寫建議工作電壓是1.8~3.6V,而絕對最大值是4.1V,不過一般來說,短暫的5V亦不會損壞片子的,可能是USB驅動問題吧!

電路圖上LED沒有串限流電阻,是否電流過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了470排阻

网友: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见过的,应该是因为你的UIF在下载的时候给目标版供电了,但是你的目标板又有电源,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貌似这其实是TI的UIF设计上的bug,所以你可以把目标板上的jtag的vcc脚拔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