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步进电机用单轴驱动器好还是用三轴驱动板好?(不考虑价格)三轴驱动板都是山寨的吗

楼主(2011-11-02):
如题!

网友:
自己用还是公司用啊?自己用的话,要么买最好的盒子,要么就买成熟的方案做的板子。两者就电流的差别。

专用模块貌似要比盒子在小电流的情况下好一些。

网友:
我喜欢单轴的,买多一块备用,随时替换坏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