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在你第二版书里看到一个波特率设置,是在不明白,您能在百忙之中出来帮助一下吗

楼主(2011-11-02):
首先是UASRT初始化:
void main()
{
UCSRA = 0x00;//这里为什么全部为0
UCSRB = 0xD8;
UCSRC = 0x86;

UBRRH = 0x00;
UBRRL = 0x19;

#asm("sei")
while(1)
{
putchar(0x55);

}

}
就上面那一句UCSRA = 0x00;//这里为什么全部为0
还有波特率的设置更看不懂:UBRRH = 0x00;
                          UBRRL = 0x19;

楼主:
不可沉下去了

网友:
~~~~话说楼主的帖子俺只围观。。

不过貌似不是专门吸引眼球的了。。

UCSRA = 0x00; 俺不清楚为啥要这么弄,一般初始化只是设置 UCSRA的 U2X 和 MPCM 两个控制位,其它位都是状态位。
非多机通讯时,只需要设置 U2X,比如写成 UCSRA = 1<<U2X; 就可以了。

UBRRH = 0x00;
UBRRL = 0x19;

这两个是波特率寄存器,手册里有计算公式和表格,也不知你的时钟是多少。看手册吧。

哦,补充下,又忘记问楼主性别了。。。爆汗~~~

网友:
建议,打开数据手册【atmega16之类的】,PDF阅读器都有一个搜索,关键字就是这些寄存器名。例如,UCSRA。
找到UCSRA相关的介绍,每个位的定义,再结合你要实现的功能。设置对应的位。
Bit  7    6   5    4  3  2   1    0
     RXC TXC UDRE FE DOR PE U2X MPCM      UCSRA

• Bit 7 – RXC: USART Receive Complete
• Bit 6 – TXC: USART Transmit Complete
• Bit 5 – UDRE: USART Data Register Empty
• Bit 4 – FE: Frame Error
• Bit 3 – DOR: Data OverRun
• Bit 2 – PE: Parity Error
• Bit 1 – U2X: Double the USART Transmission Speed
• Bit 0 – MPCM: Multi-processor Communication Mode

是的,就是这样。把UBRRH UBRRL 这两个也找出来看看。

网友:
刚好也在学AVR

全0是看需要具体设置吧,看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上面那一句UCSRA = 0x00;//这里为什么全部为0
还有波特率的设置更看不懂:UBRRH = 0x00;
                          UBRRL = 0x19;

============================================
如果是系统开机后的初始化,这个UCSRA = 0x00可以省掉的,因为AVR复位后这个寄存器就是全0。如果是程序当中的初始化,这句是为了保险,关闭发送、接收允许,是防止初始化(改变)波特率过程中,产生不不要的字符发送或接收。

后面两个寄存器的值是设定要使用的波特率,根据你的系统时钟和需要可以计算,我的教程中已经有对应的表格,可以查的。

LZ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串行接口的基本概念,所以就是简单查手册或书上查表的问题也不理解。没有基础,看手册,看书也是看不懂的。

楼主:
我明白,我能理解,就是在那个,如果UCSRA = 0x00的话,那么下面那一句不是没有用啦!
就是while(!(UCSRA&(1<<RXC))),因为UCSRA一直是0,那么即使再怎么相与也是0.
RXC的作用并不大

网友:
4楼的朋友已经把UCSRA寄存器每位的意义贴出来了。

RXC是“USART Receive Complete”的标志位,当USART接口收到一个数据帧后,硬件自动将该位置1的。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基础的知识和观念太差的话,学这个非常吃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会计的,但是对电子非常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会计的,但是对电子非常感兴趣
牛人啊!你个学会计的,对怎么钓男人多感点兴趣,相信收益会比对电子感兴趣的大

网友:
你的头像好熟悉啊,貌似在哪儿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
超级恶心的男人,强烈建议莫老大封锁该恶心人的ID,呵呵…………

网友:
lz的帖子只围观。

网友:
mark~
同样问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