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利用网络实现远程控制家用电器!!

楼主(2011-11-02):
各位大侠好:
小弟刚刚接触单片机,想用手机通过网络远程控制家用电器,不知道网络部分要用到什么模块,哪位大侠做过的麻烦指导下。或者有这方面的教程也行。谢啦!!

网友(2012-01-08):
回复 楼主:

GSM模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家里用GSM模块或GPRS模块做主控制器通信,主机收到命令通过无线、蓝牙等方式传输控制命令。

网友:
有宽带用串口以太网模块,配合家用路由器的DDNS。

网友:
以太网模块,继电器。
还有你要控制的电器得是通电就工作的才行,例如电灯。
如果是像电饭煲那样,通电后还要按钮选择的就没办法了。当然,除非你把电饭煲的电路也改了,模拟开关动作。

网友:
我一直有个想法   现在很多家用的路由器都支持DDNS   然后用花生壳把自己家做成个小服务器,然后有手机或者网络访问自己家的这个服务器。    利用嵌入式技术结合家电做应用,控制家电,智能家居之类的。

    但现在条件有限...

   刚好看到这个帖子

   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以实现。

   想个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2012-02-17):
恩,好想法。。我设想做个红外万能遥控小车,在家里帮着开电视开空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