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GS和单片机通讯的方案

楼主(2011-11-02):
我想用MCGS和单片机做通讯目前选用方案是用单片机的MODBUS协议做 有没有哪位大师能讲解下MODBUS协议的具体做法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拿一个支持MODBUS协议的产品,看看他们的通讯说明,你就懂了。要是看书面上的什么线圈、寄存器啊有时会晕的。

网友(2012-08-28):
我也在做这个,拿MCGS脚本驱动做。

网友(2012-11-09):
写单片机程序按照modbus 通讯格式   mcgs通讯地址=实际地址加一

网友:
给你个MODBUS各种单片机都有移植好的例证,看看吧,很简单的

网友(2013-10-17):
感谢楼上!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