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震动用什么传感器检测

楼主(2011-11-02):
仪器震动用什么传感器检测?

加速度传感器 ADXL103             还是陀螺仪ENC-03RC

网友:
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简单就用压电片咯

网友:
压电片中间焊一根杆子出来,灵敏度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顺便问一下啊,仪器震动剧烈时候,我是应该去读AD值判断,还是直接弄成比较器触发中断,使机器停下来,我没什么经验这个

网友:
震动信号是正弦波 不能用比较器的 要AD之后 对数据进行处理 求出幅值 或 频率 或有效值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震动信号是正弦波 不能用比较器的 要ad之后 对数据进行处理 求出幅值 或 频率 或有效值等

哦  谢谢 帮了我大忙了  偶像啊 呵呵

网友:
震动是否激烈,一般使用db的大小来表示,有计算公式,这儿敲不出来,查一下就成了,需要根据奈奎斯特定律取样计算
在实际使用中,加速度传感器会引入较多杂波,可能需要考虑硬件的带通滤波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