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11-11-02):
哪位大大能设计个放大电路:

power in: 7.5v 3A        需要把D/A 出来后的电压0-5v 放大 3倍 到0-15v.  芯片最好用单电源的.

网友:
最大能大过电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源升压。。。哈哈~~

网友:
什么指标都没有,随便搞个放大器都能满足要求  LZ不是一般的懒 或者说LZ根本不是学电子的

网友:
楼主你先把7.3v升到能给运放供电的电压就可以了。先满足运放供电----基本的运放电路都能满足你的要求拉。

网友:
哥几个,也不是随便什么运放都行啊。
有0V这个要求啊?
精度是多少?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温度范围内不能确保是0,即使精密的运放也会给个max值,很不幸这个值不会是0。
双电源供电倒是可以输出0,在结合温度漂移,选择一个合适的运放。

网友:
先来个倍压电路。正好到15 在来个轨对轨的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几个,也不是随便什么运放都行啊。
有0v这个要求啊?
精度是多少?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温度范围内不能确保是0,即使精密的运放也会给个max值,很不幸这个值不会是0。
双电源供电倒是可以输出0,在结合温度漂移,选择一个合适的运放。
----------------------------------------------------------------------

我调试的电路里基本上0V的概念====就是0.20v以下的都可以近视为0,当然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