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编写触摸屏的操作界面????

楼主(2011-11-02):
小弟最近接触了ADS7843的FPGA的控制代码 可是愁于不知道该如何编写触摸屏的操作界面 所以问问各位大侠基于FPGA使用verilog能不能直接编写触摸屏的操作界面,还是通过sopc使用c语言编写,或者嵌入其他的操作系统来编写。希望各位大侠指条明路,让小弟脱离苦海。

网友:
1. FPGA 可以直接操控ADS7843沒問題
2. 請先將你的設計規格製定清楚

网友:
可以嵌入ucOS系统,然后用ucgui做图形界面处理

网友:
CPU/MCU 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