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 用周立功的UART中间件 设置波特率 115200不行 19200可以 9600也可以 哪位大

楼主(2011-11-02):
lpc2368 用周立功的UART中间件 设置波特率 115200不行 19200可以 9600也可以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 给小弟点提示 谢了

网友:
你的不行指的是什么?

网友: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小数点分频设置吗?
U1FDR   寄存器

网友:
可能是外设时钟 Fpclk 过低导致 UART分 频出来的频率误差过大,将 Fpclk 设置高点试试。

网友(2018-03-29):
因为他的代码做了限制
if ((uiParaData[BaudRate] <= 9600 ) || (uiParaData[BaudRate] >= 115200)) {
                uiParaData[BaudRate] = 9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