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优化(初学者进)

楼主(2011-11-02):
程序优化
    由于单片机的性能同电脑的性能是天渊之别的,无论从空间资源上、内存资源、工作频率,都是无法
与之比较的。PC 机编程基本上不用考虑空间的占用、内存的占用的问题,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功能就可以了。
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截然不同了,一般的单片机的Flash 和Ram 的资源是以KB 来衡量的,可想而知,单片
机的资源是少得可怜,为此我们必须想法设法榨尽其所有资源,将它的性能发挥到最佳,程序设计时必须
遵循以下几点进行优化:

1. 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
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
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 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
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2. 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
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 之类
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二到三个字节的指令。

3. 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
(1) 求余运算
N= N %8 可以改为N = N &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
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 平方运算
N=Pow(3,2) 可以改为N=3*3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 因为浮点数
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3) 用位移代替乘法除法
N=M*8 可以改为N=M<<3
N=M/8 可以改为N=M>>3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
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
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N=M*9
可以改为N=(M<<3)+M;
(4) 自加自减的区别
例如我们平时使用的延时函数都是通过采用自加的方式来实现。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0;i<t;i++)
for(j=0;i<1000;j++)
}
可以改为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t;i>=0;i--)
for(j=1000;i>=0;j--)
}
说明: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 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
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 均有为0 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

4. while 与do...while 的区别
void DelayNus(UINT16 t)
{
while(t--)
{
NOP();
}
}
可以改为
void DelayNus(UINT16 t)
{
do
{
NOP();
}while(--t)
}
说明:使用do…while 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 循环。

5. register 关键字
void UARTPrintfString(INT8 *str)
{
while(*str && str)
{
UARTSendByte(*str++)
}
}
可以改为
void UARTPrintfString(INT8 *str)
{
register INT8 *pstr=str;
while(*pstr && pstr)
{
UARTSendByte(*pstr++)
}
}
说明:在声明局部变量的时候可以使用register 关键字。这就使得编译器把变量放入一个多用途的寄存
器中,而不是在堆栈中,合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执行速度。函数调用越是频繁,越是可能提高代码的
速度,注意register 关键字只是建议编译器而已。

6. volatile 关键字
volatile 总是与优化有关,编译器有一种技术叫做数据流分析,分析程序中的变量在哪里赋值、在
哪里使用、在哪里失效,分析结果可以用于常量合并,常量传播等优化,进一步可以死代码消除。一般来
说,volatile 关键字只用在以下三种情况:
a) 中断服务函数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参考本书高级实验程序)
b) 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c)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 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总之,volatile 关键字是一种类型修饰符,用它声明的类型变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编译器未知的因素
更改,比如: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代码
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7. 以空间换时间
在数据校验实战当中,CRC16 循环冗余校验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是查表法,通过查表可以更加快获得
校验值,效率更高,当校验数据量大的时候,使用查表法优势更加明显,不过唯一的缺点是占用大量的空
间。
//查表法:
code UINT16 szCRC16Tbl[256]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UINT16 CRC16CheckFromTbl(UINT8 *buf,UINT8 len)
{
UINT16 i;
UINT16 uncrcReg = 0, uncrcConst = 0xffff;
for(i = 0;i < len;i ++)
{
uncrcReg = (uncrcReg << 8) ^ szCRC16Tbl[(((uncrcConst ^ uncrcReg) >> 8)
^ *buf++) & 0xFF];
uncrcConst <<= 8;
}
return uncrcReg;
}
如果系统要求实时性比较强,在CRC16 循环冗余校验当中,推荐使用查表法,以空间换时间。

8. 宏函数取代函数
首先不推荐所有函数改为宏函数,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但是一些基本功能的函数很有必要使用宏
函数来代替。
UINT8 Max(UINT8 A,UINT8 B)
{
return (A>B?A:B)
}
可以改为
#define MAX(A,B) {(A)>(B)?(A):(B)}
说明:函数和宏函数的区别就在于,宏函数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而函数占用了时间。大家要知道的是,函
数调用是要使用系统的栈来保存数据的,如果编译器里有栈检查选项,一般在函数的头会嵌入一些汇编语
句对当前栈进行检查;同时,cpu 也要在函数调用时保存和恢复当前的现场,进行压栈和弹栈操作,所以,
函数调用需要一些cpu 时间。而宏函数不存在这个问题。宏函数仅仅作为预先写好的代码嵌入到当前程序,
不会产生函数调用,所以仅仅是占用了空间,在频繁调用同一个宏函数的时候,该现象尤其突出。

9. 适当地使用算法
假如有一道算术题,求1~100 的和。
作为程序员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点击键盘写出以下的计算方法:
UINT16 Sum(void)
{
UINT8 i,s;
for(i=1;i<=100;i++)
{
s+=i;
}
return s;
}
很明显大家都会想到这种方法,但是效率方面并不如意,我们需要动脑筋,就是采用数学算法解决问题,
使计算效率提升一个级别。
UINT16 Sum(void)
{
UINT16 s;
s=(100 *(100+1))>>1;
return s;
}
结果很明显,同样的结果不同的计算方法,运行效率会有大大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通过数
学的方法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10. 用指针代替数组
在许多种情况下,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这样做常常能产生又快又短的代码。与数组索引相
比,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使用多维数组时差异更明显。下面的代码作用是相同的,
但是效率不一样。
UINT8 szArrayA[64];
UINT8 szArrayB[64];
UINT8 i;
UINT8 *p=szArray;
for(i=0;i<64;i++)szArrayB=szArrayA;
for(i=0;i<64;i++)szArrayB=*p++;
指针方法的优点是,szArrayA 的地址装入指针p 后,在每次循环中只需对p 增量操作。在数组索引
方法中,每次循环中都必须进行基于i 值求数组下标的复杂运算。

11. 强制转换
C 语言精髓第一精髓就是指针的使用,第二精髓就是强制转换的使用,恰当地利用指针和强制转换不但
可以提供程序效率,而且使程序更加之简洁,由于强制转换在C 语言编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将已五
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作为讲解。
例子1:将带符号字节整型转换为无符号字节整型
UINT8 a=0;
INT8 b=-3;
a=(UINT8)b;
例子2:在大端模式下(8051 系列单片机是大端模式),将数组a[2]转化为无符号16 位整型值。
方法1:采用位移方法。
UINT8 a[2]={0x12,0x34};
UINT16 b=0;
b=(a[0]<<8)|a[1];
结果:b=0x1234
方法2:强制类型转换。
UINT8 a[2]={0x12,0x34};
UINT16 b=0;
b= *(UINT16 *)a; //强制转换
结果:b=0x1234
例子3:保存结构体数据内容。
方法1:逐个保存。
typedef struct _ST
{
UINT8 a;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ST;
ST s;
UINT8 a[5]={0};
s.a=1;
s.b=2;
s.c=3;
s.d=4;
s.e=5;
a[0]=s.a;
a[1]=s.b;
a[2]=s.c;
a[3]=s.d;
a[4]=s.e;
结果:数组a 存储的内容是1、2、3、4、5。
方法2:强制类型转换。
typedef struct _ST
{
UINT8 a;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ST;
ST s;
UINT8 a[5]={0};
UINT8 *p=(UINT8 *)&s;//强制转换
UINT8 i=0;
s.a=1;
s.b=2;
s.c=3;
s.d=4;
s.e=5;
for(i=0;i<sizeof(s);i++)
{
a=*p++;
}
结果:数组a 存储的内容是1、2、3、4、5。
例子4:在大端模式下(8051 系列单片机是大端模式)将含有位域的结构体赋给无符号字节整型值
方法1:逐位赋值。
typedef struct __BYTE2BITS
{
UINT8 _bit7:1;
UINT8 _bit6:1;
UINT8 _bit5:1;
UINT8 _bit4:1;
UINT8 _bit3:1;
UINT8 _bit2:1;
UINT8 _bit1:1;
UINT8 _bit0:1;
}BYTE2BITS;
BYTE2BITS Byte2Bits;
Byte2Bits._bit7=0;
Byte2Bits._bit6=0;
Byte2Bits._bit5=1;
Byte2Bits._bit4=1;
Byte2Bits._bit3=1;
Byte2Bits._bit2=1;
Byte2Bits._bit1=0;
Byte2Bits._bit0=0;
UINT8 a=0;
a|= Byte2Bits._bit7<<7;
a|= Byte2Bits._bit6<<6;
a|= Byte2Bits._bit5<<5;
a|= Byte2Bits._bit4<<4;
a|= Byte2Bits._bit3<<3;
a|= Byte2Bits._bit2<<2;
a|= Byte2Bits._bit1<<1;
a|= Byte2Bits._bit0<<0;
结果:a=0x3C
方法2:强制转换。
typedef struct __BYTE2BITS
{
UINT8 _bit7:1;
UINT8 _bit6:1;
UINT8 _bit5:1;
UINT8 _bit4:1;
UINT8 _bit3:1;
UINT8 _bit2:1;
UINT8 _bit1:1;
UINT8 _bit0:1;
}BYTE2BITS;
BYTE2BITS Byte2Bits;
Byte2Bits._bit7=0;
Byte2Bits._bit6=0;
Byte2Bits._bit5=1;
Byte2Bits._bit4=1;
Byte2Bits._bit3=1;
Byte2Bits._bit2=1;
Byte2Bits._bit1=0;
Byte2Bits._bit0=0;
UINT8 a=0;
a = *(UINT8 *)&Byte2Bits
结果:a=0x3C
例子5:在大端模式下(8051 系列单片机是大端模式)将无符号字节整型值赋给含有位域的结构体。
方法1:逐位赋值。
typedef struct __BYTE2BITS
{
UINT8 _bit7:1;
UINT8 _bit6:1;
UINT8 _bit5:1;
UINT8 _bit4:1;
UINT8 _bit3:1;
UINT8 _bit2:1;
UINT8 _bit1:1;
UINT8 _bit0:1;
}BYTE2BITS;
BYTE2BITS Byte2Bits;
UINT8 a=0x3C;
Byte2Bits._bit7=a&0x80;
Byte2Bits._bit6=a&0x40;
Byte2Bits._bit5=a&0x20;
Byte2Bits._bit4=a&0x10;
Byte2Bits._bit3=a&0x08;
Byte2Bits._bit2=a&0x04;
Byte2Bits._bit1=a&0x02;
Byte2Bits._bit0=a&0x01;
方法2:强制转换。
typedef struct __BYTE2BITS
{
UINT8 _bit7:1;
UINT8 _bit6:1;
UINT8 _bit5:1;
UINT8 _bit4:1;
UINT8 _bit3:1;
UINT8 _bit2:1;
UINT8 _bit1:1;
UINT8 _bit0:1;
}BYTE2BITS;
BYTE2BITS Byte2Bits;
UINT8 a=0x3C;
Byte2Bits= *(BYTE2BITS *)&a;

12. 减少函数调用参数
使用全局变量比函数传递参数更加有效率。这样做去除了函数调用参数入栈和函数完成后参数出栈所
需要的时间。然而决定使用全局变量会影响程序的模块化和重入,故要慎重使用。

13. switch 语句中根据发生频率来进行case 排序
switch 语句是一个普通的编程技术,编译器会产生if-else-if 的嵌套代码,并按照顺序进行比较,
发现匹配时,就跳转到满足条件的语句执行。使用时需要注意。每一个由机器语言实现的测试和跳转仅仅
是为了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把宝贵的处理器时间耗尽。为了提高速度,没法把具体的情况按照它们发
生的相对频率排序。换句话说,把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放在第一位,最不可能的情况放在最后。

14. 将大的switch 语句转为嵌套switch 语句
当switch 语句中的case 标号很多时,为了减少比较的次数,明智的做法是把大switch 语句转为嵌
套switch 语句。把发生频率高的case 标号放在一个switch 语句中,并且是嵌套switch 语句的最外
层,发生相对频率相对低的case 标号放在另一个switch 语句中。比如,下面的程序段把相对发生频率
低的情况放在缺省的case 标号内。
UINT8 ucCurTask=1;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void Task4(void);
……………
void Task16(void);
switch(ucCurTask)
{
case 1: Task1();break;
case 2: Task2();break;
case 3: Task3();break;
case 4: Task4();break;
………………………
case 16: Task16();break;
default:break;
}
可以改为
UINT8 ucCurTask=1;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void Task4(void);
……………
void Task16(void);
switch(ucCurTask)
{
case 1: Task1();break;
case 2: Task2();break;
default:
switch(ucCurTask)
{
case 3: Task3();break;
case 4: Task4();break;
………………………
case 16: Task16();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
由于switch 语句等同于if-else-if 的嵌套代码,如果大的if 语句同样要转换为嵌套的if 语句。
UINT8 ucCurTask=1;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void Task4(void);
……………
void Task16(void);
if (ucCurTask==1) Task1();
else if(ucCurTask==2) Task2();
else
{
if (ucCurTask==3) Task3();
else if(ucCurTask==4) Task4();
………………
else Task16();
}

15. 函数指针妙用
当switch 语句中的case 标号很多时,或者if 语句的比较次数过多时,为了提高程序执行速度,
可以运用函数指针来取代switch 或if 语句的用法,这些用法可以参考电子菜单实验代码、USB 实验代码
和网络实验代码。
UINT8 ucCurTask=1;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void Task4(void);
……………
void Task16(void);
switch(ucCurTask)
{
case 1: Task1();break;
case 2: Task2();break;
case 3: Task3();break;
case 4: Task4();break;
………………………
case 16: Task16();break;
default:break;
}
可以改为
UINT8 ucCurTask=1;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void Task4(void);
……………
void Task16(void);
void (*szTaskTbl)[16])(void)={Task1,Task2,Task3,Task4,…,Task16};
调用方法1:(*szTaskTbl[ucCurTask])();
调用方法2: szTaskTbl[ucCurTask]();

16. 循环嵌套
循环在编程中经常用到的,往往会出现循环嵌套。现在就已for 循环为例。
UINT8 i,j;
for(i=0;i<255;i++)
{
for(j=0;j<25;j++)
{
………………
}
}
较大的循环嵌套较小的循环编译器会浪费更加多的时间,推荐的做法就是较小的循环嵌套较大的循环。
UINT8 i,j;
for(j=0;j<25;j++)
{
for(i=0;i<255;i++)
{
………………
}
}

17. 内联函数
在C++中,关键字inline 可以被加入到任何函数的声明中。这个关键字请求编译器用函数内部的代
码替换所有对于指出的函数的调用。这样做在两个方面快于函数调用。这样做在两个方面快于函数调用:
第一,省去了调用指令需要的执行时间;第二,省去了传递变元和传递过程需要的时间。但是使用这种方
法在优化程序速度的同时,程序长度变大了,因此需要更多的ROM。使用这种优化在inline 函数频繁调
用并且只包含几行代码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如果编译器允许在C 语言编程中能够支持inline 关键字,注意不是C++语言编程,而且单片机的ROM
足够大,就可以考虑加上inline 关键字。支持inline 关键字的编译器如ADS1.2,RealView MDK 等。

18. 从编译器着手
很多编译器都具有偏向于代码执行速度上的优化、代码占用空闲太小的优化。例如Keil 开发环境编
译时可以选择偏向于代码执行速度上的优化(Favor Speed)还是代码占用空间太小的优化(Favor
Size)。还有其他基于GCC 的开发环境一般都会提供-O0、-O1、-O2、—O3、-Os 的优化选项,而使用
-O2 的优化代码执行速度上最理想,使用-Os 优化代码占用空间大小最小。

19. 嵌入汇编---杀手锏
汇编语言是效率最高的计算机语言,在一般项目开发当中一般都采用C 语言来开发的,因为嵌入汇编
之后会影响平台的移植性和可读性,不同平台的汇编指令是不兼容的。但是对于一些执着的程序员要求程
序获得极致的运行的效率,他们都在C 语言中嵌入汇编,即“混合编程”。
注意:如果想嵌入汇编,一定要对汇编有深刻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使用嵌入汇编。

——摘至《51单片机技术与应用系统开发案例精选》436~450页

楼主:
好书一本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论坛下的 分享下

书名好像这个才是《51单片机C语言创新教程》 搞蒙了。。

网友:
初学51,确实受不了自己写的程序。学习了。

网友:
写的挺好的

网友:
对我来说
挺好的

网友:
mark  一下。我写程序都没优化过,都是乱写的,只求实现功能。

网友:
太受用了,顶一个!

网友:
很实用,正在研究C呢,

网友:
好好学习下,之前狠狠地规范了自己的coding style,现在该好好的优化设计了

网友:
mark 单片机程序优化

网友:
不错可以找到不少东西

网友:
很给力的东西!!!!!!!!!!大家顶起

网友:
我是初学者呵呵

网友:
灰常给力啊 这个帖子 给我帮助灰常大  狂顶下   以前对程序优化 真是无从下手  现在有方向了  多谢

网友:
我Ctrl+C Ctrl+V 了

网友:
一篇很好的文章,顶楼主。如果我死不了,我会细看的。

网友:
学习一下,多谢高手

网友:
此文很妙。 收藏。

网友:
回复 楼主:

51干的活得多了,确实需要考虑程序的代码效率啊!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mark

网友:
这个文章很好,很受教育!

网友:
下载了,谢谢,不过打开一看,看到STC,又看到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

网友:
这个好啊,mark

网友:
这个好呀

网友:
是《51单片机C语言创新教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顶起。。。。

网友:
打算做智能车,最近也在关注模块化编程,这样子后期修改的时候比较方便好找。楼主这个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
好东东,学习,得收藏

网友:
优酷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0OTU2Njk2.html

我对单片机的认识

     从接触单片机到现在也有6年了,记得大一刚进学校时候,就听学长们讲单片机有多重要,多难学。不服输的性格,使我开始自学单片机。那时候,还没有发单片机教材,就跑图书馆借了好几本单片机书,下完课后就开始研究。每次,看的都想睡觉,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半年。大家应该知道,技术类的书籍,很枯燥的。里面全是变量,寄存器,概念性的东西。完全不知道到底干嘛用,所以很难坚持。我开始考虑是不是我的学习方法有问题,书本上的概念讲的很清楚但是我得不到验证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我必须要去做实验。

    弄明白这一点过后,我决定买一块实验板。花了我260块钱,带1602液晶的,下载还只能用串口线。比起现在来说已经很贵了,而且功能还很少。最要命的是,里面的资料一团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偶然机会在网上找到了视频教程(当然是不配套的),然后就跟着视频学习。一个月时间我就把单片机的所有资源系统的学习了一遍,也可以自己独立写程序了。这次很顺利,单片机总算是入门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入门单片机十天是完全可以的,不过关键是方法。

    入门过后,我在想我应该要做点什么。决定做我的第一个单片机作品:1602液晶时钟。时钟芯片用的是DS12C887(以前电脑主板上用这个芯片),有按键设置时间,闹钟,蜂鸣器做闹钟发声器。这个小作品,可是花了我整整两个星期时间。做完后,很有成就感,完全自己独立完成。这个时钟程序,它应用到很多单片机知识,如IO口的控制,外部中断的使用,等等。如果你可以独立完成这个程序,不用我去宣布你已经学会单片机,你自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为什把这个芯片加到我的开发板上的原因,淘宝没有哪个卖家会使用这个时钟芯片,因为它的价格很贵。

在这之后,我做了:数控稳压电源,电子称,密码锁,红外遥控,频率计,温度计等,我就

不一一说明了。

     学完单片机之后,大家要知道,单片机确实很简单,难的是操作各种电路,芯片。我们要去做更多得项目,积累更多的电路,学会更多的芯片,去适应这个社会,让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过上更好的生活。

       学完单片机过后我们还要学习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说纠结到了很多初学者,以下个人愚见,如果相信我你就接着往下看。

我按重要性先后,依次往后排:

1.多做单片机小项目保证最少10个(巩固对单片机的认识)

2.学习PCB设计软件 Protel 99se(要能做到生成PCB文件可以送工厂加工,软件光盘里已提供)

3.学习PCB设计软件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这个版本很好用,软件光盘里已提供)他是

   Protel 99se的升级版功能更全面,使用更舒服。熟悉它也就更费时间一点,他对Protel

  所有快捷键,操作方式完全支持。这也是我为什么让你先熟悉Protel 99se的原因。

以上几点你都可以做到,那恭喜你,已经符合做一名硬件工厂师的基本条件了!

5.你要买一把吉他了。因为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安静,我们会经常对这电脑,我们需

   要懂一门乐器,来调整我们的心情好继续学习。

6.MSP430单片机:如果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又还要学习一种单片机的话,那你就考虑学TI的

  MSP430,因他最有特点,低功耗,一片柠檬片,就可以工作。什么AVR,PIC,之类就别迷恋

  了,价格贵用的人少,你会51后,稍微看下资料,AVR ,MSP430 完全搞定。记得,千万别再

  去买开发板,有了我这一块51板子,你可以自己再画一块 AVR转接板或者MSP430转接板,扣在我

  的开发板上就可以学习了。如果,考虑成本不想做转接板,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产品提供。

7.嵌入式:嵌入式现在最流行,很有必要学习这个,不过这个会比较复杂。

8.FPGA,CPLD,DSP,工作当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竹

网友(2011-12-03):
补充一点, 今天刚看到的
尽可能使用unsigned数据类型, 51系列CPU并不直接支持有符号数的运算, 因而C51编译器必须产生与之相关的更多的程序代码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好吧,我一来是学习的;二来是通过审核的。希望批准谢谢。

网友:
再补充一点, 嘿嘿, 我的关于汇编的小技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50424&bbs_page_no=1&bbs_id=1006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为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t;i>=0;i--)
for(j=1000;j>=0;j--);
}

写得不错,不过上面代码有bug,循环永远跳不出:)

网友:
受教了~必须顶!

网友:
说的都是细节性问题,但很实用,受教了!

网友:
对我来说是好文

网友:
多谢了,很多东西由于现在写的程序的比较短,都没有考虑到。

网友:
我永远都是初学者···

网友:
不错,很好的文章,尤其是强制转换部分。

网友:
很好
太感谢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好,顶

网友:
感谢,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原来还有那么多细节要注意的,学习了。哈哈

网友:
单片机程序优化 MARK

网友:
好文章 在下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这方面也考虑过,看以之后觉得以前考虑的不够周到。

网友:
【105楼】 adamwin2011

用上面的公式,把100改成n就行了

网友:
菜鸟……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_^
模块化、代码优化挺好的,今天才真正开始懂得真正的优化~

网友:
很好,按上述的方法,程序容量减小不少,呵呵!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mark,初学一个,现在只求实现功能。。。。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有空多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以前对优化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受教了。
      顺便看看通过审核了没.

网友:
谢谢分享 对我来说很有用

网友:
在资源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优化一下

网友:
Mark 之,回去慢慢看

网友:
学习,好多都没注意过

网友(2012-01-02):
下载了看看。应该是不错的书!

网友:
虚心学习!!!太珍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着好晕啊!!!!!

网友:
值得好好积累了!

网友(2012-02-26):
作为初学者,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