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ov7670+VGA图像显示

楼主(2011-11-02):
我的平台用的是DE2+OV7670+VGA+SDRAM 做的显示,程序是改得DE2—D5M的现成的程序,

图像显示平台 (原文件名:图片 003.jpg)
VGA显示的图像是

VGA显示的画面 (原文件名:图片 002.jpg)
近距离的特写

特写 (原文件名:图片 004.jpg)
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寄存器的值是参考论坛里STM32的程序,还有就是如何进行彩条测试,就是设置0X70,0X71的值,我参考数据手册,可是也没有显示8条彩条。

楼主:
经过几天调整图像有些清楚啦,可是还是有问题,颜色有点不正,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VGA图像 (原文件名:图片 005.jpg)
实际图片

真实图像 (原文件名:图片 006.jpg)
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 (原文件名:图片 007.jpg)
还有就是我依然无法进行彩条测试,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PCLK引脚,发现当我忘0X11里面写入不同的值,PCLK没有变化,OV7670不是支持I2C总线的吗?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DE2驱动7670,我是用的的特权的例子,我的都是横纹,用手闪闪有反应的,我和你一样用的飞线,弄了几天一直没搞定,可以的话加qq交流:394830806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飞线的影响大不大,但是又不能直接插,管脚不对应,头疼

网友:
IIC有两点:1,时钟要小,最好10KHz左右,2,两根线都要上拉
色彩不对有两个问题:1,寄存器配置,即色彩分量高地位交换,2,数据线接线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图像不对可能与SDRAM的设置有关,因为SDRAM要求同频不同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线对于我来说干扰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照电路图我才发现SCCB的两个引脚没有接上拉电阻,接上后有彩条出现,可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把你的代码给我看看,394830806@qq.com,多谢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但是VGA控制比TFT难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了时序不同外,基本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 希望有用

网友:
bucuo a  bucuo a

网友:
回复 楼主:
希望能搜索到程序。

网友(2011-12-16):
正在做。不过我是采用ILI9325的输出。手头木有VGA输出的模块。

网友:
楼主  能不能给我参考下你ov7670 输出VGA(640*480)的寄存器配置呀??  非常感谢。。我的邮箱365185340@qq.com

网友:
楼主,我正在用DE2做7670的视频采集,不知楼主是否能交流一下,QQ910188067

网友E(2012-04-16):
楼主,求教育啊,我现在的状况是出不来图像,但是在动摄像头画面都是有反映的,可以共享一下你的资源不?

网友F:
求教楼主 ADV7123的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教育啊,我现在的状况是出不来图像,但是在动摄像头画面都是有反映的,可以共享一下你的资源不? ...

哦 我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啊! 你的现在解决没?

网友:
最近正是为这个问题纠结,楼主能不能把工程代码发给我一份!邮箱472970226@QQ.COM,十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哦 我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啊! 你的现在解决没?

最近被其他事给耽搁了,现在才继续弄的,你现在弄怎么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近被其他事给耽搁了,现在才继续弄的,你现在弄怎么样了?

呵呵 我的基本上搞事了,我重新写了一遍代买,然后没用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我的基本上搞事了,我重新写了一遍代买,然后没用跳线,!

我也重新写了代码的,还是很乱,可以联系一下不?Q:1035938756

网友(2012-05-22):
强烈顶起,我也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
您好,你的这个DE2+ov7670+VGA图像显示代码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正在做这个,遇到很多问题,747302616@qq.com

网友(2012-07-15):
问下楼主ov7670的8位数据输出可以直接输出到8位的vga吗?

网友(2012-10-26):
是不是线没接对

网友: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代码  不胜感激  591847554@qq.com

网友(2013-03-21):
楼主 小弟现在也在弄着这个 能发一份代码共享一下吗? 参考参考 谢谢!66425270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楼主 ADV7123的控制.......

我也是用这个芯片,但是显示器一直显示的无效输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调整图像有些清楚啦,可是还是有问题,颜色有点不正,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VGA图像 (原文件名: ...

楼主您好~目前我也在做这方面知识,能否麻烦您把代码开源一下~邮箱 100140119@dhu.edu.cn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之前做的DE2_TV,用无线模块采集的视频图像,可是很不稳定,现在用ov7670做,可是调试好几天都不出图像,时序我查了没有问题,然后摄像头应该也没有问题,显示器更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破,请问楼主能不能共享下代码,真的很着急啊。。。我的邮箱einino1122@gmail.com 谢楼主了!

网友(2013-05-26):
楼主您好,请问您DE2实现数字摄像头采集使用的带fifo的OV7670么?
目前小弟也在做这个,能不能代码发我一份学习下。不胜感激!!
邮箱“yujie_sha@163.com

网友:
好东西啊!就是不能共享

网友H(2014-09-16):
ov7670 是24Mhz连续采集, 到sdram, 再到vga是25mhz ,如何乒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ov7670 是24Mhz连续采集, 到sdram, 再到vga是25mhz ,如何乒乓操作?

sdram有4个bank,任意两个bank 就可以实现乒乓读写。

写bank0的时候,读bank3,

下一帧写入bank3,读ban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