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PGA ARM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1-11-02):
抛砖引玉,欢迎高人补充说明!

对于刚刚进入电子世界的朋友,看到那么多处理器都很迷惑。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以后工作了,应该认识会深一些,下面的说明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希望对刚刚入门的朋友有所收获。ARM、DSP、FPGA的技术特点和区别

区别是什么?:
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而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比如进行加密解 密、调制解调等,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灵活性强,由于能够进行编程、除错、 再编程和重复操作,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其现场编程能力可以延长产品在市场上的寿命,而这 种能力可以用来进行系统升级或除错。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 件。ARM架构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基本是32位单片机的行业标准,它提供一系列内核、体系扩展、微处理器和系统芯片方案,四 个功能模块可供生产厂商根据不同用户的要求来配置生产。由于所有产品均采用一个通用的软件体系,所以相同的软件可在所有产品中运行。目前ARM在手持设备 市场占有90以上的份额,可以有效地缩短应用程序开发与测试的时间,也降低了研发费用。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一个数 字信号处理器在一块不大的芯片内包括有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各种寄存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等等,在其外围还可以连接若干存储器,并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外 部设备互相通信,有软、硬件的全面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微型计算机。DSP采用的是哈佛设计,即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使程序和数据分别存储在两个分开的 空间,允许取指令和执行指令完全重叠。也就是说在执行上一条指令的同时就可取出下一条指令,并进行译码,这大大的提高了微处理器的速度 。另外还允许在程 序空间和数据空间之间进行传输,因为增加了器件的灵活性。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 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 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由于它运算能力很强,速度很快,体积很小,而且采用 软件编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为从事各种复杂的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求,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当然,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FPGA是英文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缩写,它是在PAL、GAL、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 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 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 (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用户可对FPGA内部的逻辑模块和I/O模块重新配置,以实 现用户的逻辑。它还具有静态可重复编程和动态在系统重构的特性,使得硬件的功能可以像软件一样通过编程来修改。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 半定制电路,FPGA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讲,FPGA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 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路,都可以用FPGA来实现。FPGA如同一张白纸或是一堆积木,工程师可以通过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法,或是硬件描述语言自由 的设计一个数字系统。通过软件仿真,我们可以事先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在PCB完成以后,还可以利用FPGA的在线修改能力,随时修改设计而不必改动硬件电 路。使用FPGA来开发数字电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 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 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 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 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可以说,FPGA芯片是小批量系统提高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的最佳选择之一。目前FPGA的品种很 多,有XILINX的XC系列、TI公司的TPC系列、ALTERA公司的FIEX系列等

网友:
这三者有重叠,也有互补。

ARM和DSP开发都可以基于C或者汇编,很多指令都是类似的,当然也有一些专用指令,如DSP里有FIR指令。

C是通用语言,所以C算法既可以在DSP上跑又可以在ARM上跑,基于C的操作系统(如ucos-2)既可以在ARM上用也可以移植到DSP上。

ARM和DSP外设都很丰富,可以扩展外部存储器,以及各种总线接口I2C,USB,CAN,SPI,UART等。

在一般情况下,只用DSP或只用ARM,必要时配合FPGA就能完成一个系统。

FPGA是ARM和DSP的扩展。通过FPGA可以灵活地选择不同信号通路,或实现缓冲机制。

如果不用FPGA,会提高PCB布线难度,并且布线长度不一致对信号完整性造成影响。

在一些采集系统中,利用FPGA可以很方便地实现多路同步采集存储,避免了多路开关造成的相位延迟。

FPGA设计不同于C语言。关键是“并行”,多个模块同时运行,提高了效率,同时引入了竞争,需要合理安排,统筹规划。

高端的FPGA可以做片上系统,直接内部生成一个ARM核或DSP核,这样避免了外部硬件连接引起的信号延迟,大大提高了传输速度。

网友:
不是说FPGA的速度更快吗?不是说是硬件级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领教

网友:
写的还可以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价格高,在国内的市场还不是很大

网友:
内容很受用!

网友:
FPGA主要还是用来给ASIC做验证的吧。
ARM适合做控制,DSP适合做运算,而ASIC的并行性优势很明显,但成本比较高。

网友:
又见赵永科大虾

网友:
不错,新手长见识了。

网友:
豁然开朗

网友(2011-12-05):
个人感觉这只是理论上的,作为研发部门,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实际中哪种方法能更好,更有效的实现自己的设计目标,才会考虑采用哪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