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简单的弧,Z轴不改,就用原来的自动进刀,X轴改丝杆加伺服,这样就是

楼主(2011-11-02):
如下:用一条圆柱加工成下图,假如车床自动走刀走500毫米要10分钟,那么X轴就要在10分钟,从最低点走到最高点,再回到最低点,相当于5分钟走100毫米,但是要变速,一开始高速慢慢到0再回到高速,这是不是一个匀减速然后再匀加速?有高手能帮忙给出一个速度和时间的函数么???

网友:
你直接改成标准数控车不是更好?

楼主:
呵呵,省成本啊,Z轴行程要很大,而且对中心线的精度要求不高,所以改一个轴就OK了,

网友:
我来帮楼主算下,稍等。楼主高等数学忘了啊,或者是大学物理的运动学没有学好。请稍等。。。。。。。。。。

网友:
还要用到平面几何,晕

网友:
这里我们假设:水平向右的方向为Z轴正向,垂直向上的方向为X轴正向。假定刀头起点在左边圆弧处,500弦和经过刀头起点的直径所夹的锐角为A,则有COS(A)=500/(362.5*2);经过时间t,刀头运动到某个位置L,位移Lp,Lp在Z轴方向的位移为Vz*t,走过的圆心角为B;Lp与500弦的夹角设为C,则有关系:A+C+B/2=90度;

网友:
Lp=2*362.5*SIN(B/2)

网友:
Lp在X轴方向上的位移Lx=Lp*SIN(C)

网友:
或者Lx=Vz*t*TAN(C)

网友:
最关键的一步是:刀头在X方向的速度与Z方向的速度的合成是圆弧角速度与半径362.5的乘积。即速度的矢量合成原理
Vx*Vx+Vz*Vz=(362.5*(dLp/dt))^2,其中dLp/dt为圆弧线速度,即Lp对时间的导数

网友:
上面说错哦,应该是
最关键的一步是:刀头在X方向的速度与Z方向的速度的合成是圆弧角速度与半径362.5的乘积。即速度的矢量合成原理
Vx*Vx+Vz*Vz=(362.5*(dB/dt))^2,其中362.5*(dB/dt)=dLp/dt为圆弧线速度,即Lp对时间的导数

网友:
注意前面的角度的单位,求导数时请使用rad,即90度对应3.14/2

网友:
Vx=dLx/dt,即前面的刀头在X轴上的位移对时间的导数,把前面的几个式子综合下就可以得到了。

网友:
如果楼主不会算导数的话,等我有 时间了再帮你把最终的公式给出来,呵呵

楼主:
哈,=你帮我算,我93年毕业的你说我还会算么?

网友:
05年毕业的也不会算了

网友:
这个星期去了北京和南京了,累死了;明天有同学来拿我做的东西去参加什么设计大赛;后天要写文稿申请专利(帮个MM);有空还要去江南造船厂(上海长兴岛)。所以楼主还要再耐心等等啊,耐心啊耐心,呵呵

网友:
我1998年大学毕业的;2006年MASTER毕业;但我还会算,放心,我的学习在大学时是数得上的,绝对的数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