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9000的IP地址怎么确定啊

楼主(2011-11-02):
DM9000和电脑网络通信,裸机的那种,怎么确定DM9000的IP地址啊,论坛的大侠们帮忙指点

网友:
如果你用的Linux操作系统,一般是在linux初始化脚本文件中给出的。如rcS
ifconfig eth0 192.168.1.15 up
如果是裸奔,你自己搞个地方存放一下,然后在解析ARP包或者IP包的时候进行匹配。

网友:
你要把IP地址在初始化时写入DM9000上,要么就要在运行起来后能用命令写入.

网友:
国内代理商可以给你,前提是你要在他们那里进行采购。

网友:
你说的是MAC地址吧?这个是芯片内置的。不过LINUX系统等可以软件更改。

网友:
要协议把IP地址转成MAC地址,通讯时候是通过MAC地址寻址的,以太网通讯需要协议的

网友(2013-11-18):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某些台系芯片在系统上电启动之后再插网线无法LINK这种低级bug要小心。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

芯片软复位100次检测link是否可以成功 ? 系统上电运行之后,插入网线检测是否可以link ? 静电打击是否可以自恢复 ?用台系网络芯片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