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tex m3 还是 arm11

楼主(2011-11-02):
本人_大三打算学嵌入式,正纠结于此,不知如何选择,过来人,能否给个建议呢?

网友:
你所说的嵌入式是指哪方面,是嵌入式操作系统么?还是单单的嵌入式系统?
要是前者 果断得选ARM11之类的带MMU的。
如果是后者,那就随便了。

楼主:
嵌入式系统 主要想做硬件

网友:
用cortex m3 单片机做电机的控制非常好!

如果楼主想学嵌入式系统,建议学习arm11!

网友:
开始玩 EnergyMicro 推出的全球最低功耗 32 位微控制器EFM32,cortex m3内核,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3-03-15):
楼主需要可联系,
http://ershou.taobao.com/item.htm?id=22146136779&grade=7.0

网友:
A8是高端中的潮流。

网友:
控制的侧重方向不同,arm11偏向跑复杂系统;m3侧重简单控制方面,例如用来取代c51

网友:
楼主应该已经工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