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万用表增加背光功能

楼主(2011-11-03):
想给台式万用表加个背光,拆开看了之后,发现液晶的背面有一层白色纸,请问这一层纸是干嘛用的,能撕掉吗?

拆解了普通的万用表,那个液晶都是两面无纸,透明的。

网友:
白纸是反射层,自然入射光反射成背光。
揭掉后就没自然背光了,简单段式液晶的主动背光都是在侧面照。
不用自然背光的是楔形导光,从侧面均匀引导到背面,比如普通液晶显示器,从上下或左右的荧光管产生背光。
再高级就是LED背光。

网友:
白纸其实是铝薄,铝薄后面是偏振片,白纸撕掉后液晶就成透明的了,可以随便在后面贴点卡通图案啥的,以前在计算器上玩过。但如果不小心把偏振片也撕下来了,液晶就不好使了。其实液晶的背光系统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到38度论坛里搜一下就可以了。那里有个帖子详细介绍了给 HP3478加背光的方法,图文并茂。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给各种小仪表的液晶屏加背光。

楼主:
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解答。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38度论坛冒似有这类的帖子

网友(2012-03-25):
个人觉得还是使用侧面LED照明比较合适,应该说比较安全,不损液晶

网友:
单有侧面LED还是不够的,这样会导致LCD上面的亮度不均匀,我拆了自带背光的LCD看,实际背光还在LCD背面加了一层散光板的,也是白色,但厚很多。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导光板,那个厚度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