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 PF口输入怪事

楼主(2011-11-03):
M128 PF口输入怪事:
使用F口作输入,只有0/1/2/能正常,3-7口都没有反应,作输出接口时,都正常,求教:是不是还有东西未设置好????

楼主:
熔丝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当你的系统中,不使用JTAG接口下载编程或实时在线仿真调试,且JTAG接口的引脚需要作为I/O口使用时,必须设置熔丝位JTAGEN的状态为“1”。芯片出厂时JTAGEN的状态默认为“0”,表示允许JTAG接口,JTAG的外部引脚不能作为I/O口使用。当JTAGEN的状态设置为“1”后,JTAG接口立即被禁止,此时只能通过并行方式或ISP编程方式才能将JTAG重新设置为“0”,开放JTAG。

来回重设JT位,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