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处理器之间数据交换

楼主(2011-11-03):
请教一下多个处理器之间的数据交换怎么办,我的方案是一个主cpu,下面6个dsp,用spi、高速串口、还是并行数据?数据交换率在2Mbps左右。

网友:
SRIO,或者使用FPGA

楼主:
对fpga不懂,只能用现成的方法。

网友:
什么项目用这么多的DSP?
得考滤布局,成本,稳定性,时间周期。

网友:
我们以前用 并行总线,握手信号什么的,占据时间比较长。
现在,我们改为 SPI

网友:
2M b/s? 还是2M B/s?
如果是前者的话,用SPI接口的话,至少得12M的高速SPI接口才行。
SPI master不难,难的事SPI slave端响应要及时,否则功亏一篑…

楼主:
2MByte/s,我打算用差分信号传输芯片提高spi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同时交互还是分别交互?
同时交互或者dsp之间也有交互的话,建议还是用fpga吧。不懂可以学,不懂就不弄不是理由。
如果是分别交互,spi就可以。
主机分别点名,从机可以通过IO中断通知主机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