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Verilog程序中特意隐藏bug

楼主(2011-11-03):
怎样在Verilog程序中特意隐藏bug,目的是想对Verilog的bug有所了解。谢谢

网友:
刻意隐藏的那就不叫bug了, 那是special function

楼主:
哦 你能给一个具有破坏性的程序我吗,否则这种思想。

网友:
那不叫bug,应该叫功能电路

网友:
这。。。别搞出事情来了

网友:
弄个随机数,隔几天、几个月复位一次或是把某个外围芯片的使能端失能。把这段代码伪装成故障复位。反正就是工作不正常,时好时坏。

网友:
楼上的主意好 呵呵

网友:
不一定要在代码里,不好好做的话,IC流程里面步步都能出问题,你不会只做功能性仿真,连综合都给别人做吧?
阿弥陀佛,原谅别人就是解脱自己!

网友:
楼主多大年纪了,这想法不对啊。你要干啥啊,想想当年低三下四地进公司,至少当年你愿意进来吧,签劳动合同了吧,这样做不光是不道德,其实是犯法的;
那些代码尽管是你写的,但是属于公司财产,属于你和公司约定的,领导再烂再没人格魅力,也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工程师有这种想法太阴暗了,技术路走不远的。

网友:
有些老板就特意在程序里面放马,好收项目尾款,楼上的说法部分合理,小部分过于偏激

网友:
目的是想对Verilog的bug有所了解。谢谢

呵呵 ,好冷啊

网友(2014-07-26):
好阴暗啊

网友:
能理解,有时是为了收工程尾款,或者过保质期赚点维护费,公司老总也会这么要求

网友:
整个大计数器,电路跑到一定的时间久down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