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无线数传模块的看法,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11-11-03):
有很多网友的专业不是搞射频的,对无线模块的选型有些误区,特发此帖,如有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1.该通多远
这个话题,有必要想一想当年了.想一下比如1949以前,天上并没有通信卫星.我上海地下党用几瓦功率的电台就可以和延安汇报工作,当然这个使用的是
通过电离层反射的短波.即使在现今,大批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仍可以用5W的功率进行上千公里的通信.就算是利用常用的430MHz频段的超短波通信,大批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也可以用几瓦功率在430M利用近地点达到1千多公里的业余通信卫星进行跨洲的通信和图文传送.

那现实的无线设备该通多远呢,就比如我们常用的430Mhz频段,这个频段我们又叫做视距频段,打个比方说,你用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就可以通.有人说,我看到了
月球,是的完全可以通,不但可以通,全球大批的无线电爱好者利用430M频段进行月面反射的通信.可以覆盖半个地球.更好的例子是在国际空间站上有业余电台
大家通信的功率也不大.

再现实点就在眼下,1毫瓦的功率可以通多远呢.这个很容易试.找一台射频信号源接上天线分别发射频偏为75khz和5khz的FM信号.用一台好一点的业余无线电
用的对讲机分别在宽带模式和窄带模式在开阔地接收.发现宽带的不到100米就开始不行了,窄带的可以远很多倍.所以带宽决定了距离.因为能量的密度不集中了.再试一下20mw.发现窄带的fm通信在天线良好的时候通20km很轻松.而宽带的非常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要有这么高的大功率发射塔了.
所以有通信距离要求的时候首先应该先选择该用社么通信模式.

2.该用多大的功率.
找一台频谱仪,接上天线.再找一台对讲机离开仪器5米.按下发射键.可以看到发射的频谱.
用手大范围晃动对讲机,可以发现频谱的改变很大,可以有10db以上的变化,所以要是移动使用必须要有10倍左右的功率余量才好用.

3.如何扩大通信距离.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其他的都是瞎掰,这就是组网.无论是大区制的网络还是复杂的小区制的网络都可以极大地提高远距离通信的可靠性.

4.假设您已经选择了利用ism波段的无线通信IC,比如nrf905
这就意味着您已经决定了使用范围,是小范围应用.任何通过比如增加发射功率之类的措施,都不会起到质改变.因为这列芯片就不是干远距离用的.
远距离通信主要讲究的是接收机.在比如430M频段,至少要有两级中频,并配良好的滤波器.对于窄带有大批现成的晶体和陶瓷滤波器可选,对于宽带
滤波器的选型绝没那么容易了,可以说在高指标上作出来非常复杂,成本很高.滤波器基本上决定了您的接收机品质.

5.关于天线,这是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即便是用nrf905之类的ic,通信天线的改变可以极大地改善通信距离,最不好用的就是找一条小天线直接接在模块上,别的不说.假设1W发射功率反射
的射频信号很可能损坏您的上位机设备.我有一个惨痛的经历.有一次我调试一个150W功率的PA(430MHz)玩卫星通信,由于天线不是特别匹配,发射的
信号直接将5米外电脑的固态硬盘摧毁,好在有保修.所以在没有必须的测量手段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使用+20dbm以上的功率.

6.该选什么样的模块呢
要想远就要使用现成的网络,比如gprs.人家可是花了巨资建设的网络会很好用的.如果想远就必须使用专用的窄带设备.由于在我国不允许一般单位
组无线网,组网的事就不说了.您要是选择了比如nrf905之类的芯片,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距离,但即便是这样在我看来通过一些手段完全可以把通信距离
提高很多.
   a.适当地提高发射功率,可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b.在接收端下功夫,前端引入良好的滤波,和可控的LNA,是不是干无线的,功夫一般体现在这里.当你看到一个模块只知道加大发射功率不在接收上
     下功夫,就可以知道设计者的水平了.尤其是有些接触了射频10年以上的工程师要是还这么干,就太没什么长进了.
   c.提高天线的增益,选择电抗小的天馈系统
   d.尽可能的把这个机器都屏蔽起来,实际上屏蔽分磁屏蔽和场屏蔽,这里用场屏蔽,如果在一些环境不好的工业场合还需要加入磁屏蔽.
   e.系统上尽量不要使用开关电源,其实是可以用的,主要是要在测试时先不用,以排除通信不好的原因.
   f.找一个仪器测试一下您买的模块到底有多大的功率,我见到过有商家在数据表里写着3.3V的情况下出33dbm耗电300mA,不知能量来自哪里
   g.测试的时候模块先使用电池电源.告诉你有些有点功率的廉价模块一挂上非电池的电源性能就大打折扣.

7.初学者如何选择仪器.
  对于比如433的频段,您幸运了.因为是国际上划分给业余无线电用的频段,所以可以买到廉价的天线分析仪.可以测出驻波和电抗.
  再来一台二手的频谱仪(约3000元)就可以开始了,以后再慢慢加.

8.如何确定通信状况.
  找两台有微功率档的业余对讲机比如7R,把功率设置到50毫瓦以下,如果在你设定的场合不能通话,一般就别瞎努力了,905之类加3W的
  PA也通不了快想别的办法.不要浪费时间.

先写到这里,有什么不对的和要补充的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好文章 要顶!

网友:
虽然不懂,但感觉句句中肯。

楼主:
续,优质的接收前端放大器

电路介绍:
          此电路的核心器件就是两只螺旋滤波器,由于螺旋滤波器的Q值可以做的很高所以广泛应用在无线通信设备里。此电路中心频率和电路匹配都由两只螺旋滤波器完成,电路变得十分简洁,往后我会介绍螺旋滤波器的制作(其实到了高频基本考验的是机加工的能力)。电路工作在3.3V-5V都不必调试,但是一开始要用网络分析仪或扫频仪调好。对于没有任何设备的网友,在后面的帖子里介绍调试的方法,可以说,自己玩的话没有仪器只要有合格的螺旋滤波器也可以作出优质的接收前端放大器。

      这个前端可以利用几毫安的电流轻易获得增加10倍功率都换不来的通信距离。

楼主:
续,介绍几只常用的PA管子

要是想获得2W以上,以2sk4037最为性价比高,有不少430M的设备用的这个管子
要是想获得0.5W功率以RD01最为合适,很好做基本一做就成功而且很好调
要想电路简洁以NEC新出的rqa0001,rqa0002,rqa0003最为合适,毕竟是刚出不久,但是价格略高,其实都上瓦了不要在乎多10元
的成本,我可以抽空做块2W的板,但还没想好用那个管子,到时候多余的PCB板免费送出。

网友:
来顶顶楼主,上次写了一篇《从头接触无线电》,就没下文了。这两天一吵架,把楼主又激出来了。

网友:
还有,你的2W的板子我先预定一块。

网友:
期待无线pa大作

楼主:
续,介绍几种天线开关

HMC174由于设计的比较早,所以市场价格比较低,性能也不错
HMC544由于性能较好,现在用的人比较多
HMC595在高低温测试时表现得最好,但价格高,不是非常好买

现在有IC了,好做多了,记得十几年前搞对讲机时,用三菱的PIN管那个费尽呀,大功率时调不好焊锡可以在工作时烤化了.

楼主:
续,最近想实验的板子,还有什么不足,希望大家指正.
目前有两路DA的单片机还没选好,供方用的管子也在纠结中

网友:
好文章呀,不过功率的计算好麻烦呀,一会儿dbw的一会儿又dbm,db之间转来转去,一会儿就晕掉了,楼主能不能于你文章中得例子(我见到过有商家在数据表里写着3.3V的情况下出33dbm耗电300mA,不知能量来自哪里)为例来给大家科普+教学一下,谢谢先

网友:
有两路DA的单片机确实很难找
另外,按照这个构架,恐怕众多的老板可承受不起那个价钱啊,哈哈

网友:
dbm与毫瓦mW的换算关系:

x dbm = 10×log(y)mW

比如上面说3毫瓦,10×log3=4.77dbm
2瓦就是 10×log2000 = 33dbm

使用dbm的好处就是可以和增益衰减单位DB直接加减

楼主:
频率合成器模块
放数据的服务器坏了,估计要两天才能使用,谁可以把我这个十年前的模块给转出来,是protel99se画的

这套频率合成器模块工作在430-440MHz,指标不错,性能稳定,是我在2001年做的。没改过板,还有几块板和精致的屏蔽盒到时候
功放完成时一起送出

程序那时候写的太水了,那时才学。不要笑话我,希望有人可以用C写一下方便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苹果猫的科普,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记得楼主以前发来一篇文章后来就没下文了?不知道这次还会继续上次落下的课程么?

以前文章的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03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ibmx311&bbs_id=9999

好多坛友都等着楼主大牛的课程呀!

网友:
拿板凳听课……

网友:
准备自己做个nRF905模块,但是看到说要阻抗匹配,用什么ADS,Smith图啥的,晕了。。。。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如果直接照着官方的pcb绘制 应该也能用,但是想了解一下具体该怎么入手 怎么布线,怎么去做阻抗匹配。

网友:
阿莫,给楼主穿裤子!

网友:
受教了多谢楼主

楼主:
续,说一下数传信号的发射和解调

数据从上位机里发出来送到FM通道里是调制过程
一般来说,目前廉价的都是这么干的,当然想效果好一点的可以加专用的FSK调制解调器
数据到发射机是0和1不断变化的电平信号,如果是采用晶体振荡器制作的发射设备,则直接调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发射系统采用频率合成器,那就要小心了.因为数据如果存在长0或长1时频率合成器的会把数据信号牵引掉的
所以当采用频率合成器作为发射时应避免这种状况.

数据从接收机里鉴频出来后,首先必须经多去加重的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与接收的码速率有关
即使是非常好的信号也必须经过比较器整形和调整占空比,不然信号是圆的.

解调出来经过比较器的信号就是等待处理的信号了.
左上的理想信号,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也比较好处理.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左下面的情况,此时如不加以处理信号不可用
实际上在小范围使用的ISM波段的芯片里厂家不会加入任何数据处理的措施,这是行规,就是怕有人改造后远距离使用.
最简单的抽样可以采用分时间片奇次抽样的原则,图中在同步后抽取11次,如果6次以上结果为1那就认为是1,简单吧.
这个处理过程用现在的CPLD易如反掌,但是抽样太多了也没什么意义,最多33次就够了.
经过这样的处理,再频偏5k的系统里,传输2400波特率的数据(最高频率1200Hz),接收机灵敏度可以到9db信纳比/-121dbm
(约0.16uV)在430兆实测,10毫瓦的功率在天线视野良好的情况下通讯15公里.误码率万分之13.

在宽带通讯时(接收中频芯片采用TA7640),发射功率1W,频偏正负75k,速率9600.通信距离4公里

实际上凡是搞射频的最讨厌谈距离,但这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上数据为实测.

有心做一块板给大家参考,但是当年用的MC3361不知道还有没有踪影,许多年没碰过这么低的频率了.
但是看到大家天天关心通信距离就有了这个想法.

网友:
楼主的专业帖子,不顶不行

楼主:
续,现代一点的数据解调

现代的方法(近15年来的)对射频,中频段的处理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目前大多数流行的通信设备大多采用以上的方法或类似
以GSM为例,如在更高的中频滤波采样100次大约需要2500MIPS,降到基带时(增加了射频的难度)对于每个载波8个时隙的200khz
基带处理只需要2.5*200khz*100=50MIPS,这就好处理了,但是小批量的无线数传用上现代的技术估计还需要10年,因为A/D和DSP
的价钱还没降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3361 3362淘宝还很容买得到,再不行买台垃圾无绳电话拆……

楼主:
其实用于有一定距离的通信,买一对稍好一点的对讲机就可以试了
过程:
1.找两块有显示的单片机开发板,把速率调到1200,确保传输正常
2.两边都加上调制解调器芯片(OKI的7510就可已)再次通讯,确保传输正常
3.加入同步用的前导码,码同步用64位0,1即可将位同步,字同步有两个字节就够了,再次确保通信正常
4.两边架好天线,对好频率,去掉选呼用的ctcss(亚音),接好电源,确保语音通话顺利,这是分别接入带调制解调的开发板试验
这样的效果会很好,通信的可靠性远远强过那些ISM芯片
如果嫌速率太低
开始试验比如929之类的4电平芯片,速率可以到19.2k,这可是窄带,距离再不行就只有扩频了.
注意929要是用到19.2k,中频滤波器要换宽一点的.

我主张远距离用窄带的通信,这样有许多好处,但实验时要注意不要干扰别人.

无线电管理委员会那点事:
无委的前身是军方的机构,那时好像还有特务电台需要抓.所以有一定的职权
通过这么多年的进化,终于变成了现在的技术机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无线电监测和无线电频谱管理工作
谁要是乱用无线电设备干扰了别人,一般有三个部门会找你麻烦,1.当地的航管机构,2.由总参某部直属的无线电监听机构,3.无委会
无委的权利在里面最小,但最不可以招惹,假如你干这个的话.因为哪天您想申请使用频率时就到了人家的地盘上了.无委没权利抓人
但是无委可以委托有关国家机构办案,一旦立案,是跑不了的,定位你的设备分分钟.您一旦被请去喝茶,不掏点罚款是很难罢休的.
所以做任何无线电的试验都要尽量合法操作.尤其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如果是那些把ISM波段功率做的比较大的,一定是小公司,因为
大点就会有人管了,还是广东企业好,人家的无线模块功率不大,很好用很便宜一棵白菜的价钱可以买2只,极大的推动了无线应用,为
我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写了几个小时,先休息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啊,鼓掌欢迎下。如果有实验板记得给我一套,愿意付钱。

网友:
支持楼主,期待继续讲解

网友:
无线精彩教程。

网友:
顶lz的教程。

网友:
楼主是被前几天的帖子刺激了吧?
看来神人是需要刺激的,不刺激不显身手,哈哈……

Mark先,有空再慢慢学习。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PCB尺寸要求11mm*25mm。做发射要怎样才可以过FCC啊?各位给点建议。用RF 芯片容易过吗?用单级三极管有点不自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pcb尺寸要求11mm*25mm。做发射要怎样才可以过fcc啊?各位给点建议。用rf 芯片容易过吗?用单级三极管有点不自信。

你好,fcc的认证主要是看谐波,原则是不能干扰别人.
过程是:
1.送样到他们那里,交费后检验合格就过了第一关,过不了,人家会告诉你哪里不行,然后你再花钱过.
2.你的生产场地人家会来,如果产品线上测试的东西严重超差,会收回认证,再版就很难了
3.另外如果在上产线上人家看不到您有废品箱,也会很不好办的.

网友:
这次做了lc谐振放大,对这个也有了很多想法啊

楼主:
好的,我们继续
讨论标准的射频前端,手头没有频率太低的东西,帖一个8G的东西给大家看看

从上面输入.
信号进来以后先经过限幅二极管,因为怕大功率的信号烧坏前端,限幅管就是用胶点的那个小点,管芯的尺寸为0.45*0.45mm
然后紧跟着两级放大,也是管芯做的,将信号放大26db,噪声系数1.6
中间的是电控衰减器,可以控制30db的范围,当然也是管芯.
然后是比较复杂的混频,就是用4颗纯银车制螺丝的那块板(什么叫好电路,就是但求最贵,不求最好).有人可能看出来了为什么用
两只双平衡混频器呢.这种叫做镜像抑制混频器.先用90度的功分器把信号隔开,再混频,将假信号干掉.具体的理论我们有时间再
聊.在我们即将开始的430MHz专业前端里就不用这种结构了,这是行规,不到3W不能加这样的混频器.
最后是输出

对于430MHz,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频率不同,我们将设计一个比较专业又成本不大的电路,指标至少要比市售的专业电台不差吧.

这里要提到一下屏蔽盒,要干这个,做试验的时候要屏蔽,那自然是雕刻机该干的事情了.

网友:
再顶一次,期待继续。。

楼主:
好的,积分终于要到600了,感谢站长深夜给裤子穿,终于结束了裸奔的日子

已经画好了LNA部分,用的软件是altium winter9,先上传上来,有不对的希望大家指正

楼主: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频率合成器部分.
关于PLL芯片的历史先有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人从事这方面近20年了市面上流行过的pll芯片几乎没有我没用过的.所以应该有点发言权.
这里要注明的是,我试验的众多pll都大多是自己掏腰包试的,没有付出哪来的经验呢,没经验谁会理你呢.
纵观我国有点经验的RF工程师,知识大多是自己勒紧裤腰带得出来的.

PLL芯片的真正普及是在8几年有了摩托罗拉的MC151...系列开始的
    先有了MC145151,MC145152.这为今后的频率合成器芯片打下了良好的范例.
    至今有很多人仍在使用MC145151,不过是作为除N计数器使用.见过我们坛子里有人用CPLD做计数器,显然还没有仔细
看到MC145151的设计精髓.MC145151的N从3开始到16383,为什么从3开始呢极少有人知道.那就是输出脉冲的宽度为
两个输入脉冲的宽度这点很重要,是设计各种除N计数器的精髓.知道了这点用现在的FPGA就可以很好的还原MC145151了.
但是有许多场合还是MC145151来得更方便,比如1.需要5V以上的输出电平  2.不必复杂的设置,用拨码开关就行了
3.输入信号比较小 4.需要更高的抗静电能力 5.不必外挂时钟 6.总停留在过去的怀念里(比如本人)

    后来大家由于想使用更高的频率,大多使用可以连接双模计数器的MC145152.配以比如MC12022A之类的双模计数器,工作
频率可以一直延伸到1.1G.MC12022和MC12022A特性一样,但MC12022A更省电,而MC12022B则输出不一样,用的话不要搞混了.

    随着移动电台的需求,富士通后来赶上,设计生产了MB15..系列PLL芯片,尤其是后来的MB15Axx和MB15Exx性能更好更省电
一直沿用到今天.摩托不甘落后设计了MC145170,145171直接就可以将比较高的频率分频.然后设计了至今依然性能极好的MC14519x
系列,即便日本人做电台依然大量应用MC14519x系列,而放弃本国的MB....;然后国家半导体加入进来,购买了富士通的大批版权
推出了自己的PLL芯片.但很多尾坠数字和富士通的一样.但是性能还是不及摩托的MC14519x系列.再以后AD异军突起,设计生产了
至今性能更为强大的ADF4xxx系列.设置繁多,性能不俗,风头盖过了其他厂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多可以获得更好的相位噪声.

我们这次将使用MB1511,这是当年一个典型的芯片.性能很好,输入电平达到-20dbm即可良好驱动,大点也不会坏.回首十几年了没
想到还会用这个做一次东西,这个芯片目前没停产,还在生产!并且可以有国办的芯片直接替代而不必改程序.

哈哈,又从电脑里翻到了我写的另一个MB1511的程序,不过还是汇编写的
上传资料先休息了.

网友:
好东东 顶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
好东西,如果有模块卖我有兴趣

网友:
MARK 无线电高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pcb尺寸要求11mm*25mm。做发射要怎样才可以过fcc啊?各位给点建议。用rf 芯片容易过吗?用单级三极管有点不自信。
你好,fcc的认证主要是看谐波,原则是不能干扰别人.
过程是:
1.送样到他们那里,交费后检验合格就过了第一关,过不了,人家会告诉你哪里不行,然后你再花钱过.
2.你的生产场地人家会来,如果产品线上测试的东西严重超差,会收回认证,再版就很难了
3.另外如果在上产线上人家看不到您有废品箱,也会很不好办的.

感谢你的回答。我们做的是遥控门领,报警器之类的。我来两年了没人来查过,而且我们现有的生产的如果用频谱仪看也是不合格的。
单管加滤波也不是很有信心过,主要PCB尺寸太小. 怎么办?

网友:
感谢楼主这帖,看到RF通信栏的大虾了,激动。

网友:
能再说说这类高频得用什么样的PCB板材吗?FR4行不?

网友:
听课,高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淘宝的销售情况来看,MB1504/5比较好买一点,433M应该还够用吧?

网友:
LZ有没联系方式?愿意先出200元,买套板.

网友:
够专业够实际.

网友:
mark无线大神~

网友:
这个帖子回复【15楼】ibmx311
续,最近想实验的板子,还有什么不足,希望大家指正.
目前有两路da的单片机还没选好,供方用的管子也在纠结中
    XMEGA自带 1路连续/2路采样保持 的DAC,速度可以到1Msps,可以考虑,并且坛子里面的人对AVR可能都比较熟悉,开发环境也很成熟,就是XMEGA批量生产时,货源不好解决,另外就是价格有点小贵。不过最近ATMEL搞什么XMEGA的技术研讨会,估计后续会有一些推广动作。

网友:
功率控制用4-6位的R-2R都够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顶顶楼主,上次写了一篇《从头接触无线电》,就没下文了。这两天一吵架,把楼主又激出来了。

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时的情况是,我先发了个帖子,自己感到可能有些出言不逊的情况,为了怕人人为我瞎吹,就有了那个帖子.
但是,事后发现坛子里高手太多,有点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

回复 网友D:

fr4可以良好工作到3.5G

回复 网友E:

MB1504其实到700MHz都可以的。只是感觉耗电有点大,泵不如1511好,另外在2002年左右就停产了
其实MB1511和MB1504基本属于早一些的产品,后被MB15A01代替
现在要是做产品ADI的东西指标更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原理图和PCB都会贴出来的,你到时直接打样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是有,但是都没有愿意出来带带大家的。
很多东西虽然原理摆在那,但实际设计中如何确定参数,各种电路方案的优缺点比较等等,还是要有人指点一下才能入门。
看你前面的意思像是要带着大家一步一步来做点东西,所以我觉得选件还是优先考虑淘宝能买得到的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原理图和pcb都会贴出来的,你到时直接打样就可以了

期待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续,说一下数传信号的发射和解调
数据从上位机里发出来送到fm通道里是调制过程
一般来说,目前廉价的都是这么干的,当然想效果好一点的可以加专用的fsk调制解调器
数据到发射机是0和1不断变化的电平信号,如果是采用晶体振荡器制作的发射设备,则直接调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发射系统采用频率合成器,那就要小心了.因为数据如果存在长0或长1时频率合成器的会把数据信号牵引掉的
所以当采用频率合成器作为发射时应避免这种状况.
数据从接收机里鉴频出来后,首先必须经多去加重的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与接收的码速率有关
即使是非常好的信号也必须经过比较器整形和调整占空比,不然信号是圆的.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

LZ 你这个抽样采样我体会很深,之前做315M超再生解码用市面通用解码IC和用MCU照你方法解码距离差个50m.

真心希望LZ能带领我们进入RF领域。期待尽快有实验板.

网友:
下班回家继续等。。。

网友:
哇,很实战呀!

网友:
非常感谢!介绍得很详细!

网友:
好像没有用纯银车螺丝的吧?

常见的都是镀银的铜,镀得很厚。

镜像频率是混频(非线性)的必然产物。。。

楼主讲得很通俗。欢迎科普~

不知那个吵架的帖子是咋引发的~~和迷糊了,睡觉去~

网友:
留下板凳!

网友:
楼主,开关射频功放有没有搞头?据说是效率高啊,不过谐波也很强,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那螺丝是我亲手挑选的,每只都价值85元,是含银量92.5%的标准银和少量锑的银合金,我们就叫纯银了.
这种银在工业上用途十分广泛,有各种尺寸的银棒,加工也很容易,不粘刀比足银强多了.

镜像抑制混频器目前已经有了芯片,比如HMC775,好在指标还不台高,分立的还可以存活几天

回复 网友B:

方便透露一下采样了多少次吗,速率是多少.回复【90楼】xnliuxiwen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打算用在哪里呢

网友(2011-12-30):
楼主的id粗看还以为是500的本子

网友:
http://www.hocool.com/radio/highfox/  几个mW,18公里顺利接收。如果使用发烧天线,180公里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H:
http://www.hocool.com/radio/highfox/  几个mw,18公里顺利接收。如果使用发烧天线,180公里也有可能。
原来是hellocq的好酷兄,失敬失敬!

不知道有没有试过采用数传芯片,加上数据载波测试一下,可准确接收的距离呢?

网友:
射频无线传输,受环境影响好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试过采用数传芯片,加上数据载波测试一下,可准确接收的距离呢?

这种测试的不确定度太大,如果想了解极限,测下接收机在一定误码率下的灵敏度,再结合发射机功率、天线增益算出无噪声情况下保证接收的最大衰减值,根据自由空间衰减逆推即可。

假设接收机灵敏度-100 dBm,发射机功率10 dBm,收发天线增益共30 dB,自由空间可通600 km
如果等效全向辐射功率下降20 dB,最大通信距离就变成60 km了

不过实际哪里都是成堆的噪声~

网友:
数传芯片,ADF7021接收机指标看着很好,但抗干扰很差。。

网友:
使用数传,如果无限制的降低比特率,传输距离也很远。但是比特率太低,失去使用意义了。

可靠的办法是,我使用的是跳频技术,用多个频道传输信号。当一个频率不通的时候,另一个频道却可以传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综合很多频道的数据,使用概率的算法,算出正确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使用数传,如果无限制的降低比特率,传输距离也很远。但是比特率太低,失去使用意义了。
可靠的办法是,我使用的是跳频技术,用多个频道传输信号。当一个频率不通的时候,另一个频道却可以传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综合很多频道的数据,使用概率的算法,算出正确的数据。

MS 民用是不允许跳频的

网友:
感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不错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超级好贴,实打实的酷中,Mark!向楼主学习,多分享,同进步

网友:
顶lz,等板子。

网友:
优秀的知识普及范文。

网友:
路过就顶,不要太监啊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学知识了啊~!

网友:
先来个记号。

网友(2012-01-31):
mark,每次想过来看都得搜索。

网友:
433MHz玩多了 无委会会不会叫去喝茶啊?
楼主高频高手,期待下文啊,可惜这个论坛关于射频的东西不是很多。楼主做对讲机的,RDA或者BK的方案用过没,能不能介绍下啊?

网友:
学习了,,,做等更新。。。

网友:
好文啊,强烈支持

网友:
好文章,感谢楼主!!!

网友(2012-04-01):
线MARK!然后在好好学习!!

网友:
哎!楼主没有下文了呢!写的真的很好。没下文心里痒痒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我用ATF54143很好

加上负反馈性能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准备用有点奢侈的方案:mb1504 + max2608 + ad9850
lz加油啊,别像上次不了了 ...

就喜欢你这个态度!佩服!!!

网友(2018-07-09):
引用 楼主:
性能更好,但是尺寸太大的微带滤波器

您好,通过阅读您的“对数传模块的看法”,收获很大。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对433MHz数传模块的前段滤波器进行分析时列举了4个案例,请问您微带滤波器的仿真是用什么仿真软件分析的?谢谢,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
认真上课,讲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