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7串口编写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想用delphi7写一个232串口上位机,但是电脑只有USB接口,所以我用USB转232线,请问我这样写上位机时是用USB传送方式写,还是直接用232通信方式写上位机呢?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直接用串口的通信方式写上位机,Delphi可以安装一个MSCOMM控件开发串口程序,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安装了,有买书学习,以后不懂再来请教

网友:
USB转串口,当然是按串口的写,MSCOMM SPCOMM控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