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音乐芯片?

楼主(2011-11-03):
你们都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音乐芯片呀?
我想让自己的单片机有音乐,嗯!超完美!

楼主:
看样子没人做这方面的,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在电子市场见过,你可以去逛逛,我当时买了个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的,早都忘了型号了,这种东西应该很多。

网友:
这个简单,就看你成本要求了

网友:
什么叫超完美?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编程实现就行了,想播放哪首乐谱就加入歌曲代码

网友:
楼主找个无源蜂鸣器,通过控制不同的频率的方波即可得到不同的单调。

网友:
恩,用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挺容易的!

楼主:
找了一片OKI的6295,用着还行,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2012-01-26):
还可以用YM2413,YMZ284

网友(2015-05-27):
音乐芯片,可以看看我们的方案,直接把需要的声音下载到存储器,就可以直接控制播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