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废光驱台钻

楼主(2011-11-03):
DIY的台钻 图片大家欣赏  还没加限位开关

请求控制电路 谢谢了

要求的是加限位开关 点动开关 完成一个钻孔动作 又回到原点

半完工机器 (原文件名:DSC00300.JPG)

零件 (原文件名:DSC00296.JPG)

弹簧控制 可进行电机保护 (原文件名:DSC00299.JPG)

缺点 底座太软 有些晃动 (原文件名:DSC00301.JPG)

网友:
都是普通的直流电机。电路很简单的。

光驱进给部分的机械结构满足不了俺的电机重量。。。。俺的旧SONY光驱上的CADDY用的电机倒是可以,传动却是头疼~~

网友:
底座是风扇吧,人才呀

网友:
这个东西 思路有这么回事..  这个结构太软了,估计误差会很大. 钻个软一点塑料估计都摇晃.

楼主:
底座设计不好 全是为了DIY方便 利用的全是废料 特点就是无成本

为了将来放板子的尺寸  实际情况底座固定应该是加3点式
底座加宽接触面积(放一块厚铁板就可以 没找到就先省略了)
没特意加工 钻线路板 那是足够了
弹簧设计松紧 可以控制电机堵转

精度取决于 光驱丝杠间隙 和 电机夹头精度

网友:
做个传统手钻好了, 这个光驱不实用.

钻pcb的钻咀, 最好是由下向上钻.
平的台面, 马达在台下钻咀指向天.
钻咀先钻pcb 的底, 直钻向面.

钻孔的定位, 用一透明亚克力板, 固定在台面上 2mm.
第一次用的时候, 先在亚克力板上转一个孔, 这个孔就是定位孔.
亚克力板上还要放一个放大镜以看清楚要打孔的位置.

看准, 就把钻咀推上来.

楼主:
验证过了    力矩太小 超过1MM钻头  没劲

网友:
啊?不好意思我是片进来的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楼主的钻头夹具是在哪搞的?我也想弄一个啊。

网友:
很好的思路!!原来光驱上就有滑轨~哎

网友:
我弄到了根很细的钻头 还有跟跟LZ的差不多 请问LZ的钻头夹具在哪买的啊 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这种钻夹头很垃圾,同心度不好,使用几次后晃动很大,没用

网友(2013-03-01):
非常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