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用C8051F020驱动ILI9320的3.2寸屏的兄弟?我的怎么弄都是白屏!

楼主(2011-11-03):
往指导下!

网友:
没图纸,没程序,神也帮不了你啊

楼主:
代码附上

/******************************************************
* ³ÌÐòÃû³Æ: TFT²ÊÆÁÔ´´úÂë
* ³ÌÐò¹¦ÄÜ: TFT²ÊÆÁÏÔʾÇý¶¯
* Ä¿±êÓ²¼þ: C8051F020 22.1184
* ÎļþÃû³Æ£ºILI9320.c
* ´´½¨ÈÕÆÚ:
* Ô­´´×÷Õß:
******************************************************/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ILI9320.h"
#include "ILI9320Font.h"
#include "intrins.h"
/************************************************************************************/
/***********************************************************************************
* º¯ÊýÃû³Æ£ºDelay_us;
*
* º¯Êý¹¦ÄÜÃèÊö£ºÑÓʱn΢Ãë×Óº¯Êý;
*
* ÊäÈë²ÎÊý£ºÑÓʱʱ¼ä£¨µ¥Î»Î¢Ã룩;
*
* ·µ»ØÊý¾Ý£ºnone£»
*
* ×¢Ò⣺    none;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Times; i++)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
}
/***********************************************************************************
* &ordm;&macr;&Ecirc;&yacute;&Atilde;&ucirc;&sup3;&AElig;&pound;&ordm;Delay_ms;
*
* &ordm;&macr;&Ecirc;&yacute;&sup1;&brvbar;&Auml;&Uuml;&Atilde;è&Ecirc;&ouml;&pound;&ordm;&Ntilde;&Oacute;&Ecirc;±n&ordm;&Aacute;&Atilde;&euml;×&Oacute;&ordm;&macr;&Ecirc;&yacute;;
*
* &Ecirc;&auml;&Egrave;&euml;&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Ntilde;&Oacute;&Ecirc;±&Ecirc;±&frac14;&auml;&pound;¨µ&yen;&Icirc;&raquo;&ordm;&Aacute;&Atilde;&euml;&pound;&copy;;
*
* ·µ&raquo;&Oslash;&Ecirc;&yacute;&frac34;&Yacute;&pound;&ordm;none&pound;&raquo;
*
* ×&cent;&Ograve;&acirc;&pound;&ordm;    none;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Times; i++)
        {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
}

/***********************************************************************************
* &ordm;&macr;&Ecirc;&yacute;&Atilde;&ucirc;&sup3;&AElig;&pound;&ordm;Delay_s;
*
* &ordm;&macr;&Ecirc;&yacute;&sup1;&brvbar;&Auml;&Uuml;&Atilde;è&Ecirc;&ouml;&pound;&ordm;&Ntilde;&Oacute;&Ecirc;±n&Atilde;&euml;×&Oacute;&ordm;&macr;&Ecirc;&yacute;;
*
* &Ecirc;&auml;&Egrave;&euml;&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Ntilde;&Oacute;&Ecirc;±&Ecirc;±&frac14;&auml;&pound;¨µ&yen;&Icirc;&raquo;&Atilde;&euml;&pound;&copy;;
*
* ·µ&raquo;&Oslash;&Ecirc;&yacute;&frac34;&Yacute;&pound;&ordm;none&pound;&raquo;
*
* ×&cent;&Ograve;&acirc;&pound;&ordm;    none;
************************************************************************************/

void Delay_s(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Times; i++)
        {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Delay()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TFT&Ntilde;&Oacute;&Ecirc;±
&Euml;µ    &Atilde;÷&pound;&ordm;TFT&sup2;&Ecirc;&AElig;&Aacute;&Ntilde;&Oacute;&Ecirc;±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nCount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Delay(uint32 nCount)
//{
//}
// ******************  &ETH;&acute;&Ecirc;&yacute;&frac34;&Yacute;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short dat)
{
        P5 = dat;
        P0 = dat >> 8;
}
unsigned short READDATA()
{
        unsigned short tmp;
        tmp = P5;
        tmp = ( tmp<<8 ) | P0;
        return tmp;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SetGPIO()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TFT&para;&Euml;&iquest;&Uacute;·&frac12;&Iuml;ò&Eacute;è&Ouml;&Atilde;
&Euml;µ    &Atilde;÷&pound;&ordm;&Icirc;&THORN;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circ;&THORN;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SetGPIO(void)
//{
//    IO1DIR = (TFT_CS|TFT_RS|TFT_WR|TFT_RD|TFT_RST|TFT_BLK);
//        IO0DIR = TFT_DAT;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BackLight()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TFT±&sup3;&sup1;&acirc;&iquest;&ordf;&sup1;&Oslash;
&Euml;µ    &Atilde;÷&pound;&ordm;1 - ±&sup3;&sup1;&acirc;&iquest;&ordf;&pound;&raquo;0 - ±&sup3;&sup1;&acirc;&sup1;&Oslash;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status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BackLight(uint8 status)
{
    if (status >= 1)
        {
            ON_TFT_BLK();                                             // ±&sup3;&sup1;&acirc;&iquest;&ordf;
        }
        else
        {
            OFF_TFT_BLK();                                                            // ±&sup3;&sup1;&acirc;&sup1;&Oslash;
        }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Reset()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TFT&cedil;&acute;&Icirc;&raquo;
&Euml;µ    &Atilde;÷&pound;&ordm;×&cent;&Ograve;&acirc;&cedil;&acute;&Icirc;&raquo;&Ecirc;±&frac14;&auml;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circ;&THORN;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Reset(void)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Tres  ----> |               ==
==                                                   ==
==  Tres: Min.1ms                                    ==
======================================================*/

    SET_TFT_RST();
//        TFT_Delay(5000);
        Delay_ms(10);
        CLR_TFT_RST();
//        TFT_Delay(5000);
        Delay_ms(10);
    SET_TFT_RST();
//        TFT_Delay(5000);
        Delay_ms(10);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WriteRegister()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ETH;&acute;&Ouml;&cedil;&para;¨µ&Oslash;&Ouml;·&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µ&Auml;&Ouml;µ
&Euml;µ    &Atilde;÷&pound;&ordm;index - &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µ&Oslash;&Ouml;·&pound;&raquo;dat - &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Ouml;µ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ndex&pound;&raquo;dat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WriteRegister(uint16 index,uint16 dat)
{
/*====================================================
==                                                  ==
== n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RS       ------\____________/------------------- ==
== nRD      --------------------------------------- ==
== nWR      --------\_______/-----\_____/---------- ==
== DB[0:15] ---------[index]------[data]----------- ==
==                                                  ==
====================================================*/

    CLR_TFT_CS();
        SET_TFT_RD();

        CLR_TFT_RS();                                         // &ETH;&acute;&Ouml;&cedil;&Aacute;&icirc;
    TFT_WriteData(index);
        //CLR_TFT_WR();
        //SET_TFT_WR();

        SET_TFT_RS();
        TFT_WriteData(dat);                                         // &ETH;&acute;&Ecirc;&yacute;&frac34;&Yacute;
        //CLR_TFT_WR();
        //SET_TFT_WR();

        SET_TFT_CS();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ReadRegister()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para;&Aacute;&Egrave;&iexcl;&Ouml;&cedil;&para;¨µ&Oslash;&Ouml;·&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µ&Auml;&Ouml;µ
&Euml;µ    &Atilde;÷&pound;&ordm;index - &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µ&Oslash;&Ouml;·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ndex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tmp
*****************************************************/
uint16 TFT_ReadRegister(uint16 index)
{
    uint16 tmp;

        CLR_TFT_CS();
    CLR_TFT_RS();
        SET_TFT_RD();

        TFT_WriteData(index);

        //CLR_TFT_WR();
        //SET_TFT_WR();
        CLR_TFT_RD();

        tmp = TFT_ReadData();

        SET_TFT_RD();
        SET_TFT_CS();

    return tmp;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ReadData()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para;&Aacute;&Egrave;&iexcl;&iquest;&Oslash;&Ouml;&AElig;&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Ecirc;&yacute;
&Euml;µ    &Atilde;÷&pound;&ordm;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circ;&THORN;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uint16 TFT_ReadData(void)
{
    uint16 tmp;

    tmp = READDATA();
        return tmp;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WriteData()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ETH;&acute;TFT&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Ecirc;&yacute;&frac34;&Yacute;
&Euml;µ    &Atilde;÷&pound;&ordm;dat - &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Ecirc;&yacute;&frac34;&Yacute;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dat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WriteData(uint16 dat)
{
        WRITEDATA(dat);                                                                         // &ETH;&acute;16&Icirc;&r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
        CLR_TFT_WR();
        SET_TFT_WR();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Init()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TFT
&Euml;µ    &Atilde;÷&pound;&ordm;&Icirc;&THORN;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circ;&THORN;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Init(void)
{
//    TFT_SetGPIO();                                                        //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iquest;&Oslash;&Ouml;&AElig;&para;&Euml;&iquest;&Uacute;
        TFT_WriteData(0xFFFF);

        SET_TFT_RST();                                                                        // &Euml;ù&Oacute;&ETH;&iquest;&Oslash;&Ouml;&AElig;&para;&Euml;&iquest;&Uacute;&Agrave;&shy;&cedil;&szlig;
        SET_TFT_WR();
        SET_TFT_CS();
        SET_TFT_RS();
        SET_TFT_RD();
        SET_TFT_RST();
        ON_TFT_BLK();                                                                   // &iquest;&ordf;±&sup3;&sup1;&acirc;
                                                                                                    // &cedil;&acute;&Icirc;&raquo;&Ograve;&ordm;&frac34;§&Auml;&pound;&iquest;é
        TFT_Reset();
//        TFT_Delay(15000);
        Delay_ms(10);
        TFT_WriteRegister(0x00,0x0001);                 // start the oscillator &AElig;&ocirc;&para;&macr;&frac34;§&Otilde;&ntilde;
//        TFT_Delay(15000);
        Delay_ms(10);
        TFT_WriteRegister(0x00,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01,0x0100);                        // Driver Output Contral.
        TFT_WriteRegister(0x02,0x0700);                        // LCD Driver Waveform Contral.
        TFT_WriteRegister(0x03,0x1030);                        // Entry Mode Set.

        TFT_WriteRegister(0x04,0x0000);                        // Scalling Contral.
        TFT_WriteRegister(0x08,0x0202);                        // Display Contral 2.(0x0207)
        TFT_WriteRegister(0x09,0x0000);                     // Display Contral 3.(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0A,0x0000);                        // Frame Cycle Contal.(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0C,(1<<0));                        // Extern Display Interface Contral 1.(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0D,0x0000);                        // Frame Maker Position.
        TFT_WriteRegister(0x0F,0x0000);                        // Extern Display Interface Contral 2.
//    TFT_Delay(100000);
        Delay_ms(20);
        TFT_WriteRegister(0x07,0x0101);                        // Display Contral.
//        TFT_Delay(100000);
        Delay_ms(20);
        TFT_WriteRegister(0x10,(1<<12)|(0<<8)|(1<<7)|(1<<6)|(0<<4));        // Power Control 1.(0x16b0)
        TFT_WriteRegister(0x11,0x0007);                                // Power Control 2.(0x0001)
        TFT_WriteRegister(0x12,(1<<8)|(1<<4)|(0<<0));        // Power Control 3.(0x0138)
        TFT_WriteRegister(0x13,0x0B00);                                    // Power Control 4.
        TFT_WriteRegister(0x29,0x0000);                                        // Power Control 7.

        TFT_WriteRegister(0x2b,(1<<14)|(1<<4));

        TFT_WriteRegister(0x50,0);                                // Set X Start.
        TFT_WriteRegister(0x51,239);                        // Set X End.
        TFT_WriteRegister(0x52,0);                                // Set Y Start.
        TFT_WriteRegister(0x53,319);                        // Set Y End.

        TFT_WriteRegister(0x60,0x2700);                        // Driver Output Control.
        TFT_WriteRegister(0x61,0x0001);                        // Driver Output Control.
        TFT_WriteRegister(0x6A,0x0000);                        // Vertical Srcoll Control.

        TFT_WriteRegister(0x80,0x0000);                        // Display Position? Partial Display 1.
        TFT_WriteRegister(0x81,0x0000);                        // RAM Address Start? Partial Display 1.
        TFT_WriteRegister(0x82,0x0000);                        // RAM Address End-Partial Display 1.
        TFT_WriteRegister(0x83,0x0000);                        // Displsy Position? Partial Display 2.
        TFT_WriteRegister(0x84,0x0000);                        // RAM Address Start? Partial Display 2.
        TFT_WriteRegister(0x85,0x0000);                        // RAM Address End? Partial Display 2.

        TFT_WriteRegister(0x90,(0<<7)|(16<<0));                // Frame Cycle Contral.(0x0013)
        TFT_WriteRegister(0x92,0x0000);                        //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2.(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93,0x0001);                        //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TFT_WriteRegister(0x95,0x0110);                        // Frame Cycle Contral.(0x0110)
        TFT_WriteRegister(0x97,(0<<8));                        //
        TFT_WriteRegister(0x98,0x0000);                        // Frame Cycle Contral.

        TFT_WriteRegister(0x07,0x0173);                        // (0x0173)

//        TFT_Delay(50000);
        Delay_ms(20);
        TFT_Clear(0xF800);                                                                // &ETH;&acute;&Egrave;&euml;&ordm;ì&Eacute;&laquo;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SetCursor()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Eacute;è&Ouml;&Atilde;&AElig;&Aacute;&Auml;&raquo;×&oslash;±ê
&Euml;µ    &Atilde;÷&pound;&ordm;x - &ETH;&ETH;×&oslash;±ê&pound;&raquo;y - &Aacute;&ETH;×&oslash;±ê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x&pound;&raquo;y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SetCursor(uint16 x,uint16 y)
{
    TFT_WriteRegister(0x0020,x);                     // &ETH;&ETH;
        TFT_WriteRegister(0x0021,y);                                         // &Aacute;&ETH;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SetWindows()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Eacute;è&Ouml;&Atilde;&acute;°&iquest;&Uacute;&Ccedil;&oslash;&Oacute;ò
&Euml;µ    &Atilde;÷&pound;&ordm;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startX,startY,endX,endY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SetWindows(uint16 startX,uint16 startY,uint16 endX,uint16 endY)
{
    TFT_SetCursor(startX,startY);
        TFT_WriteRegister(0x0050,startX);                     // &Euml;&reg;&AElig;&frac12; GRAM&AElig;&eth;&Ecirc;&frac14;&Icirc;&raquo;&Ouml;&Atilde;
        TFT_WriteRegister(0x0051,endX);                  // &Euml;&reg;&AElig;&frac12;GRAM&Ouml;&Otilde;&Ouml;&sup1;&Icirc;&raquo;&Ouml;&Atilde;
        TFT_WriteRegister(0x0052,startY);                                 // &acute;&sup1;&Ouml;±GRAM&AElig;&eth;&Ecirc;&frac14;&Icirc;&raquo;&Ouml;&Atilde;
        TFT_WriteRegister(0x0053,endY);                                         // &acute;&sup1;&Ouml;±GRAM&Ouml;&Otilde;&Ouml;&sup1;&Icirc;&raquo;&Ouml;&Atilde;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BGR2RGB()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Ntilde;&Otilde;&Eacute;&l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cedil;&ntilde;&Ecirc;&frac12;×&ordf;&raquo;&raquo;
&Euml;µ    &Atilde;÷&pound;&ordm;RRRRRGGGGGBBBBB &cedil;&Auml;&sup3;&Eacute; BBBBBGGGGGRRRRR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c - &Ntilde;&Otilde;&Eacute;&laquo;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uint16 TFT_BGR2RGB(uint16 c)
{
    uint16 r,g,b;

        b = (c>>0) & 0x1F;
        g = (c>>5) & 0x3F;
        r = (c>>11) & 0x1F;

        return ((b<<11) | (g<<5) || (r<<0));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WriteIndex()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ETH;&acute;TFT&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µ&Oslash;&Ouml;·
&Euml;µ    &Atilde;÷&pound;&ordm;µ÷&Oacute;&Atilde;&Ccedil;°&ETH;è&Iuml;&Egrave;&Ntilde;&iexcl;&Ouml;&ETH;&iquest;&Oslash;&Ouml;&AElig;&AElig;÷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dx - &frac14;&Auml;&acute;&aelig;&AElig;÷µ&Oslash;&Ouml;·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WriteIndex(uint16 idx)
{
    CLR_TFT_RS();
        SET_TFT_RD();
        TFT_WriteData(idx);
        SET_TFT_RS();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Clear()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frac12;&laquo;&AElig;&Aacute;&Auml;&raquo;&Igrave;&icirc;&sup3;&auml;&sup3;&Eacute;&Ouml;&cedil;&para;¨µ&Auml;&Ntilde;&Otilde;&Eacute;&laquo;&pound;&not;&Egrave;&ccedil;&Ccedil;&aring;&AElig;&Aacute;&pound;&not;&Ocirc;ò&Igrave;&icirc;&sup3;&auml; 0xFFFF
&Euml;µ    &Atilde;÷&pound;&ordm;dat - &Igrave;&icirc;&sup3;&auml;&Ouml;µ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dat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Clear(uint16 dat)
{
    uint32 i;

    TFT_SetCursor(0x00,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0050,0x00);                         // &Euml;&reg;&AElig;&frac12; GRAM&AElig;&eth;&Ecirc;&frac14;&Icirc;&raquo;&Ouml;&Atilde;
        TFT_WriteRegister(0x0052,0x00);                  // &acute;&sup1;&Ouml;±GRAM&AElig;&eth;&Ecirc;&frac14;&Icirc;&raquo;&Ouml;&Atilde;
        TFT_WriteRegister(0x0051,239);                         // &Euml;&reg;&AElig;&frac12;GRAM&Ouml;&Otilde;&Ouml;&sup1;&Icirc;&raquo;&Ouml;&Atilde;
        TFT_WriteRegister(0x0053,319);                         // &acute;&sup1;&Ouml;±GRAM&Ouml;&Otilde;&Ouml;&sup1;&Icirc;&raquo;&Ouml;&Atilde;

    CLR_TFT_CS();
        TFT_WriteIndex(0x0022);
        SET_TFT_RS();

    for (i=0; i<76800; i++)
        {
            TFT_WriteData(dat);
        }

        SET_TFT_CS();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GetPoint()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raquo;&ntilde;&Egrave;&iexcl;&Ouml;&cedil;&para;¨×ù±êµ&Auml;&Ntilde;&Otilde;&Eacute;&laquo;&Ouml;µ
&Euml;µ    &Atilde;÷&pound;&ordm;x - &ETH;&ETH;×&oslash;±ê&pound;&raquo;y - &Aacute;&ETH;×&oslash;±ê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x,y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µ±&Ccedil;°×&oslash;±ê&Ntilde;&Otilde;&Eacute;&laquo;&Ouml;µ
*****************************************************/
uint16 TFT_GetPoint(uint16 x,uint16 y)
{
    TFT_SetCursor(x,y);
        return (TFT_BGR2RGB(TFT_ReadRegister(0x0022)));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SetPoint()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Ocirc;&Uacute;&Ouml;&cedil;&para;¨×ù±ê&raquo;&shy;µ&atilde;
&Euml;µ    &Atilde;÷&pound;&ordm;x - &ETH;&ETH;×&oslash;±ê&pound;&raquo;y - &Aacute;&ETH;×&oslash;±ê&pound;&raquo;point - µ&atilde;µ&Auml;&Ntilde;&Otilde;&Eacute;&laquo;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x,y,point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SetPoint(uint16 x,uint16 y,uint16 point)
{
    if ((x>240) || (y>320))
        {
            return;
        }

        TFT_SetCursor(x,y);
        CLR_TFT_CS();

        TFT_WriteIndex(0x0022);
        SET_TFT_RS();

        TFT_WriteData(point);
        SET_TFT_CS();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DrawPicture()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Ocirc;&Uacute;&Ouml;&cedil;&para;¨×ù±ê·&para;&Icirc;§&Iuml;&Ocirc;&Ecirc;&frac34;&Ograve;&raquo;&cedil;±&Iacute;&frac14;&AElig;&not;
&Euml;µ    &Atilde;÷&pound;&ordm;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startX,startY,endX,endY,*pic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DrawPicture(uint16 startX,uint16 startY,uint16 endX,uint16 endY,uint8 const *pic)
{
    uint32 i;
        uint16 tmp;

        TFT_SetWindows(startX,startY,endX,endY);
        TFT_SetCursor(startX,startY);

        CLR_TFT_CS();
        TFT_WriteIndex(0x0022);
        SET_TFT_RS();

        for (i=0; i<(endX*endY); i++)
        {
            tmp = *pic++;                                       // µ&Iacute;8&Icirc;&r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Ocirc;&Yacute;&acute;&aelig;
                tmp += (*pic++ << 8);                                            // &Egrave;&iexcl;&cedil;&szlig;8&Icirc;&r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pound;&not;&sup2;&cent;&ordm;&Iuml;&sup2;&cent;&sup3;&Eacute;16&Icirc;&r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

            TFT_WriteData(tmp);                                                        // &ETH;&acute;&Egrave;&euml;16&Icirc;&r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
        }

        SET_TFT_CS();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PutChar()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Ocirc;&Uacute;&Ouml;&cedil;&para;¨×ù±ê&Iuml;&Ocirc;&Ecirc;&frac34;&Ograve;&raquo;&cedil;&ouml;8x16µ&atilde;&Otilde;óµ&Auml;ascii×&Ouml;·&ucirc;
&Euml;µ    &Atilde;÷&pound;&ordm;x - &ETH;&ETH;×&oslash;±ê&pound;&raquo;y - &Aacute;&ETH;×&oslash;±ê&pound;&raquo;charColor - ×&Ouml;·&ucirc;µ&Auml;&Ntilde;&Otilde;&Eacute;&laquo;&pound;&raquo;bkColor - ×&Ouml;·&ucirc;±&sup3;&frac34;°&Ntilde;&Otilde;&Eacute;&laquo;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x,y,asciCode,charColor,bkColor; asciiCode &Ecirc;&auml;&Egrave;&euml;·&frac12;·¨&Icirc;&ordf;&Ouml;±&frac12;&Oacute;&Ecirc;&auml;&Egrave;&euml;ASCII&raquo;ò'A'&ETH;&Icirc;&Ecirc;&frac12;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PutChar(uint16 x,uint16 y,uint8 asciiCode,uint16 charColor,uint16 bkColor)
{
    uint16 i = 0;
        uint16 j = 0;
    uint8 tmpChar = 0;

        for (i=0; i<16; i++)
        {
            tmpChar = ASCLL_8x16[((asciiCode-0x20)*16) + i];

                for (j=0; j<8; j++)
                {
                    if ((tmpChar >> 7-j) & 0x01 == 0x01)
                        {
                            TFT_SetPoint(x+j,y+i,charColor);         // ×&Ouml;·&ucirc;&Ntilde;&Otilde;&Eacute;&laquo;
                        }
                        else
                        {
                            if (bkColor != NOCOLOR)
                                {
                                TFT_SetPoint(x+j,y+i,bkColor);         // ±&sup3;&frac34;°&Ntilde;&Otilde;&Eacute;&laquo;
                                }
                        }
                }
        }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PutChinese()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Ocirc;&Uacute;&Ouml;&cedil;&para;¨×ù±ê&Iuml;&Ocirc;&Ecirc;&frac34;&Ograve;&raquo;&cedil;&ouml;16x16µ&atilde;&Otilde;óµ&Auml;&Ouml;&ETH;&Icirc;&Auml;&ordm;&ordm;×&Ouml;
&Euml;µ    &Atilde;÷&pound;&ordm;x - &ETH;&ETH;×&oslash;±ê&pound;&raquo;y - &Aacute;&ETH;×&oslash;±ê&pound;&raquo;charColor - ×&Ouml;·&ucirc;µ&Auml;&Ntilde;&Otilde;&Eacute;&laquo;&pound;&raquo;bkColor - ×&Ouml;·&ucirc;±&sup3;&frac34;°&Ntilde;&Otilde;&Eacute;&laquo;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x,y,asciCode,arr,bkColor;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PutChinese(uint16 x,uint16 y,struct Gb16 const arr,uint16 charColor,uint16 bkColor)
{
    uint8 i,j;

        for (i=0; i<32; i++)
        {
                for (j=0; j<8; j++)
                {
                    if ((arr.zimo >> 7-j) & 0x01 == 0x01)
                        {
                            TFT_SetPoint(x+j,y+i/2,charColor);          // ×&Ouml;·&ucirc;&Ntilde;&Otilde;&Eacute;&laquo;
                        }
                        else
                        {
                                if (bkColor != NOCOLOR)
                                {
                                TFT_SetPoint(x+j,y+i/2,bkColor); // ±&sup3;&frac34;°&Ntilde;&Otilde;&Eacute;&laquo;
                                }
                        }
                }

                if ((i != 0) && ((i % 2) != 0))              // &AElig;&aelig;&Ecirc;&yacute;
                {
                    x -= 8;                                                                         // &ETH;&acute;×ó°&euml;
                }
                else
                {
                    x += 8;                                                                         // &ETH;&acute;&Oacute;&Ograve;°&euml;
                }
        }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PutStr()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Ecirc;&auml;&sup3;&ouml;×&Ouml;·&ucirc;&acute;&reg;&pound;&not;&iquest;&Eacute;&Ograve;&Ocirc;&Ecirc;&Ccedil;&ordm;&ordm;×&Ouml;&pound;&not;&Ograve;&sup2;&iquest;&Eacute;&Ograve;&Ocirc;&Ecirc;&Ccedil;&Oacute;&cent;&Icirc;&Auml;×&Ouml;·&ucirc;
&Euml;µ    &Atilde;÷&pound;&ordm;x - &ETH;&ETH;×&oslash;±ê&pound;&raquo;y - &Aacute;&ETH;×&oslash;±ê&pound;&raquo;charColor - ×&Ouml;·&ucirc;µ&Auml;&Ntilde;&Otilde;&Eacute;&laquo;&pound;&raquo;bkColor - ×&Ouml;·&ucirc;±&sup3;&frac34;°&Ntilde;&Otilde;&Eacute;&laquo;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x,y,charColor,bkColor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PutStr(uint16 endX,uint16 endY,uint8 *ptr,uint16 charColor,uint16 bkColor)
{
    uint8 c1,c2;
        uint8 ulen = 0;
        uint8 i = 0,j;
        uint16 x = endX;                                                        // &ordm;á×&oslash;±ê
        uint16 y = endY;                                                            // ×&Yacute;×&oslash;±ê

        while (ptr[ulen] != 0)
        {
             ulen++;                                                                        // &Igrave;&frac12;&sup2;&acirc;×&Ouml;·&ucirc;&acute;&reg;µ&Auml;&sup3;¤&para;&Egrave;
        }

        while (i < ulen)
        {
                c1 = ptr;                                                                // &Egrave;&iexcl;×&Ouml;·&ucirc;µ&Auml;ASCII&Acirc;&euml;
                c2 = ptr[i+1];                                                                //
                                                            // ASCII×&Ouml;·&ucirc;&Oacute;&euml;&ordm;&ordm;×&Ouml;&Auml;&Uacute;&Acirc;&euml;µ&Auml;&Ccedil;&oslash;±&eth;&Ocirc;&Uacute;&Oacute;&Uacute;128
                if (c1 <= 128)                                    // ASCII < 128
                {
                     TFT_PutChar(x,y,c1,charColor,bkColor);        // &Iuml;&Ocirc;&Ecirc;&frac34;×&Ouml;·&ucirc;

                         x += 8;                                                            // &ordm;á&Iuml;òµ&Oslash;&Ouml;·&frac14;&Oacute;1&cedil;&ouml;×&Ouml;·&ucirc;&Icirc;&raquo;&Ouml;&Atilde;
                         if (x > (WIDTH-8))                                    // &sup2;&raquo;&sup1;&raquo;&ETH;&acute;&Egrave;&euml;&Ograve;&raquo;&cedil;&ouml;×&Ouml;·&ucirc;
                         {
                             x = 0;
                                 y += 16;                                                // &raquo;&raquo;&ETH;&ETH;&Iuml;&Ocirc;&Ecirc;&frac34;
                         }

                         i++;                                                                    // &Egrave;&iexcl;&Iuml;&Acirc;&Ograve;&raquo;×&Ouml;·&ucirc;
                }
                else                                                                                // &ordm;&ordm;×&Ouml; > 128
                {
                        for (j=0; j<sizeof(hz16[68])/sizeof(hz16[0]); j++)
                        {                                                                // &sup2;é&Otilde;&Ograve;&para;¨&Icirc;&raquo;µ±&Ccedil;°&ordm;&ordm;×&Ouml;µ&Auml;µ&atilde;&Otilde;ó&Ccedil;&oslash;
                                if((c1 == hz16[j].index[0]) && (c2 == hz16[j].index[1]))
                                {
                                    break;
                                }
                        }

                        TFT_PutChinese(x,y,hz16[j],charColor,bkColor); // &Iuml;&Ocirc;&Ecirc;&frac34;&ordm;&ordm;×&Ouml;

                        x += 16;                                                            // &ordm;á&Iuml;òµ&Oslash;&Ouml;·&frac14;&Oacute;1&cedil;&ouml;×&Ouml;·&ucirc;&Icirc;&raquo;&Ouml;&Atilde;
                        if (x > (WIDTH-16))                                    // &sup2;&raquo;&sup1;&raquo;&ETH;&acute;&Egrave;&euml;&Ograve;&raquo;&cedil;&ouml;&ordm;&ordm;×&Ouml;
                        {
                            x = 0;
                                y += 16;                                                // &raquo;&raquo;&ETH;&ETH;&Iuml;&Ocirc;&Ecirc;&frac34;
                        }

                        i += 2;                                        // &Egrave;&iexcl;&Iuml;&Acirc;&Ograve;&raquo;&ordm;&ordm;×&Ouml;
                }
        }
}

/*****************************************************
&ordm;&macr; &Ecirc;&yacute; &Atilde;&ucirc;&pound;&ordm;TFT_Test()
&sup1;&brvbar;    &Auml;&Uuml;&pound;&ordm;&sup2;&acirc;&Ecirc;&Ocirc;&Ograve;&ordm;&frac34;§&AElig;&Aacute;
&Euml;µ    &Atilde;÷&pound;&ordm;&Iuml;&Ocirc;&Ecirc;&frac34;&sup2;&Ecirc;&Igrave;&otilde;&pound;&not;&sup2;&acirc;&Ecirc;&Ocirc;&Ograve;&ordm;&frac34;§&Ecirc;&Ccedil;·&ntilde;&Otilde;&yacute;&sup3;&pound;&sup1;¤×÷
&Egrave;&euml;&iquest;&U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pound;&ordm;&Icirc;&THORN;
·µ &raquo;&Oslash; &Ouml;µ&pound;&ordm;&Icirc;&THORN;
*****************************************************/
void TFT_Test(void)
{
    uint8 R_Dat,G_Dat,B_Dat,i,j;

        TFT_SetCursor(0x00,0x0000);
        TFT_WriteRegister(0x0050,0x00);
        TFT_WriteRegister(0x0051,239);
        TFT_WriteRegister(0x0052,0x00);
        TFT_WriteRegister(0x0053,319);

        CLR_TFT_CS();
        TFT_WriteIndex(0x0022);
        SET_TFT_RS();
// ------------------  &ordm;ì&Eacute;&laquo;&frac12;&yen;&Aacute;&Aacute;&Igrave;&otilde;  --------------------
        R_Dat = 0;
        G_Dat = 0;
        B_Dat = 0;
        for (j=0; j<53; j++)
        {
            for (i=0; i<240; i++)
                {
                    R_Dat = i/8;
                        TFT_WriteData((R_Dat<<11) | (G_Dat<<5) | B_Dat);
                }
        }

        R_Dat = 0x1F;
        G_Dat = 0x3F;
        B_Dat = 0x1F;
        for (j=0; j<54; j++)
        {
            for (i=0; i<240; i++)
                {
                    G_Dat = 0x3F - (i/4);
                        B_Dat = 0x1F - (i/8);
                        TFT_WriteData((R_Dat<<11) | (G_Dat<<5) | B_Dat);
                }
        }
// ------------------  &Acirc;&Igrave;&Eacute;&laquo;&frac12;&yen;&Aacute;&Aacute;&Igrave;&otilde;  --------------------
        R_Dat = 0;
        G_Dat = 0;
        B_Dat = 0;
        for (j=0; j<53; j++)
        {
            for (i=0; i<240; i++)
                {
                    G_Dat = i/8;
                        TFT_WriteData((R_Dat<<11) | (G_Dat<<5) | B_Dat);
                }
        }

        R_Dat = 0x1F;
        G_Dat = 0x3F;
        B_Dat = 0x1F;
        for (j=0; j<54; j++)
        {
            for (i=0; i<240; i++)
                {
                    R_Dat = 0x3F - (i/4);
                        B_Dat = 0x1F - (i/8);
                        TFT_WriteData((R_Dat<<11) | (G_Dat<<5) | B_Dat);
                }
        }
// ------------------  &Agrave;&para;&Eacute;&laquo;&frac12;&yen;&Aacute;&Aacute;&Igrave;&otilde;  --------------------
        R_Dat = 0;
        G_Dat = 0;
        B_Dat = 0;
        for (j=0; j<53; j++)
        {
            for (i=0; i<240; i++)
                {
                    B_Dat = i/8;
                        TFT_WriteData((R_Dat<<11) | (G_Dat<<5) | B_Dat);
                }
        }

        R_Dat = 0x1F;
        G_Dat = 0x3F;
        B_Dat = 0x1F;
        for (j=0; j<53; j++)  // &ordm;ì&Eacute;&laquo;&frac12;&yen;&Aacute;&Aacute;&Igrave;&otilde;
        {
            for (i=0; i<240; i++)
                {
                    G_Dat = 0x3F - (i/4);
                        R_Dat = 0x1F - (i/8);
                        TFT_WriteData((R_Dat<<11) | (G_Dat<<5) | B_Dat);
                }
        }

        SET_TFT_CS();
}

/******************************************************
                     End Of File
******************************************************/

楼主:
/******************************************************
* &sup3;&Igrave;&ETH;ò&Atilde;&ucirc;&sup3;&AElig;: TFT&sup2;&Ecirc;&AElig;&Aacute;&Iacute;·&Icirc;&Auml;&frac14;&thorn;
* &sup3;&Igrave;&ETH;ò&sup1;&brvbar;&Auml;&Uuml;: TFT&sup2;&Ecirc;&AElig;&Aacute;&sup2;&Icirc;&Ecirc;&yacute;&Eacute;è&Ouml;&Atilde;
* &Auml;&iquest;±ê&Oacute;&sup2;&frac14;&thorn;:
* &Icirc;&Auml;&frac14;&thorn;&Atilde;&ucirc;&sup3;&AElig;&pound;&ordm;ILI9320.h
* &acute;&acute;&frac12;¨&Egrave;&Otilde;&AElig;&Uacute;:
* &Ocirc;&shy;&acute;&acute;×÷&Otilde;&szlig;:
******************************************************/

#ifndef __ILI9320_H
#define __ILI9320_H
#include "mytype.h"
#include "c8051f020.h"

/*****************  &sup1;&Uuml;&frac12;&Aring;&para;¨&Ograve;&aring;  ************************/

//#define   TFT_CS         1 << 16                     //        P1.16 &AElig;&not;&Ntilde;&iexcl;
//#define   TFT_RS         1 << 17                     // P1.17 &Ouml;&cedil;&Aacute;&icirc;/&Ecirc;&yacute;&frac34;&Yacute;&Ntilde;&iexcl;&Ocirc;&ntilde; 0 - &Ouml;&cedil;&Aacute;&icirc;&pound;&raquo;1 - &Ecirc;&yacute;&frac34;&Yacute;
//#define   TFT_WR         1 << 18                     // P1.18
//#define   TFT_RD         1 << 19                     // P1.19
//#define   TFT_RST        1 << 20                     // P1.20 &cedil;&acute;&Icirc;&raquo;
//#define   TFT_BLK        1 << 21                     // P1.21 ±&sup3;&sup1;&acirc;&iquest;&Oslash;&Ouml;&AElig;
//
//#define   TFT_DAT        0xFFFF                      // P0.0~P0.15

sbit  A0         =     P2^1;          //&Ecirc;&yacute;&frac34;&Yacute;/&Atilde;ü&Aacute;&icirc;&Ccedil;&ETH;&raquo;&raquo;
sbit  RES        =     P2^4;              //&cedil;&acute;&Icirc;&raquo;
sbit  WRB        =     P2^2;                  //&ETH;&acute;&iquest;&Oslash;&Ouml;&AElig;
sbit  RDB        =     P2^3;                  //&para;&Aacute;&iquest;&Oslash;&Ouml;&AElig;
sbit  CS         =     P2^0;                  //&AElig;&not;&Ntilde;&iexcl;

sbit  BLK                 =                P2^5;                        //&Ocirc;&Yacute;&Ecirc;±&Atilde;&raquo;&Oacute;&Atilde;µ&frac12;

//****************** &ordm;ê&para;¨&Ograve;&aring; ***************************

#define   SET_TFT_CS()   (CS = 1)
#define   CLR_TFT_CS()   (CS = 0)

#define   SET_TFT_RS()   (A0 = 1)
#define   CLR_TFT_RS()   (A0 = 0)

#define   SET_TFT_WR()   (WRB = 1)
#define   CLR_TFT_WR()   (WRB = 0)

#define   SET_TFT_RD()   (RDB = 1)
#define   CLR_TFT_RD()   (RDB = 0)

#define   SET_TFT_RST()  (RES = 1)
#define   CLR_TFT_RST()  (RES = 0)

#define   ON_TFT_BLK()   (BLK = 1)
#define   OFF_TFT_BLK()  (BLK = 0)

// ******************  &para;&Aacute;&Ecirc;&yacute;&frac34;&Yacute;  ************************

//#define   READDATA()     (P0)

//**************  &Ntilde;&Otilde;&Eacute;&laquo;&para;¨&Ograve;&aring;  ***************************

#define   RED            0xF800                                                 //        &ordm;ì&Eacute;&laquo;
#define   GREEN          0x03E0                                                 //        &Acirc;&Igrave;&Eacute;&laquo;
#define   BLUE           0x001F                                          //        &Agrave;&para;&Eacute;&laquo;
#define   WRITE          0xFFFF                                                 //        °×&Eacute;&laquo;
#define   BLACK          0x0000                                                 //        &ordm;&Uacute;&Eacute;&laquo;
#define          ORANGE         0xF860                                             //        &sup3;&Egrave;&Eacute;&laquo;
#define          YELLOW                 0xFFE0                                                 //        &raquo;&AElig;&Eacute;&laquo;
#define          CYAN                         0x07FF                                                 //        &Ccedil;à&Eacute;&laquo;
#define          PROPLE               0xF81F                                                 //        ×&Iuml;&Eacute;&laquo;
#define   NOCOLOR        0x0001                                     //        &Icirc;&THORN;&Eacute;&laquo;

//**************  &para;¨&Ograve;&aring;&AElig;&Aacute;&iquest;í  ***************************

#define   WIDTH                         240                                                 //        &AElig;&Aacute;&iquest;í
#define   HEIGTH                 320                                                 //        &AElig;&Aacute;&cedil;&szlig;

/*****************  &ordm;&macr;&Ecirc;&yacute;&Eacute;ê&Atilde;÷  ************************/

//extern void   TFT_SetGPIO(void);
//extern void   TFT_Delay(unsigned int nCount);
extern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s);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imes);
extern void Delay_s(unsigned char Times);
extern unsigned short TFT_CheckContronller(void);
extern void   TFT_BackLight(unsigned char status);
extern void   TFT_Reset(void);
extern void   TFT_WriteRegister(unsigned short index,unsigned short dat);
extern unsigned short TFT_ReadRegister(unsigned short index);
extern unsigned short TFT_ReadData(void);
extern void   TFT_WriteData(unsigned short dat);
extern void   TFT_Init(void);
extern void   TFT_SetCursor(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extern void   TFT_SetWindows(unsigned short startX,unsigned short startY,unsigned short endX,unsigned short endY);
extern void   TFT_Clear(unsigned short dat);
extern unsigned short TFT_Get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extern void   TFT_Set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short point);
extern void   TFT_DrawPicture(unsigned short startX,unsigned short startY,unsigned short endX,unsigned short endY,unsigned char const *pic);
extern void   TFT_PutChar(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unsigned char asciiCode,unsigned short charColor,unsigned short bkColor);
extern void   TFT_Test(void);
extern unsigned short TFT_BGR2RGB(unsigned short c);
extern void   TFT_WriteIndex(unsigned short idx);
extern void   TFT_PutStr(unsigned short endX,unsigned short endY,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short charColor,unsigned short bkColor);

#endif

/******************************************************
                     End Of File
******************************************************/

楼主:
注一下,代码在LPC2148上面是好用的

网友(2013-02-06):
为什么移植之后就不行了呢?肯定是速度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