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 Boot0 Boot1大家都怎么接,悬空可以吗?

楼主(2011-11-03):
stm32的   Boot0   Boot1大家都怎么接,悬空可以吗?

楼主:
我试了几台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大家知道悬空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大哥,你不看手册的么?
BOOT引脚的值,在重置后sysclk的第四个上升沿是被锁定。当退出standby模式时,boot引脚倍重采样。
结果,它们必须在standby模式下也保持需要的启动模式的配置。

网友A:
BOOT0接地,BOOT1不管

网友:
我一般BOOT0通过电阻接地,BOOT1不管

网友:
10k电阻接地。n多项目实践稳定。

网友:
随便搞,都行

网友:
悬空就相当于高电平!

网友B:
BOOT0和BOOT1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这样串口下载时,还可由下载器控制BOOT0为高电平,方便下载,下完后,又将BOOT0恢复为低,再复位,即可进入用户程序。平常不接下载器时,上电直接进入用户程序。强烈推荐这种接法

网友(2012-04-09):
表格里面BOOT1可以不管,那么PB2是否能用与IO口?

网友:
2个都接上下拉电阻 比较保险。不接偶遇到过启动不了的情况

网友:
我几个产品用STM32实际用到的2种情况:
1、ISP在板下载程序
2、正常运行

所以,我一般是BOOT1接地,BOOT0下拉电阻到地
需要ISP的时候,把BOOT0和VDD短路然后Reset即可。

网友:
一般BOOT0通过电阻接地, 再放一个跳线, 需要isp时短接到正极

网友(2012-06-18):
我boot1悬空了,不带jtag的板子可以用串口下载,但带了jtag的,只能用jtag,串口没响应!!

网友:
不建议悬空,最常用的接法:BOOT1直接接地;BOOT0接10k下拉,然后接开关或跳线到VCC,需要用内置Bootloader串口下载的时候将BOOT0跳线接到VCC即可。

网友:
我通常是 BOOT0 通过10K到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OOT0接地,BOOT1不管

我一般也是这样.

网友(2013-05-29):
还是不能理解啊!

网友:
不用管它,当IO口用都可以

网友:
BOOT1必须飞出来啊...
要不有时候程序错了JTAG SWD被占了...多麻烦...

网友(2013-07-21):
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而先接一个电阻到地呢?

网友:
手册里不是写的很清楚嘛。。。

网友:
boot0必须下拉接地哦~上过过当的我劝一下……温度一低就出问题,当时我有不少设备启动不了的……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做项目时看到师兄他们都是把这两短接的GND

网友:
按3种要求接线,应该稳定。

网友:
要是已经烧写好了,悬空应该也没事吧,这两个脚只在启动的时候有作用,我的板子上设计了一个跳线帽,但是我一般都不接

网友:
最好不要悬空!会出问题,我就出现过,会概率性的出现程序跑出堆栈,最好直接接地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A:
BOOT0接地,BOOT1不管

我的单片机BOOT0是硬件已经接地了,,但是无法使用串口下载,串口是使用的PA8,PA9但是无法下载程序,, 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也是这样.

你好我的板子是BOOT0接地,,不能跳线,,这种情况如何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OOT0和BOOT1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这样串口下载时,还可由下载器控制BOOT0为高电平,方便下载,下完后,又 ...

这中方法好  不过  怎么做到串口下载的时候就会拉高管脚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板子是BOOT0接地,,不能跳线,,这种情况如何下载??

用jlink ulink 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中方法好  不过  怎么做到串口下载的时候就会拉高管脚的呢?

串口有DTR和RTS两个信号,刚好可用于拉高boot0及复位,
你可以试一下我的uISP串口下载软件,软件中带有这个功能,在坛里搜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jlink ulink 等等。

我现在用的就是JINK现在,,我看我的板子还有一个硬件那就是你用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就是JINK现在,,我看我的板子还有一个硬件那就是你用过这个芯片吗?? ...

这个我没用过。

网友(2014-05-22):
引用 网友B:
串口有DTR和RTS两个信号,刚好可用于拉高boot0及复位,
你可以试一下我的uISP串口下载软件,软件中带有这 ...

求路线图及详细操作截图! 谢谢!!!

网友(2014-08-19):
好的 学习了 多谢各位~

网友(2016-11-19):
boot0悬空不稳定的

网友:
个人看法:(1)Boot0=1,Boot1=0  vs (2)Boot0=0,Boot1=1 ,前者既可以选择芯片自带的通信接口(USART1等)烧录或升级程序,也可以用户编写启动程序,
               但是实际产品应用中,这些通信接口不一定被允许引出,或者即便引出也不能使用芯片自带功能烧录升级(比如使用CAN升级,其他设备也使用同类主控芯片可能会被误升级掉)。
结论:相对烧录升级手段,(1)可能较好点。

网友:
最好还是安靠数据手册来吧 都悬空不稳定 万一外部有干扰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