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向各位大侠请教   LCD1602的LED前光能承受多大的电压

楼主(2011-11-03):
求助!!!!向各位大侠请教   LCD1602的LED前光能承受多大的电压
我最近申购了一批LCD1602,经过测试前光灯的电压竟然达到了7.8V   不知道会不会烧坏LED灯   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
什么是前光灯,只听过背光灯。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超过5V,以前有用过,超过5V有些质量不好的话会烧掉背光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  不好意思   打错字   是背光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

楼主:
那它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只要限流电阻合适就行,LED是看电流不看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否这样理解  即使背光电压高达7.8V  它通过的电流还在正常范围内  背光灯就不会烧坏
那运行时间长了有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在额定值,但总的电压很高,那说明限流电阻承担很大一部分功耗,不但浪费,时间长了限流电阻也可能烧

另外,你要说清楚,测到的到底是LED的两个脚上的电压还是模块引出针脚上背光供电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当然电阻也要工作在额定值内,假如你加1000V电压,10mA电流,就需要加100K、1W的电阻。这样电阻和灯都不会坏。

网友:
超过额定电压,如果烧坏。。即使不是烧坏,寿命也会减少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LCD1602引出针脚上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2V电源   用了两个220 2W的电阻并联  这个设计是不是会浪费功耗

网友:
是啊,应该1W作用的功率了,发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1W的电阻?       那我直接用5V的电源行不行,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
100R吧,正好1/4W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用12V去驱动LCD1602有点浪费啊
我一直都是用5V驱动的,记住要窜一个几十欧左右的限流电阻,这样亮度和质量都有保证

网友:
在回复【14楼】wewewewecry 混乱之源

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出次背光灯的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然后用你的供电电压减去这个压降后除以额定电流,就是你需要串的限流电阻的大小

额定电流未知的话可以从10mA左右开始试

添加:希望这样能授你予“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以前留下的板   下次直接改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无语  那个好像是LED阵列的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方法  可以用到  谢谢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titrwh 灰机大侠的不厌其烦,无私的帮助  再次感谢

网友:
不用谢,我只是不停的刷新回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