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姿态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在做姿态测量时,被测物体本身具有加速度,同时有重力场加速度的叠加。在求解姿态角的时候各位是怎么处理的呢?初学者,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2-02-13):
加速度计测量的本来就是比力,用三轴加速度计应该可以通过计算得到两个角度:俯仰角和滚转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陀螺仪算过姿态角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寄存器里设置一个offset,或软件读取几组数据后,求得一个平均值作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