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错误Error: 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楼主(2011-11-03):
我是用JTAG口烧写JIC文件到EPCS4里面,烧写SOF文件是正常的,没出现错误,但烧写JIC文件的时候就出现了
Error: 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这样的错误 ,上网查了一下,说有以下可能导致这种错误发生

如果nCONFIG或nSTATUS脚被拉低,用Quartus® II软件加载EPCS配置器件,可能会报"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错误。

在一些案例里,微处理器或者坏的上拉电阻可能触发这两个信号被拉低,从而导致Quartus II软件产生"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错误信息。

另外,如果串行闪存加载器Serial Flash Loader(SFL)的镜像不存在,也可能会报这个错误。

=============================================================================
但检查了一下连接,发现都是正常的,不知还有没其它原因呢?主芯片用的是EP2C8Q,是支持JIC文件烧写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用AS口烧写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as口烧写行么?

刚试了,临时焊了一个AS口,可以烧写程序。。。但用JIC烧写仍然不行

网友:
检查一下nCE电平是否正确,如果还是不行,可用jtag下载一个nios处理器,再用flash programmer烧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nce电平是否正确,如果还是不行,可用jtag下载一个nios处理器,再用flash programmer烧程序

临时焊接的AS口,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但上电程序没运行,conf_done位低电平,接了10上拉电阻也没用,估计没正常复位,到底什么原因了,焊了两块板也是一样的问题
现在情况是:
JTAG能烧写,程序运行不正常
AS口能烧写,程序运行不正常
JIC文件不能烧写,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nce电平是否正确,如果还是不行,可用jtag下载一个nios处理器,再用flash programmer烧程序

nCE,1.33v左右,多少是正常呢

网友:
贴上电路图看看吧,有可能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FPGA损坏了,可以换一片FPGA试试

网友B(2014-09-29):
请问最后是如何 解决的呢?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是如何 解决的呢?

我用的usb blaster 2,nios2 command shell运行解决问题

jtagconfig –setparam 1 JtagClock 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