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IM300模块 GPRS 发送内容到电脑上,不知道如何设置电脑IP映射(多级路由器)内详:

楼主(2011-11-03):
因为我这里是使用了多个路由器:就是说,外网接到路由器A,A分出一条线接到路由器B,B再分出一条线接到我的电脑,那我怎么把自己的IP映射到外网上啊?

网友:
看看我发的有没有参考价值

关于DTU的GPRS 内网(动态IP)测试 成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40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anfeng000&bbs_id=9999

网友:
为什么中间还有个路由B,是不是交换机,如果是交换机,你设置路由A就行了,里边做端口映射
两个路由,推导的话那就两个都得设置端口映射,B设pc的端口映射,A设B的端口映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两个房间 为了线条方便 就再多加了一级路由器

确定是路由器,就是我们家庭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 希望是内网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

只要在最外层的路由器中 将外网IP映射到我的电脑IP和 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端口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