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机开机声音能去掉么?太大了,吓一跳啊

楼主(2011-11-03):
"anyview" "  hisense"

网友:
是CRT还是平板???、CRT开机只有消磁声和高压起振时“唦”的声音(或者还听到高压包的行频声),,,多了就有故障了(如果新机都有其它声,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可以,菜单>系统设置>本机设置>开机画面 关 ; 开机音乐 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菜单>系统设置>本机设置>开机画面 关 ; 开机音乐 关
厉害,如你说说。真是万能的坛啊。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