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几片LPC1788的板子

楼主(2011-11-03):
网上买了优龙的LPC1788开发板,真是垃圾,打了几多技术支持都解决不了,操刀后才勉强能用,经过一个月捣鼓,现准备自己下板,
1. 取消 NOR falsh NAND flash(意义不大,读写时总线冲突,影响LCD显示),增加SD卡
2. 32bit SDRM 没必要,改16bit
3.RS485 * 3
4.RS232 * 2
5.8寸LCD
6.LAN

网友:
网络,USB不加?

楼主:
7.Can
8.USB
9.12bit I/O
10.8*AD/DA

楼主:
以移植      UCOS2.86 ucgui3.98 Fatfs R0.09
以完成驱动  USB CAN Modbus
未完成驱动  LwIP1.40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还没写完就误发了

楼主:
Fatfs 支持SD卡 U盘

网友:
我也买了,我的板子是sdram有问题,导致显示画屏,后来返修,说是什么锡膏掉在xxx上了云云。
还有那个蜂鸣器一直在吱吱的响,没办法只能把它给拆了,目前还没发现其他问题。
不知道楼主还发现其他问题没?

网友:
楼主有空板送吗??  跟楼主学习学习

楼主:
蜂鸣器我也拆了,SDRAM把频率改成48M屏幕才不抖,触摸屏改了,P1的接口也拆了几个器件

网友:
我移植了emwin5.0,那效果不是一般爽啊,比uCgui3.98爽的不是一点点,不过木有源码,只有库。segger免费提供给nxp用的,不用当心授权问题。不过新的动态效果1788就有点力不从心了。5.0支持mutiple buffer,解决了直接写display buffer导致的种种闪烁问题,还有皮肤功能。
我的high speed测试成绩是36000000,不知楼主能跑到多少。

网友:
是LQFP封装的么?求购买PCB两块。 手上有LQFP的样片。
有BGA的板子SDRAM有问题,数据测试不过。

网友:
我的EMC现在是98M,刷屏一点也不闪啊,估计是i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不错,等好消息。有空板,我可以买一块。本打算自己做的现在,还没时间

楼主:
我的文件数据是存在 SDRAM上的,频率高了屏幕要抖

楼主:
优龙的板子上60M就抖,你说烂不烂

楼主:
计划双层板LQFP208

网友:
我也是优龙的板子,1788可以设置总线矩阵的优先级,我把lcd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了,一点都不抖呢

网友:
哈,看看有没有空板子哈~~

网友:
坐等空板~

网友:
我推荐大家用IMX233,LQFP-128,E络盟零售五十多点

网友:
同求空PCB,我原计划做支持7寸屏的板

如果只是做评估板,建议楼主多做几个LCD接口

网友:
nxp那个segger库可以在所有M3核上跑的,等他arm7和arm9的库

我移植到TI的9b92上可以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推荐大家用imx233,lqfp-128,e络盟零售五十多点

imx233内部没flash,跟lpc1788应用场合不同啊

网友:
+SPI FLASH就可以了呀!
EMWIN的库其实IAR自带的有,什么USB,TCP/IP等等即IAR所谓的PowerPac,其实就是Segger的

楼主:
1788可以设置总线矩阵的优先级,我把lcd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了,一点都不抖呢
加了句         *(volatile uint32  *)(0x400fc188) = 0xc09;
真不抖了, 谢谢 yuhui
不过96M还是有干扰,现在72M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驱动LCD必须挂SDRAM吗?

网友:
LCD 的 DMA好像只能从sdram搬数据。。。

网友:
不知道楼主usb host用的是不是nxp的usb host lite,可惜只能读优盘根目录下的文件。

网友:
期待GUI的片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i flash就可以了呀!
emwin的库其实iar自带的有,什么usb,tcp/ip等等即iar所谓的powerpac,其实就是segger的

IAR新版已经没带powerpac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i flash就可以了呀!
emwin的库其实iar自带的有,什么usb,tcp/ip等等即iar所谓的powerpac,其实就是segger的

谢谢提醒,imx233+spi flash+sdram和lpc1788+sdram,体积,成本是有得一拼哦

网友:
样片提供

网友:
mark!支持..我也想要空板..或者大家搞团购啊

网友B:
之前做的LPC2478的核心板,现在拿过来直接用上了,刚刚调通了NOR FLASH和SDRAM,芯片分别是MX29LV640EB和IS42S16160D。

YL的板子质量确实一般,售后也不行。我当时买的LPC2478开发板,JTAG口虚焊,调试的时候时好时坏,害我找了很久的原因。

楼主说两个Flash读写总线冲突还影响LCD显示,应该不至于吧,我的LPC2478产品上两个Flash都有,LCD是16位色输出的,10.4吋800*600分辨率,不影响嘛,LPC1788上会影响?SD卡也有。

SDRAM我用的是16位的32MB,型号如上。

LPC1788的串口是5个,比LPC2478多一个,好像就是带485控制的。

用到了两路CAN、1个SPI,1个USB,AD/DA部分没用。

楼主:
用SDRM做显存,操作SRAM和NAND是要冲突的,所以总线改16BIT,要加NAND的话用I/O,SD卡因为不是挂总线,应该不会冲突,
我查了网上有人说,NXP的芯片在操作总线时是要影响LCD显示,据说NXP官方也没解决

网友:
SDRAM还是32bit的好,楼主快做出来,我买一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做出来先说。

网友:
SDRAM改16bit速度要慢点,我的1788板SDRAM设在120M.这跟所用SDRAM芯片有关!

网友:
nxp说sdram不能超过80M,主频要是跑120M,那么SDRAM只能跑60M

网友:
nxp的例程提供12Mhz-120Mhz的选项,看不出主频120M时SDRAM为何只能跑60M.

楼主:
SDRAM设为32BIT改16BIT主要是考虑外部I/O引脚不够用,对工控显示来说影响不大,但外设却有一定要求,比如 RS232 RS485 CAN
USB I/O LAN AD DA CODE等接口需要尽量多
nxp的例程提供12Mhz-120Mhz的选项,看不出主频120M时SDRAM为何只能跑60M,
其实跑高了对稳定性和EMI有影响,够用就可以了,我试过 48M - 120M都能用,就是跑72M以上,有点不稳定。
屏幕偶尔要抖一下

网友:
NAND+1G+SDRAM32m必须要的。干扰LCD,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也打算用这款芯片,楼主PCB要是做好了,我要1块。

楼主:
原理图以画得差不多了,主要针对工控应用(其实是一个项目上用),对一般的工控以够用,板子出来就上传
设计的思路是尽量可靠,本来传几张界面图,因手机的USB线没有无法上传。
现在的接口如下:
1.  3 * RS485 2 * RS232
2.  16BIT LCD  4线电阻触摸屏 8"LCD
3.  2 * CAN
4.  8 * AD  8*DA
5.  2 * USB
6.  1 * NAND 1G or 2G
7.  1 * I2S  1* I2C
8.  1 * SD
9.  1 * LAN
10. 32M 16bit sdrm
11. 12 路 I/O
12. 编码器和三相电机PWM
13. 2 * 光接口用于远程扩展

网友:
通讯接口这么多?

等图片。。。

网友:
楼主的想法非常好,我最近也有一个项目准备用这个片子,主要是大尺寸液晶的解决,其他一般片子都可以解决,我持续关注中。

网友C:
我发现驱动640x480的TFT, 静态显示很好,在写屏或者向SDRAM中写的时候, 显示会明显的闪烁/花屏

硬件设置如下: 16bit SDRAm
               60MHZ总线速度

               LCD时钟:30mhz
               LCD刷新: 50HZ

已经将LCD总线优先级设到最高了, 有发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推荐大家用imx233,lqfp-128,e络盟零售五十多点

我看了下,确实很便宜,搞毛呢?这么便宜还是lqfp封装?
准备下手买板子玩玩,
ps imx后面的几个高频高内存的片子也不贵,arm9还是arm11的来着,600mhz到80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看了一遍imx233国内板子的状况,原来是苏州的emsym(学校?研究所?)在搞的。。
飞思卡尔真tmd该给他们投个几十万赞助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打几块PCB板....最好再多订购多几个芯片...然后成套出给大家吧...嘻嘻!!我订一套先!!

网友:
1788 什么价格?为什么不直接上1800

网友:
什么时候出版子啊,计划来一套!

网友:
............支持 来一套 想看下10.4寸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做的lpc2478的核心板,现在拿过来直接用上了,刚刚调通了nor flash和sdram,芯片分别是mx29lv640eb和is42s16160d。
yl的板子质量确实一般,售后也不行。我当时买的lpc2478开发板,jtag口虚焊,调试的时候时好时坏,害我找了很久的原因。
楼主说两个flash读写总线冲突还影响lcd显示,应该不至于吧,我的lpc2478产品上两个flash都有,lcd是16位色输出的,10.4吋800*600分辨率,不影响嘛,lpc1788上会影响?sd卡也有。
sdram我用的是16位的32mb,型号如上。
lpc1788的串口是5个,比lpc2478多一个,好像就是带485控制的。
用到了两路can、1个spi,1个usb,ad/da部分没用。

不是吧  10.4寸 800×600的屏都能驱动??速度不行吧

楼主:
前几天比较忙,今天终于把PCB发出去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再次顶一个。

网友:
lpc1788 不好买。。价格不给力

网友:
楼主如果可以请上传原理图和PCB文件吧,等你的板了,就怕液晶接口不兼容

网友:
正准备搞个LPC1768的板子,做usb host,
项目中有用lpc1768 usb是device,
楼主的2路usb是一路device,一路host吗?

是的话,预订一块

网友:
有lpc1788,就不用搞Lpc1768的板子了,

最好是PCB+焊接好器件,

网友:
LPC1788和LPC2478引脚基本兼容,搞了两片LPC1788还没有开始调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在驱动,用双缓冲,屏幕切换倒是满快的,但是切换之前有等待……毕竟要填充差不多1M字节的数据

网友:
等楼主的原理图,关注中ing……

网友:
我来传几张原理图吧,我用两层板画了个1788的板子,还没做板,对稳定性不放心,就不放上来误导大家了

网友:
做过efm32单片机,也是M3核的,不过没上操作系统,以后多讨论学习啦

网友:
mark留个记号 LPC1788的总线问题我也已经邮件给原厂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我估计要下一版本去了

网友:
我也给发邮件了 但至今没得到回复   到底是lpc1788自身的总线问题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呀?    有没有哪位大侠已经解决此问题的???  有就冒个泡吧 没有的话那估计真就是芯片自身的问题啦~~~~~~~

网友:
GOOD, 需要LPC1788开发板资料以及例程的兄弟们可以找我,  QQ 370136488

网友:
PCB我也要一个,买也可以

网友:
sd卡速度最快多少呢,跟nand flash比起来如何?

网友(2011-12-03):
SDram颗粒用133的,总线用32位的,跑全速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出板子啊

网友:
PCB我也也预定一个  望楼主尽快出版一个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俺的板子已在加工中了,估计要不了2天就到了。

楼主:
PCB 板子已经做来了共 10 片,我手机拍照了,可没有USB线,不能上传,等我焊好了再上传,板子最终的资源:
1 * LAN
1 * Host usb
1 * DEV  usb
2 * can
2 * rs232
2 * rs485
1 * rs232 光纤传送
1 * I/oO  光纤传送
8 * 光耦输入
8 * 继电器输出
1 * SD
1 * k4s561632
1 * K9K1G08
7“ 8" 液晶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 板子已经做来了共 10 片,我手机拍照了,可没有usb线,不能上传,等我焊好了再上传,板子最终的资源:
1 * lan
1 * host usb
1 * dev  usb
2 * can
2 * rs232
2 * rs485
1 * rs232 光纤传送
1 * i/oo  光纤传送
8 * 光耦输入
8 * 继电器输出
1 * sd
1 * k4s561632
1 * k9k1g08
7“ 8" 液晶接口

板子先预定两块

网友:
和俺的资源相当,俺的多了i2s。支持群创83和92 7寸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智峰转战arm平台了也??很好很好,希望能发布和avrisp一样实用的软件出来

网友:
都是几层板子哦?

网友:
怎么不抄Artists LPC1788 eval board的原版???

网友:
不知为何这么多人喜欢抄人家的板

网友:
zhifeng兄  你那个板子做回来了没,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做回来差不多一周了。板子是回来了,还没来及做余下工作。

网友:
不知道这款芯片是否可以在SDRAM中运行代码?

网友:
支持一下,大家多多关照。SDRAM中可以运行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和俺的资源相当,俺的多了i2s。支持群创83和92 7寸屏。

引用图片

漂亮 呀。。这几层板子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 板子已经做来了共 10 片,我手机拍照了,可没有usb线,不能上传,等我焊好了再上传,板子最终的资源:
1 * lan
1 * host usb
1 * dev  usb
2 * can
2 * rs232
2 * rs485
1 * rs232 光纤传送
1 * i/oo  光纤传送
8 * 光耦输入
8 * 继电器输出
1 * sd
1 * k4s561632
1 * k9k1g08
7“ 8" 液晶接口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8/ourdev_703441fyrgzo.jpg','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href......

2层就布下了。。。可以呀

网友(2012-01-09):
回复 网友B:

你有LPC2478的核心板PCB卖出来吗,求购LPC2478(LPC1788)的PCB一块,有的请联系QQ12447999,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板子卖出来吗?QQ12447999

楼主:
这几天有空了,年前准备结束,几个元器件还没到

网友:
空PCB卖吗?

网友:
有卖的了波

楼主:
硬件以调通

网友:
正在紧张密鼓的调试,对NXP的那个鸟库表示深恶痛绝,有心自己重写一个头文件,可又没时间,捏着鼻子认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块板子不?

楼主(2012-02-08):
上几张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楼主usb host用的是不是nxp的usb host lite,可惜只能读优盘根目录下的文件。

可以尝试一下NXP最新开发的USB stack,里面有host: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project/nxpusblib

网友:
想知道LS用LPC1788驱动这种大屏如何?
目前有个项目也需要7寸LCD!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天有空了,年前准备结束,几个元器件还没到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50/ourdev_713353h4hbmk.jpg','原文件名:ima......

这过孔也打的贼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H:
想知道ls用lpc1788驱动这种大屏如何?
目前有个项目也需要7寸lcd!

10.4‘ 800*600的屏刷起来完全没问题……不过现在只是在跑emwin的demo。

nxp官方提供的库文件确实很蛋疼

网友:
lpc1788的lqfp144这个封装带sdram控制总线引出了吗?这个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想知道ls用lpc1788驱动这种大屏如何?
目前有个项目也需要7寸lcd!
10.4‘ 800*600的屏刷起来完全没问题……不过现在只是在跑emwin的demo。
nxp官方提供的库文件确实很蛋疼
不是吧 这么大分辨率的都可以。静态图片吧?谢谢!

网友:
关注中。。。。希望楼主能开源

网友:
给大家看看偶的板子 6层板子,还没做板,等周一报价。。。

比LZ的多了I2S、NOR FLASH、NAND FLASH、外部64键按键、64M SDRAM、DS18B20接口、1路高速光隔脉冲输入、1路4 - 20mA电流环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I:
做好了卖我块PCB?

你的螺丝貌似出边界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做好了卖我块pcb?
你的螺丝貌似出边界外了。
呵呵呵呵。。。那个丝印是不必须有的,所以可以可以放外边了。。。。以后那个螺丝的标示丝印就不要了。。。

RT-thread 支持LPC1788的SD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还没有。

网友:
各位,现在有没有调好的,可以出手的LPC1788空板卖?求购!!!!

网友I:
6层的加工周期真长呀,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收到板子了,把板子的空板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瞧瞧。。。。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凑合欣赏一下吧,不要猛烈的拍砖呀。。。

终于传上来了、、

网友(2012-03-10):
回复 网友E:

移植一下NXP官方的emWin,那里是带“动画”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123楼】 _yuming
--------------------------------
卖吗?想买2块空板!

网友(2012-04-18):
32bit     60M    7“ LCD
跑UCGUI的high speed屏幕会抖动其他正常,正在找原因

网友:
期待群主的大作啊!搞好了我也弄你一个板子玩下

网友:
哈哈,楼主板子出来了吗?

网友:
老兄,有没有LPC1788的USB HOST的FATFS例程?我最近移植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请教请教!!

网友(2012-07-22):
我也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6层的加工周期真长呀,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收到板子了,把板子的空板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瞧瞧。。。。

手机 ...

请问还有板子出吗?

网友I:
是空板子,还是焊好的板子

网友:
到目前,感觉越大的公司,越售后不好似的,就是那种爱买不买,刚开的公司都售后很好的,很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空板子,还是焊好的板子

空板可以了,我申请的LPC1788还末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的LPC2478的核心板,现在拿过来直接用上了,刚刚调通了NOR FLASH和SDRAM,芯片分别是MX29LV640EB和IS ...

楼上,控制10.4寸屏效果怎么样?我也在考虑用M3能不能搭配10寸的触摸屏呢。不运行视频,只有简单的几幅图片,主要是实时监控和显示数据。

网友B(2012-08-21):
引用 网友K:
楼上,控制10.4寸屏效果怎么样?我也在考虑用M3能不能搭配10寸的触摸屏呢。不运行视频,只有简单的几幅图 ...

1788满足你的这个要求。
控制10.4的800 600的屏,刷屏速度还可以,我也没显示视频,只是图片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88满足你的这个要求。
控制10.4的800 600的屏,刷屏速度还可以,我也没显示视频,只是图片切换 ...

多谢。

不知Ti的9B96是否可行?80MHz的频率较1788的120MHz低了点。但看中Ti的免费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6层的加工周期真长呀,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收到板子了,把板子的空板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瞧瞧。。。。

手机 ...

还有没有,顺便也卖我一块空板呗

网友I:
还剩2块空板。。。看看什么时候在做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剩2块空板。。。看看什么时候在做一批。。。

什么价钱?想买一块

网友:
支持楼主哦  也算我一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剩2块空板。。。看看什么时候在做一批。。。

我也要一块空板

网友:
楼主你什么时候做出来,我跟你买空PCB

网友(2013-01-23):
先赶紧的做出来啊

网友(2013-02-26):
请问一下,我现在想用总线外扩一个双口RAM,用的177FBD144的封装的ARM,应该怎么连线啊,用的优龙的例程改的读不对。求楼主帮助

网友:
您好!最近买了一块lpc1788的开发板,在做U盘试验的时候,发现有些u盘能用,有些u盘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您在线了,能加我qq351339482吗,想在这方面请教您,谢谢!

网友(2013-03-30):
楼主,方便给份优龙LPC2478开发板中NAND FLASH部分的驱动程序吗?我的板子设计的电路和它的一样,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驱动640x480的TFT, 静态显示很好,在写屏或者向SDRAM中写的时候, 显示会明显的闪烁/花屏

硬件设置 ...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也在用1788的板子,屏幕480*800
也是好像在操作sdram的时候有问题。
这个板子的测试程序:
#define SYS_FREQ              60MHZ
//#define SYS_FREQ              108MHZ

#if     SYS_FREQ == (120MHZ)
#define SDRAM_PERIOD          8.33  // 120MHz
#elif   SYS_FREQ == (108MHZ)
#define SDRAM_PERIOD          9.25  // 108MHz
#elif   SYS_FREQ == (96MHZ)
#define SDRAM_PERIOD          10.4  // 96MHz
#elif   SYS_FREQ == (72MHZ)
#define SDRAM_PERIOD          13.8  // 72MHz
#elif   SYS_FREQ == (60MHZ)
#define SDRAM_PERIOD          16.67 // 72MHz
#elif   SYS_FREQ == (57MHZ)
#define SDRAM_PERIOD          17.4  // 57.6MHz
#elif   SYS_FREQ == (48MHZ)
#define SDRAM_PERIOD          20.8  // 48MHz
#elif   SYS_FREQ == (36MHZ)
#define SDRAM_PERIOD          27.8  // 36MHz
#elif   SYS_FREQ == (24MHZ)
#define SDRAM_PERIOD          41.7  // 24MHz
#elif   SYS_FREQ == (12MHZ)
#define SDRAM_PERIOD          83.3  // 12MHz
#else
#error Frequency not defined
#endif

#define P2C(Period)           (((Period<SDRAM_PERIOD)?0:(uint32_t)((float)Period/SDRAM_PERIOD))+1)

#define SDRAM_REFRESH         7813
#define SDRAM_TRP             20
#define SDRAM_TRAS            45
#define SDRAM_TAPR            1
#define SDRAM_TDAL            3
#define SDRAM_TWR             3
#define SDRAM_TRC             65
#define SDRAM_TRFC            66
#define SDRAM_TXSR            67
#define SDRAM_TRRD            15
#define SDRAM_TMRD            3

volatile uint32_t i;
        volatile unsigned long Dummy;
        /************** init SDRAM **********/
        /* init EMC_CAS */
        LPC_IOCON->P2_16 = 0x21;
        /* init EMC_RAS */
        LPC_IOCON->P2_17 = 0x21;
        /* init EMC_CLK0 */
        LPC_IOCON->P2_18 = 0x21;
        /* init EMC_DYCS0 */
        LPC_IOCON->P2_20 = 0x21;
        /* init EMC_CKE0 */
        LPC_IOCON->P2_24 = 0x21;
        /* init EMC_DQM0 */
        LPC_IOCON->P2_28 = 0x21;
        /* init EMC_DQM1 */
        LPC_IOCON->P2_29 = 0x21;

        /************** init SDRAM DATA PIN**********/
        /* init EMC_D0 */
        LPC_IOCON->P3_0 = 0x21;
        /* init EMC_D1 */
        LPC_IOCON->P3_1 = 0x21;
        /* init EMC_D2 */
        LPC_IOCON->P3_2 = 0x21;
        /* init EMC_D3 */
        LPC_IOCON->P3_3 = 0x21;
        /* init EMC_D4 */
        LPC_IOCON->P3_4 = 0x21;
        /* init EMC_D5 */
        LPC_IOCON->P3_5 = 0x21;
        /* init EMC_D6 */
        LPC_IOCON->P3_6 = 0x21;
        /* init EMC_D7 */
        LPC_IOCON->P3_7 = 0x21;
        /* init EMC_D8 */
        LPC_IOCON->P3_8 = 0x21;
        /* init EMC_D9 */
        LPC_IOCON->P3_9 = 0x21;
        /* init EMC_D10 */
        LPC_IOCON->P3_10 = 0x21;
        /* init EMC_D11 */
        LPC_IOCON->P3_11 = 0x21;
        /* init EMC_D12 */
        LPC_IOCON->P3_12 = 0x21;
        /* init EMC_D13 */
        LPC_IOCON->P3_13 = 0x21;
        /* init EMC_D14 */
        LPC_IOCON->P3_14 = 0x21;
        /* init EMC_D15 */
        LPC_IOCON->P3_15 = 0x21;

        /************** init SDRAM ADDR PIN**********/
        /* init EMC_A0 */
        LPC_IOCON->P4_0 = 0x21;
        /* init EMC_A1 */
        LPC_IOCON->P4_1 = 0x21;
        /* init EMC_A2 */
        LPC_IOCON->P4_2 = 0x21;
        /* init EMC_A3 */
        LPC_IOCON->P4_3 = 0x21;
        /* init EMC_A4 */
        LPC_IOCON->P4_4 = 0x21;
        /* init EMC_A5 */
        LPC_IOCON->P4_5 = 0x21;
        /* init EMC_A6 */
        LPC_IOCON->P4_6 = 0x21;
        /* init EMC_A7 */
        LPC_IOCON->P4_7 = 0x21;
        /* init EMC_A8 */
        LPC_IOCON->P4_8 = 0x21;
        /* init EMC_A9 */
        LPC_IOCON->P4_9 = 0x21;
        /* init EMC_A10 */
        LPC_IOCON->P4_10 = 0x21;
        /* init EMC_A11 */
        LPC_IOCON->P4_11 = 0x21;
        /* init EMC_A12 */
        LPC_IOCON->P4_12 = 0x21;
        /* init EMC_A13 */
        LPC_IOCON->P4_13 = 0x21;
        /* init EMC_A14 */
        LPC_IOCON->P4_14 = 0x21;

        /************** init SDRAM WE PIN**********/
        /* init EMC_WE */
        LPC_IOCON->P4_25 = 0x21;

        /*
        ************************************
        init SDRAM CONTROLLER
        ************************************
        */
        /* Enable the EMC POWER */
        LPC_SC->PCONP    |= 0x00000800;

        /*
        Delay Control register (EMCDLYCTL - 0x400F C1DC)
        The EMCDLYCTL register controls on-chip programmable delays that can b used to fine
        tune timing to external SDRAM memories. Dela ys can be configured in increments of
        approximately 250 picoseconds up to a maximum of roughly 7.75 ns.
        */

        /*
        Programmable delay value for EMC outputs in command delayed mode
        The delay amount is roughly (CMDDLY+1) * 250 picoseconds
        */
        LPC_SC->EMCDLYCTL |= (8<<0);

        /*
        Programmable delay value for the feedback clock that controls input data sampling
        The delay amount is roughly (FBCLKDLY+1) * 250 picoseconds
        */
        LPC_SC->EMCDLYCTL |=(8<<8);

        /*
        Programmable delay value for the CLKOUT0 output. This would typically be used in clock
        delayed mode. The delay amount is roughly (CLKOUT0DLY+1) * 250 picoseconds.
        */
        LPC_SC->EMCDLYCTL |= (0x08 <<16);

        /*
        Confige the EMC Register
        */
        /*
        EMC Control register (EMCControl - 0x2009 C000)
        EMC Enable (E) = 1;
        Address mirror (M) = 0;        Normal memory map.
        Low-power mode (L) = 0; Normal mode (warm reset value).
        */
        LPC_EMC->Control =1;

        /*
        Dynamic Memory Re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 (EMCDynamicReadConfig - 0x2009 C028)
        1:0 Read data  strategy (RD)
        00 Clock out delayed strategy, using CLKOUT (command not delayed, clock out
         delayed). POR reset value.
        01 Command delayed strategy, using EMCCLKDELAY (command delayed, clock out
         not delayed).
        10 Command delayed strategy plus one clock cycle, using EMCCLKDELAY
         (command delayed, clock out not delayed).
        11 Command delayed strategy plus  two clock cycles, using EMCCLKDELAY
         (command delayed, clock out not delayed)
        */
        LPC_EMC->DynamicReadConfig = 1;

        /*
        Dynamic Memory RAS & CAS Delay registers
        The EMCDynamicRasCas0-3 registers enable you to program the RAS and CAS
        latencies for the relevant dynamic memory
        1:0 RAS latency (active to read/write delay) (RAS)
           00 Reserved. 11
           01 One CCLK cycle.
           10 Two CCLK cycles.
           11 Three CCL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9:8 CAS latency (CAS)
          00 Reserved. 11
          01 One CCLK cycle.
          10 Two CCLK cycles.
          11 Three CCL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asCas0 = 0;
        LPC_EMC->DynamicRasCas0 |= (3<<8);
        LPC_EMC->DynamicRasCas0 |= (2<<0);

        /*
        Dynamic Memory RAS & CAS Delay registers
        The EMCDynamicRasCas0-3 registers enable you to program the RAS and CAS
        latencies for the relevant dynamic memory
        1:0 RAS latency (active to read/write delay) (RAS)
           00 Reserved. 11
           01 One CCLK cycle.
           10 Two CCLK cycles.
           11 Three CCL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9:8 CAS latency (CAS)
          00 Reserved. 11
          01 One CCLK cycle.
          10 Two CCLK cycles.
          11 Three CCL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asCas0 = 0;
        LPC_EMC->DynamicRasCas0 |= (3<<8);
        LPC_EMC->DynamicRasCas0 |= (3<<0);

        /*
        Dynamic Memory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registe (EMCDynamictRP - 0x2009 C030)
        The EMCDynamicTRP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tRP.
        3:0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tRP)
          0x0 - 0x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EM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P = P2C(SDRAM_TRP);

        /*
        Dynamic Memory Active to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register(EMCDynamictRAS - 0x2009 C034)
        The EMCDynamicTRAS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active to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tRAS.
        3:0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tRAS)
          0x0 - 0x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EM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AS = P2C(SDRAM_TRAS);

        /*
        Dynamic Memory Se lf-refresh Exit Time register(EMCDynamictSREX - 0x2009 C038)
        The EMCDynamicTSREX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self-refresh exit time
        3:0 Self-refresh exit time (tSREX)
          0x0 - 0x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SREX = P2C(SDRAM_TXSR);

        /*
        Dynamic Memory Last Data Out to Active Time register (EMCDynamictAPR - 0x2009 C03C)
        The EMCDynamicTAPR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last-data-out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APR.
        3:0 Last-data-out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APR)
          0x0 - 0x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APR = SDRAM_TAPR;

        /*
        Dynamic Memory Data-in to  Active Command Time register (EMCDynamictDAL - 0x2009 C040)
        The EMCDynamicTDAL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data-in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DAL
        3:0 Data-in to active command (tDAL)
          0x0 - 0x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DAL = SDRAM_TDAL + P2C(SDRAM_TRP);

        /*
        Dynamic Memory Wr ite Recovery Time regist er (EMCDynamictWR - 0x2009 C044)
        The EMCDynamicTWR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 ogram the write recovery time, tWR.
        3:0 Write recovery time (tWR)
          0x0 - 0x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WR = SDRAM_TWR;

        /*
        Dynamic Memory Active to  Active Command Period register (EMCDynamictRC - 0x2009 C048)
        The EMCDynamicTRC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active to active command period, tRC.
        3:0 Active to active command period (tRC)
          0x0 - 0x1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32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C = P2C(SDRAM_TRC);

        /*
        Dynamic Memory Auto-refresh Period register (EMCDynamictRFC - 0x2009 C04C)
        The EMCDynamicTRFC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auto-refresh period,
        and auto-refresh to active command period, tRFC.
        4:0 Auto-refresh period and auto-refresh to active command period (tRFC)
          0x0 - 0x1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32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FC = P2C(SDRAM_TRFC);

        /*
        Dynamic Memory Exit Self-ref resh register (EMCDynamictXSR - 0x2009 C050)
        The EMCDynamicTXSR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exit self-refresh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XSR.
        4:0 Exit self-refresh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XSR)
          0x0 - 0x1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32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XSR = P2C(SDRAM_TXSR);

        /*
        Dynamic Memory Active Bank A to Active Ba nk B Time register(EMCDynamictR RD - 0x2009 C054)
        The EMCDynamicTRRD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active bank A to active bank B latency, tRRD.
        3:0 Active bank A to active bank B latency (tRRD)
          0x0 - 0x1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RRD = P2C(SDRAM_TRRD);

        /*
        Dynamic Memory Load Mode  register to Active Command Time (EMCDynamictMRD - 0x2009 C058)
        The EMCDynamicTMRD register enables you to program the load mode register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MRD.
        3:0 Load mode register to active command time (tMRD)
          0x0 - 0x1E n + 1 clock cycles. The delay is in CCLK cycles.
          0xF        16 clock cycles (POR reset value).
        */
        LPC_EMC->DynamicMRD = SDRAM_TMRD;

        /*
        Dynamic Memory Configurati on registers (EMCDy namicConfig0-3 - 0x2009 C100, 120, 140, 160)
        The EMCDynamicConfig0-3 registers enable you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relevant dynamic memory chip select .
        2:0 - Reserved. Read value is undefined, only zero should be written. NA
        4:3 Memory device (MD) 00 SDRAM (POR reset value). 00
          01 Low-power SDRAM.
          1x Reserved.
        6:5 - Reserved. Read value is undefined, only zero should be written. NA
        12:7 Address mapping (AM)
           000000 = reset value.
        13 - Reserved. Read value is undefined, only zero should be written. NA
        14 Address mapping (AM)
         0 = reset value.
        18:15 - Reserved. Read value is undefined, only zero should be written. NA
        19 Buffer enable (B)
         0 Buffer disabled for accesses to this chip select (POR reset value)
         1 Buffer enabled for accesses to this chip select.
        20 Write protect (P)
         0 Writes not protected (POR reset value)
         1 Writes protected.

        cofige para
        4:3  = 00     = SDRAM
        12:7 = 01100
        14         = 0      = 16bit
        0100 0110 0000 0000
        16bit 256 Mb (16Mx16), 4 banks, row length = 13, column length = 9
        */
        LPC_EMC->DynamicConfig0 = 0x0000680;

        /*
        Dynamic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EMCDynamicControl - 0x2009 C020)
        The EMCDynamicControl register controls dynamic memory operation.
        */
        /* General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NOP command*/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183;

        /* DELAY to allow power and clocks to stabilize ~100 us */
        for (i= 200*40; i;i--);
        /*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PALL command*/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103;

        /*
        Dynamic Memory  Refresh Timer register  (EMCDynamicRefresh - 0x2009 C024)
        The EMCDynamicRefresh register configures dynamic memory operation.
        */
        LPC_EMC->DynamicRefresh = 2;
        for (i= 256; i; --i); // > 128 clk
        LPC_EMC->DynamicRefresh = P2C(SDRAM_REFRESH) >> 4;

        /*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MODE command */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0000083;
        Dummy = *((volatile uint32_t *)(SDRAM_BASE_ADDR | (0x33<<12)));

        // NORM
        LPC_EMC->DynamicControl = 0x0000;
        LPC_EMC->DynamicConfig0 |= (1 << 19);
        for (i = 100000; i; i--);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DRM做显存,操作SRAM和NAND是要冲突的,所以总线改16BIT,要加NAND的话用I/O,SD卡因为不是挂总线,应该 ...

请问一下这个有解决办法吗?
这两天在弄这个,好像只要一访问NandFlash的数据寄存器(读的时候),屏就会闪,读完就好了。
高手,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崩溃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1788可以设置总线矩阵的优先级,我把lcd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了,一点都不抖呢
加了句         *(volatile uint32  * ...

高手,为什么我的板子好像和你同样的问题,但是改了没用呢?

网友:
楼主你的的想法,我已经实现了。
双高速485,一个can,板上交换机实现一网口扩展为双网口,带tft触摸液晶接口等等。针对工业控制设计,使用业余时间设计。平台lpc1788。

网友(2013-05-13):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空了,年前准备结束,几个元器件还没到

楼主什么时候可以发个例程给我们这些刚入门的菜鸟学习一下呢?

网友:
干脆上NXP的板子好了,我还有几PCS

网友(2013-10-11):
画成多大的板子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I:
6层的加工周期真长呀,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收到板子了,把板子的空板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瞧瞧。。。。

手机 ...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和PCB吗 我是学生 自学玩玩

网友:
额  同学不要上来就和人要原理图PCB,想学还是自己画吧,而且6层板学生做不起的,直接和楼主买PCB还比较实际。

网友(2014-08-29):
楼主,能不能把优龙的光盘打包发我,我找到一个二手的优龙开发板,但是没有资料呀,16855892@qq.com 麻烦了。资料比较大,哎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