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三极管外接天线315M容易过FCC吗?

楼主(2011-11-03):
单级三极管外接天线315M容易过FCC吗?现在手上有个项目PCB尺寸要求11mm*25mm。做发射要怎样才可以过FCC啊?用RF 芯片容易过吗?用单级三极管有点不自信。 单管尺寸够大如果用PCB天线参照EPCOS的电路应该就容易过FCC,感觉外接天线不好匹配过FCC.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单级三极管必须是甲类,不过估计依然过不了。
滤波滤波滤波。还是先上频谱仪看看吧

楼主:
有没可能很多公司的的发射机做样机FCC测试的时候能过,生产的时候却过不了?一般也没人查的?

网友:
单级三极管振蕩经Π型低通滤波外接天线315M容易过FCC。贴上图自然有人给修正。
单管尺寸够大如果用PCB天线参照EPCOS的电路就不容易过F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级三极管振蕩经π型低通滤波外接天线315m容易过fcc。贴上图自然有人给修正。
单管尺寸够大如果用pcb天线参照epcos的电路就不容易过fcc。

你参照EPCOS电路去做过FCC?我做了个他的电路用仪器看谐波达标(从不同方向转动线路板发射),不过我这样看不是很专业的方式。